[平板手機] ASUS ZENFONE 手機 充不到電

楼主(2017-01-09):
型號z00ad,這部是新機,從未使用過,之前試機充電沒事可以著機,放在家裡約半年未使過,現在拿來使用,開不著機,充電手機顯示沒指示燈,充了約半小時都無反應,可能電池壞了,為何未使用過那麼快壞掉.?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新機半年沒使用 所以還有保固吧 直接送華碩修吧

网友:
保固內直接送修,然後電池應該可拆,拿出來用萬用充電器充看看,可能電池已經死掉了...

网友:
先跟友人或熟悉的店家借顆電池開機看看,電池保固似乎是三個月或是半年,華碩的機子,有的電池是不可拆的。

网友:
這台電池不好拆,趁保固內送修吧

楼主:
機是送的,沒有單,沒有保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是送的,沒有單,沒有保固。

沒有單??

但原廠應該能由你的手機SN碼查到是否保固才對

楼主:
電池是內置的,換電池要拆機殼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是內置的,換電池要拆機殼

這台小弟剛拆,請您看小弟實例

這台電池用雙面膠粘在中殼上,而且上面還覆蓋一層鐵殼,貼雙面膠的地方是軟袋,拆電池請小心以免戳破電池袋短路

以症狀來看主板有可能掛點,小弟上網問過災民不少,如果有修復需要可能要考慮給皇家俱樂部貴1次

网友:
如果有插充電線但是手機上的充電燈沒有亮的話
1.尾插壞了
2.機板的充電IC有問題
可以幫你檢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是送的,沒有單,沒有保固。

半年沒充,電池鎖保護了吧,充一天看看吧!!
如果一天後還是不行,修理吧!!

网友:
電池放電完低於啟動電壓所以怎充都無法正常充電,放到其他充電也是如此,解決方法是拿另一顆可用電池並接,在用充電器充電,讓原電池已有不份電力後再重新讓此顆電池重新充電,只要電池未損壞大多能救回

网友:
接頭清一清,噴清潔劑看看吧!

网友:
新的電子產品的電池,
至少3個月要充飽一下,
一般較高價的電子產品,
如果沒使用,
建議放在防潮箱內,
可避免受潮,
產生故障..

楼主:
謝謝各位
充電時機沒著指示燈,拆了電池,用表量電池0v

楼主:
買了新電池更換,但拆電池不小心損壞電源尾插板,連接黑綫的接點(圖中紅圈),
請問各位這黑綫是地綫嗎?有何方法修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買了新電池更換,但拆電池不小心損壞電源尾插板,連接黑綫的接點(圖中紅圈),
請問各位這黑綫是地綫嗎?有何 ...

那個是wifi天線接點。除非您找的到相同零件,否則就是直接焊死

您換電池後能開機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wifi天線接點。除非您找的到相同零件,否則就是直接焊死

您換電池後能開機了嗎 ...

電池未試
試下把條wifi綫焊死,小板信號接點,那接點{圖中}二點可連在一起?或要中間點要連在黑綫中間接點,外要連在黑色外面接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池未試
試下把條wifi綫焊死,小板信號接點,那接點{圖中}二點可連在一起?或要中間點要連在黑綫中間 ...

小弟沒試過,請您先量2點是否通路,不是的話只能焊中心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沒試過,請您先量2點是否通路,不是的話只能焊中心點

測過二點不通,焊的時二點不能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沒試過,請您先量2點是否通路,不是的話只能焊中心點

更換新電池沒事可以著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換新電池沒事可以著機

哎呀!!  太晚看到!!

那顆電池沒死,只是被保護板保護

要項電池芯充電,把電池芯充到3.5V以上就能上機充電了

反之,電池芯有3.5V電壓,輸出接點沒電壓,那保護板故障,換個版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新電池沒事可以著機

恭喜,您換電池就能解決問題,小弟的是掛主版

网友A:
請問樓主,您拆充電板排線是掀起白色部分還是黑色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拆充電板排線是掀起白色部分還是黑色部分

掀起白色
機未修好,WIFI綫還未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呀!!  太晚看到!!

那顆電池沒死,只是被保護板保護

之前試過拆電池出來,用充電器二綫接電池接點充電,沒反應0V

楼主:
因不小心弄壞WIFI綫點,要把綫焊死,焊時把綫二點接通,這樣可以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不小心弄壞WIFI綫點,要把綫焊死,焊時把綫二點接通,這樣可以嗎?
請各位指點

中心點是天線, 外圍是接地點!
二點不能黏在一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心點是天線, 外圍是接地點!
二點不能黏在一起啦!

原來中心是天線,外圍是地,
已把訊號線焊死,但焊時二點黏在一起,二點接通了
開機試會著,暫時沒甚麼問題 ,
但之前用指針表蜂鳴檔測過 wifi線接點兩端,一端通,另一端不通。

网友:
有時後修東不小心可能壞西。

网友:
舊電池正負極用9V方型電池短路1S,看看能否激活 !

楼主:
Wi-Fi 綫焊回中間點,地綫焊回外圍

補充內容 (2017-2-7 04:41 PM):
换了新電池,發覺充電時沒有顯示充了幾多%,若充滿了只顯示充電完成,不知何解?

网友(2017-02-16):
在設定的電源選項中,要勾選顯示電池計量,就會在狀態列顯示電池計量。

楼主:
RE: ASUS ZENFONE 手機 充不到電 已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