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SONY M5手機維修

楼主(2017-01-10):
狀態:無法開機,又不幸可以開機的話,會出現最佳化程式,然後就關機無法再開

最好是在新北市中永和地區的維修專家,另外如果可以的話希望維修完成後
可以貼在這裡讓大家可以觀摩一下。

以上請先報價,麻煩各位了

网友:
這台網路上的風評有點那個,您不考慮盧新宇嗎

楼主:
送過了啊!!,修要9500元,本來想就把手機丟那邊了,不過一直打電話來叫我去拿
還收了4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過了啊!!,修要9500元,本來想就把手機丟那邊了,不過一直打電話來叫我去拿
還收了400元 ...

沒看錯吧,這樣幾乎是新機價了,新宇科技也這麼敢啊

網路討論這台似乎原始設計有滿大問題,您要不要上網找找線刷實例,sony z系列可以用flashtools程式直接刷rom,這台是聯發科核心,小弟就不清楚了

楼主:
現在我不瞭解的是,會發生這些問題是硬體有問題,還是軟體部份

如果是軟體的話當然刷機就可以解決,但是硬體本身的問題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我不瞭解的是,會發生這些問題是硬體有問題,還是軟體部份

如果是軟體的話當然刷機就可以解決,但是硬 ...

網路災情很多,
乾脆換新機比較划算,
又有保固..
手機淘汰率太高了.

网友:
這隻拆了就沒防水了!!

你有刷機過嗎??

有刷過就可能難搞!!

這要先從電池著手查,再嘗試刷機!!

楼主:
這隻手機買來沒多久就被我冰到冷宮了,因為我買了同事摔壞螢幕的z3+
之後就一直沒關機插著充電當鬧鐘,後來因為想找個手機當無線網路AP

所以就把SIM卡插進去,這時手機提示要重開機,之後就是一連串的最
佳化程式,好不容易開了機,以為是因為之前裝APP的關係,所以就回
到出廠模式給還原了,但是情況一直沒有好轉,一直到現在。

手機並沒有刷任何的ROM,所以我才說硬體問題無法解決啊!!

网友:
重新橋下 跳蚤市場 有再修 你可以拿去問問看

网友:
sony原廠報價都超貴的,最後都找外面的修看看,不行就只好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