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L24 6500 有待機燈 有時無法開機

楼主(2017-01-10):
目前小弟"感覺"電源版應該是沒問題的

因為有12V到AD版上 小弟不是很懂 有錯請鞭

AD版型號是ST309PX-D2

目前懷疑是這塊板子的問題
狀況:

冷機狀況送電 有80%左右可以測得 3.3v如圖所示的地方

就可以正常開機 按下開機鈕後要等約2秒的時間才會亮起藍燈

亮藍燈後約要等1秒左右 燈管才會點亮 也就可以正常使用

關機的話 按下去 1秒左右 燈管會先熄滅 在下一秒才會換回紅色ˋ待機燈

熱機狀態 大部分測得 0.4V 如圖所示的地方 無法正常開機

想請教版上的大大們這狀況比較有可能是哪裡出問題呢?

网友A:
下面那顆中間0.7V似乎有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顆中間0.7V似乎有問題喔~~

不好意思更新一下 是 3.5v 1.9v 0.7v
可以開啟的時候也是這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更新一下 是 3.5v 1.9v 0.7v
可以開啟的時候也是這電壓

那就還好.....看一下這兩顆的輸出電壓與標示是否相符...如1117-3.3代表輸出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還好.....看一下這兩顆的輸出電壓與標示是否相符...如1117-3.3代表輸出3.3V ...

不好意思請問輸出的話是要量哪一個腳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輸出的話是要量哪一個腳位呢?

中間!~~~LDO(線性降壓)都是中間輸出(上下兩端都可以量)

有的型號是固定輸出,好比1117-3.3,你就看它輸出有沒有3.3V
如果沒有標的就是可調的,看它電路怎麼設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更新一下 是 3.5v 1.9v 0.7v
可以開啟的時候也是這電壓

請問  3.5v 1.9v 0.7v    這棵 regulator IC 上型號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3.5v 1.9v 0.7v    這棵 regulator IC 上型號為何?

不好意思這兩天期末考沒時間回復各位
上面寫 BM1117 ADJ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LDO(線性降壓)都是中間輸出(上下兩端都可以量)

有的型號是固定輸出,好比1117-3.3,你就看它輸 ...

上面那顆確實  1117  3.3    可是下面的寫BM1117 ADJ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顆確實  1117  3.3    可是下面的寫BM1117 ADJ

ADJ就得看它電路設定了....看設定輸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