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32EX650 面板影像重影維修方法

楼主(2017-01-10):
很多人以為這樣就面板嗝屁了,其實還有救,這個維修方法已經在國外流傳一段時間了,大家對照影片學習一下以後自己就會修了

一般通常都是左邊壞,不能左右邊都切

网友:
感謝Wish大熱情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有你真好!

网友:
有你真好+1

网友A:
哇!!感謝分享...雖然還沒仔細看懂切了什麼...改天再來研究和實驗..
手邊好像有幾台是這情形的,一直捨不得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感謝分享...雖然還沒仔細看懂切了什麼...改天再來研究和實驗..
手邊好像有幾台是這情形的,一直捨不得丟 ...

我其實也看不懂,等你的維修文

网友:
感謝WISH大分享維修訊息~

网友B:
簡單一點說就是把連接面板的3組(6條線切除).讓控制訊號無動作.當然不能切2邊.當切除2邊就無畫面了.

位置都在面板連接玻璃端最左或最右(左右2支PCB)的6顆電阻(挑掉就可以了).

這方法不是100%會好大約2-3成.
但是返修的機率也不小ㄡ

AUO  LG也是相同的方式.

這種地處理方式難免會有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簡單一點說就是把連接面板的3組(6條線切除).讓控制訊號無動作.當然不能切2邊.當切除2邊就無畫面了.

位置都 ...

用切或撕耳朵等方式都不能算完修,這只能算是不換面板折衷的方法,而且最好維修前跟客人說清楚,免去日後的爭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切或撕耳朵等方式都不能算完修,這只能算是不換面板折衷的方法,而且最好維修前跟客人說清楚,免去日後 ...

w大 個人維修方式不同  有左派及右派
勿抬槓  沒經歷過都無法說
我說過不再發言  也已停權3個月
不在發言 修行中

停權無法與網友需要回復抱歉
以後有需要問題提問以訊息提問
會回答你問題
自己滾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w大 個人維修方式不同  有左派及右派
勿抬槓  沒經歷過都無法說
我說過不再發言  也已停權3個月

沒有人排斥你....你也不要自己排斥自己,好嗎??

回來就回來了......一般正常的方式跟大家討論就好了......

(你又沒有做壞事,歡迎浮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大 個人維修方式不同  有左派及右派
勿抬槓  沒經歷過都無法說
我說過不再發言  也已停權3個月

維修分那一派我實在沒什麼興趣?我也沒在做維修,我更沒有在抬槓,簡單說我只是講真話而已。
同一個技術問題,把公司的RD、RA、RMA三組人叫來,他們的看問題的眼光都不同,何況是外面的維修技師。

我不知道每個人在經過一件事紛爭的事後,是不是會自己反省一下當下的處理是否恰當?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就如draculaxx 說的,沒有人排斥你,跟別人討論技術問題是分享、是交流,更是考驗與人相處的藝術。

痞酷網是一個公開的論壇,既然要來就跟大家公開討論、分享、交流,訊息主要是在聯絡事情,並非在討論技術,真的不想公開你可以參加某兩位會員的私人Line 群組,據說只要固定時間發技術帖及拉人進去就不會被踢出去,詳情你再詢問有參加的會員。

网友:
感謝wish大分享的維修資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簡單一點說就是把連接面板的3組(6條線切除).讓控制訊號無動作.當然不能切2邊.當切除2邊就無畫面了.

位置都 ...

所以可以理解為控制面板的那塊板(我不知道名稱)壞了,所以導致螢幕輸出不正常?

而這種修法是斷絕其中一端的控制線路? 那如果猜錯了? 只能換一塊面板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可以理解為控制面板的那塊板(我不知道名稱)壞了,所以導致螢幕輸出不正常?

而這種修法是斷絕其中一 ...

那是拿美工刀切銅線.....

焊功夠好還是可以還原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維修分那一派我實在沒什麼興趣?我也沒在做維修,我更沒有在抬槓,簡單說我只是講真話而已。
同一個技術 ...

我覺得人在這世上走動,難免會有做得不好或沒做好的反應或回應....

我自己是這麼認為,[只要沒有做壞事,我做得不好的部分請諒解我天生就不高明].

當然,有時會自我反省,再怎麼能做好一點......也希望別人在小事上能互相諒解.

所以看到別人做得不好或還沒做好時,同理心之下就能多包容一點.....只要沒有傷人'沒有害人,其實都還好啦!!!

(看到別人做得很好時,就用力拍手......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人在這世上走動,難免會有做得不好或沒做好的反應或回應....

我自己是這麼認為,[只要沒有做壞事,我 ...

你是痞酷網少數會公開敢言的會員,就事論事不偏激,這點也是我一直在學習的地方。
其實我是會反省的人,尤其是經過比較大的事情之後,總是希望以後能更有智慧處理自己遇到的事。
當然,看到別人處理得當時,除了拍手之外,更要學習起來。

网友:
平常心,感謝技術性的討論。能給學習分享,那是積德修行。

网友:
建議在排線上貼膠帶此法最不會傷害面板
不建議用割的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是拿美工刀切銅線.....

焊功夠好還是可以還原的.

一般多是貼膠帶~隔離.

我是不使用切斷銅箔線路

理由很簡單:如果你是使用者,看到電路板被切斷(可能切錯邊搞的2266 跟 完全不留痕跡
                兩者相比之下,選擇後者貼膠帶更為理想

PS:此方法因該只限於某幾款面板. (韓國貨居多)

參考影片 :

网友:
國外DIY的玩家真多呢
也分享很多維修的方式
我們是全球最大的LED電視製造商
若是LED電視出問題
原廠的報價都是讓你卻步的
還好有這些DIY的玩家造福大家
謝謝你們

网友(2017-03-02):
剛好有台SONY 32吋3d電視重影

找個時間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多是貼膠帶~隔離.

我是不使用切斷銅箔線路

我看到的影片也是貼膠帶,
但是在我們不知道要貼那裡時,必須慢慢的去試位置的時候,
膠帶要撕撕貼貼的比較麻煩,
所以我是用紙張來隔離,測試位置的時候超方便。

网友:
昨天上午將SONY 32hx750 3D電視背板打開
有四組排線 , 分上下兩排 , 忘了拍照真抱歉
在上排左邊的排線 , 靠左約1/5的位置上 , 貼上紙片隔離
重影問題解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