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新力液晶電視 KDL-32EX400 畫面異常

楼主(2017-01-11):
銘牌
維修前畫面

整機後照圖
電源板與高壓版(因無關高壓版所已沒拆)
主機板
邏輯板(看以前前輩的分享文 所以先查主機板故沒拆)
感謝 痞酷網前輩的分享文 使小弟不必走一些冤旺路 真是感激

維修位置 位於往邏輯板插座前方之排阻 沒2歐姆排阻所以直接跳線
一顆排阻壞了3個 都直接跳線 (焊工不好 還有待加強)
維修後
完修測試中
感謝前輩的維修分享文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一招就成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有人知道為什麼這個2.2歐姆的電阻 !
買外面的一般同規格的排阻不能用嗎?

网友A:
我ㄧ直在等.......有沒有人看出這篇文章哪邊有問題?

那五顆不是排阻 , 正確名稱是 "磁珠"  (比較多人稱他為 "排感")

由於這零件不容易買,因此常常以 0歐姆 or 22,47歐姆的排阻去替換

(海洋大大,以前有提過~~但是我想不起來是哪篇回文中有提到)

所以~~~我想這是你誤以為這是排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ㄧ直在等.......有沒有人看出這篇文章哪邊有問題?

正確名稱是 "磁珠"  (比較多人稱他為 "排感")

請問  磁珠 跟 排阻  特性差別在哪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確名稱是 "磁珠"  (比較多人稱他為 "排感")

請問  磁珠 跟 排阻  特性差別在哪邊 ?

FYI

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20590.html

网友(2017-02-15):
有時明明就知道是那個元件壞了但是就是買不到

网友:
直接接通 看起來到目前 也無不良案例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