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LV-32EX330 液晶電視面板 畫面跳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7-01-11):
這是國外另外一篇SONY 面板的維修實例給大家參考,相信一般維修者也是會覺得這種問題是面板嗝屁。

中國人(包括大陸及台灣)的習性都是秘技自珍,師父為了怕被徒弟超越,所以永遠留一招,不過什麼年代了?還是這是商業機密?光是印度上傳到youtube 分享的面板維修實例比大陸還多,這些影片都是免費分享,然後想一想我們呢?

知道這是SONY 那台型號的會員再通知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y320an03s4&num=40&safe=off&espv=2&biw=1920&bih=990&ei=9NJ1WM6mH ...

謝謝提供

网友:
這個維修員這部sony影片解說得不好,新手根本看不懂

他另外這個影片,比較詳細~~

看得很簡單,實際操作沒有經驗及技術是無法達成的!

另外大陸影片的分享本來就沒有"國外"來的多 (原因之一大陸封鎖Youtube),主因還是民族性,尤其china特別喜歡搞付費才能享用

那國內來看呢? 一般電視的型號,國外也沒有所以基本上youtube上的影片就是0,台灣發維修影片現階段來說很少,但是看youtube影片的人很多

只要你懂得用"英文"搜尋相關keyword,老實說youtube網路上有非常多影片可以參考

网友B:
前輩您好~
           請問一下~影片中的人把連接電路板的六條軟排切斷後,這樣使用上會有什麼功能不能使用呢?還有影片中如果更換smd電阻或電容的話,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切斷軟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輩您好~
           請問一下~影片中的人把連接電路板的六條軟排切斷後,這樣使用上會有什麼功能不能使用 ...

切断线路后,如影像正常,不会影响使用功能。

更换电容,电阻是无效的,个人理解是;玻璃里面一边电路有短路,要完全切断供电才行。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分享,恭喜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