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警報器 JIC-680 (吸頂式) 維修

楼主(2017-01-11):
家庭主婦 說 瓦斯警報器  不會叫.....
上網找資料 是 瓦斯警報器 JIC-680 (吸頂式) ..
價錢要 6XX - 1XXX 真是...
只好找時間維修看看 死馬當活馬....
找到 MQ-5 好像可以代用...
價錢 只要 6X ~8X 可以買來維修看看..
維修時檢測電源是否正常...發現下列問題..
1.7805 電壓不對 2.9V 故障 換新品 5V OK
2.原本 瓦斯感測器 沒有溫度 測量 燈腳 OPEN ... 死掉..
3.MQ-5 瓦斯感測器 用數字三用電錶 R檔 測量 燈腳 有 溫度上升 OK
4.換上MQ-5 瓦斯感測器 開電測驗 綠 / 紅 亮燈  等待 30S 後 綠 亮燈 / 紅 不亮燈..
5.拿抽煙打火機 對 MQ-5 瓦斯感測器 打火測試 ..10S 叫聲 紅 亮燈.... OK
完成維修 全部花費 100元 ...

网友A:
這東西不建議修

你說修好有儀器可測試嗎

一輩子都不能出錯一次
一次出錯就完了
命比較值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不建議修

你說修好有儀器可測試嗎

請 看 第 5 點 說 明 測 試 ...

謝 謝 提 醒...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MQ-5感應器好買嗎,還是只能上沒屋頂的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MQ-5感應器好買嗎,還是只能上沒屋頂的找

很好買到 沒屋頂 有 單純零組件 及 套件成品 價錢是 套件成品 比較便宜...真奇怪...

网友:
有測試功能正常、維修應該也行吧!

网友:
家庭主婦 說 瓦斯警報器  不會叫~~~
沒有定期檢查的話~一般不會發覺 ~警報器已經壞了~

這位家庭主婦很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