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送貨距離

楼主(2017-01-12):
昨天瓦斯用光叫瓦斯糗了....

送了40分鐘沒到,最後人來了才發現他找不到路~~說沒送過這

我驚覺怎麼我叫A瓦斯卻是B瓦斯行送?~~~送貨的說A瓦斯老闆年記大了不做了,
牌賣給他們(B業者)~~~後來查了一下B業者...靠,他們店離我家好遠捏~

以前叫A業者就有點遠了,有回老闆親送問了老闆....老闆說還好啦~我們附近也有
客人叫阿(連紅綠燈大約15分鐘路程).......這間老闆很老實,桶子都是給合格的桶

現在這個B送我這桶就不合格.....而且他們距離更遠...想改叫附近比較近的瓦斯
後來想到桶子不合格~搞不好新業者不收呢~甚至跟我收驗瓶費

网友A:
一瓶价格相当于多少人民币?液化气重量多少?
家里要有备用瓶,防烧菜或洗澡中途没气了,我目前有两个备用瓶,一般冬天春节价贵,我一般春节前备两瓶,争取正月十五后才买液化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瓶价格相当于多少人民币?液化气重量多少?
家里要有备用瓶,防烧菜或洗澡中途没气了,我目前有两个备用 ...

瓶子都是瓦斯行的ㄚ~~~

假如你沒瓶子要買瓦斯可能就會被要求買瓶子....

网友B:
使用天然氣就沒這個煩惱,但第一次裝置費不便宜,已經20年沒叫過瓦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瓶子都是瓦斯行的ㄚ~~~

假如你沒瓶子要買瓦斯可能就會被要求買瓶子....

大陆瓶装气都要自己买瓶,我这附近楼群装管道气好像有十几年了,因我入住时还没有,初装入户费贵,所以我没装,我这里近十几年新建楼盘都有装管道气,买房时管道气包括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陆瓶装气都要自己买瓶,我这附近楼群装管道气好像有十几年了,因我入住时还没有,初装入户费贵,所以我 ...

你們桶子有無檢驗監管機制?
桶子花多少錢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天然氣就沒這個煩惱,但第一次裝置費不便宜,已經20年沒叫過瓦斯了。 ...

我也有管線啊,只是用量少,基本費不划算

网友:
小弟之前也請天然氣公司來現場勘驗
由於家門前是巷子,並無埋藏管線
所以只能從距離約200公尺外的大馬路拉管線
過幾天後估價下來,竟然高達11萬的管線費用

所以就放棄了,繼續用桶裝瓦斯
鄉下地方,瓦斯桶基本上都是過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陆瓶装气都要自己买瓶,我这附近楼群装管道气好像有十几年了,因我入住时还没有,初装入户费贵,所以我 ...

沙鍋大,
液化石油氣台灣基本上都是送貨上門的,桶子好像一年要驗一次.
一般家庭都是用內容量15公斤或20公斤(40斤)...總重40公斤一支
這個要練過才能扛上樓啦.

网友D:
幾十年前在我還未上幼稚園前,我家開過瓦斯行,那時瓦斯爐還是理想牌的時代,後來不開了把牌賣給別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瓶价格相当于多少人民币?液化气重量多少?
家里要有备用瓶,防烧菜或洗澡中途没气了,我目前有两个备用 ...

台灣有限制,每戶人不得超過40公斤!

网友F:
如果3樓以上又沒電梯,扛瓦斯桶就累了

一般20公斤容量空桶重量在21-23.5公斤之間,會注意是因為小弟從1樓扛上5樓扛了10年,給5樓熱水器用

現在很多瓦斯行送瓦斯都外包了,1台發財車在街上到處晃,電話打去瓦斯行叫瓦斯,瓦斯行會通知司機送貨地點,所以瓦斯行距離跟送貨時間沒必然關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幾十年前在我還未上幼稚園前,我家開過瓦斯行,那時瓦斯爐還是理想牌的時代,後來不開了把牌賣給別人 ...

那個時候瓦斯行是特許行業,跟遊覽車一樣總量管制,30年前一張牌照轉手價2000k

网友:
後來想到桶子不合格~搞不好新業者不收呢~甚至跟我收驗瓶費

收驗瓶費還好,有的不收別家桶子,必須買新瓦斯行的,舊桶好運有瓦斯行會用半價買,人荽的話只能秤斤當廢鐵賣

网友:
瓦斯桶是使用者付錢買的,不是店家的.

瓦斯行店裡的瓦斯存放量有所限制,所以才會用小貨車,
載著瓦斯桶四處跑,這是在規避法令限制.

网友:
之前在下也是遇到用量少,不到基本費,後來索性全部改用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們桶子有無檢驗監管機制?
桶子花多少錢買

超过使用年限的要检验,要收检测费,但没那么严,因为充气站好多私人经营,大气站不让充就到小气站充,有出事故就抓严,用使用年限是很不科学的,有的钢瓶一年才充两三次气,开饮食的每天要用几瓶气,就像汽车,有的车一天到晚一年到晚都在路上跑,有的车一年跑不了几千公里,所以用年限是不利学的。只要钢瓶脚不锈烂,瓶身一般不会漏气,可能漏气的地方是开关阀门处,我每次换完气瓶都要自己检验,开一下气就关死,然后用打火机烧开关减压阀接头处有可能漏气的地方,哪里漏气哪里着火,着火就猛吹气使其灭火,只要装之前确认开关能关死,万一吹不灭,开关后面的剩气漏完烧完也出不了大事,漏气点大多是开关轴上的橡胶密封圈磨损或老化,阀是螺纹锁死,轴是可拆下的,更换密封圈或拆下密封圈在槽里缠点白色的水龙头用的胶布,目的是增大点密封圈外径,并在开关轴的密封圈上涂上润滑用的黄油,装上就不会漏气了。
我有二十几年没买钢瓶,跟上新楼的亲戚朋友要的钢瓶,太老的就买废品。以前一个钢瓶要一百多块人民币,我店里目前有四个15Kg的钢瓶,气炉用一个,热水气用一个,两个备用,天冷春节前就一次买两瓶气,争取用到正月十五后或正月后才再买气,灶台和浴室在同一边,本来气炉和热水器可连同一瓶气,但我还是分开用两个瓶,目的就是尽量减少洗浴中途没气的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沙鍋大,
液化石油氣台灣基本上都是送貨上門的,桶子好像一年要驗一次.
一般家庭都是用內容量15公斤或20公 ...

我这里也是送货上门,有时也自己去小气站充气,大陆气站多,检验没那么严,我都是换瓶时自己检验,从来没付过检测费,太老的就卖废品,大气站不让充就到小气站充,我家用液化石油气二十多年了,装气瓶时注意检查就没事。大陆家庭用大多15公斤的,还有两种小瓶,好像是5公斤及以下的,以前打边炉或泡茶用,我没用过,我不喜欢用小瓶,大瓶才耐用,减少买气换气的次数。我开门店住一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灣有限制,每戶人不得超過40公斤!

大陆好像没规定一户能存多少气,再说大户小户面积人口大不一样,小家庭一到两瓶,一般是15公斤装,有的私人建房五六层房间多人口多,一户三四五六瓶也不奇怪,我一户四个钢瓶,两瓶在用,另两个备用,平时差不多用完前买一瓶备用,冬季春节前会买两瓶备用,上月初还是前月底买两瓶,已换了一瓶,剩一瓶准备用到正月十五后或正月后。我有两个电高压锅和一个电磁炉一个微波炉一个小电水壶,大概一年用六瓶气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超过使用年限的要检验,要收检测费,但没那么严,因为充气站好多私人经营,大气站不让充就到小气站充,有 ...

沙鍋大用打火機去燒漏氣的地方,你真勇敢,可用肥皂水去測試會比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3樓以上又沒電梯,扛瓦斯桶就累了

一般20公斤容量空桶重量在21-23.5公斤之間,會注意是因為小弟從1樓 ...

我都從一樓扛到四樓,真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沙鍋大用打火機去燒漏氣的地方,你真勇敢,可用肥皂水去測試會比較安全 ...

大陆民用电220V,比台湾高一倍,我还经常用手摸铜线判断火线零线呢!你敢吗?气买来长时间放在家里备用,没闻到气味就证明开关阀能关死不漏气,换瓶时装好减压阀后开一下气就关死,让管路充下气有压力,点火时漏点会着火,猛吹能吹灭,就算吹不灭剩气也烧不长,因为我的管路很短且不在墙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個時候瓦斯行是特許行業,跟遊覽車一樣總量管制,30年前一張牌照轉手價2000k ...

是特許行業沒錯,但轉手價沒這麼高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陆民用电220V,比台湾高一倍,我还经常用手摸铜线判断火线零线呢!你敢吗?气买来长时间放在家里备用, ...

其實用手摸銅線的有些水電師父也會這麼做,雖然我學電機的,但我對電是很尊敬,所以不敢亂摸,只是我都是用電表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其實用手摸銅線的有些水電師父也會這麼做,雖然我學電機的,但我對電是很尊敬,所以不敢亂摸,只是我都是 ...

雖然我是學電子的,但我對電是很尊敬,所以不敢亂摸,但是我還是想玩玩看,所以我就用調光調速的控制器,把輸出調到最小,兩條輸出端拉出來,一端接點接濕毛巾包裹,以左手握著,另一端用右手拿著以接近和輕觸左手皮膚和全身其它地方,感覺穌穌麻麻的,好棒的,要不要試試看?

交流的調光調速跟直流的PWM有著類似原理,所以平均電壓和電流都不大,但還是要注意,在玩之前先以電表測量調光調速的最小輸出電壓,你可不要在輸出為AC110V去測,那算你厲害,要先測量的原因是避免調光調速的控制器已掛了,但是你不知道 ...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雖然我是學電子的,但我對電是很尊敬,所以不敢亂摸,但是我還是想玩玩看,所以我就用調光調速的控制器,把輸 ...

用手摸电线是有条件的,你坐在绝缘的椅子上抬起脚,拿把小螺丝刀随便插进插座孔,手指再轻触螺丝刀的金属部分,不会触电,另一只手再摸干燥墙壁,或用脚点鞋,脚袜干燥还可用脚姆接轻触地面,渐进式试试,有麻电感就是火线。

网友H:
哇......各位版大好猛
我都怕死...... 直接隔空測電(火線)
口說無憑,非接觸式驗電筆    多用途電表(隔空)

好像扯遠了...

A大
來來..........換這組免煩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3樓以上又沒電梯,扛瓦斯桶就累了

一般20公斤容量空桶重量在21-23.5公斤之間,會注意是因為小弟從1樓 ...

這就是俗稱的打游擊~~我們這的還是從店頭出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哇......各位版大好猛
我都怕死...... 直接隔空測電(火線)
口說無憑,非接觸式驗電筆    多用途電表 ...

我媽會打死我咧~~用這種....這只能吃火鍋用

楼主:
昨天研究了一下法規發現..
1.新店家給我的那桶除了沒檢驗外,甚至是32年老桶免驗+不准用了....
故意給我這個怕我跳槽......換走了我那支合格新桶

2.瓦斯如果用太久如1年,就會收驗瓶費(如果那桶子夠老必須一年一驗)
如果是比較年輕的新桶或許不會需要一年一驗...但瓦斯行有在買新桶的嗎?

法規上的規定是桶越新驗瓶週期會比較長~~太老的會ㄧ年一次,104年以前
超過30年的桶甚至不准用...驗桶需要順便換閥,所以驗桶+新閥=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雖然我是學電子的,但我對電是很尊敬,所以不敢亂摸,但是我還是想玩玩看,所以我就用調光調速的控制器,把輸 ...

S大你每次出現都表演特別的(溼背秀),但小心調速的控制器壞了110V直通你白花花的小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昨天研究了一下法規發現..
1.新店家給我的那桶除了沒檢驗外,甚至是32年老桶免驗+不准用了....
故意給我這 ...

只能再叫一下瓦斯,
打電話時特別叮嚀:請他幫你換合格桶來,
再跳槽~
不然很危險..

這樣店家還是不要交易,
一點也不在意用的人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雖然我是學電子的,但我對電是很尊敬,所以不敢亂摸,但是我還是想玩玩看,所以我就用調光調速的控制器,把輸 ...

交流調光器跟自藕變壓器一樣輸出輸入有共同端,如果交流N線跟輸出是共同端就沒問題,如您所說根據調壓大小會有不同程度觸電感覺,若是共同端是L線、調整端是N線......那不管調在哪個電壓輸出端都會會觸電,台灣用的2P電源線任何方向都可以插入插座,L,N相反機率很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昨天研究了一下法規發現..
1.新店家給我的那桶除了沒檢驗外,甚至是32年老桶免驗+不准用了....
故意給我這 ...

如果不怕被找麻煩的,給他新聞爆料端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能再叫一下瓦斯,
打電話時特別叮嚀:請他幫你換合格桶來,
再跳槽~

對ㄚ~~我是看了法規才知道超過30年的免驗桶!~~因為國家根本不希望你們繼續用該桶!

換句話說~~該桶應該壓毀報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怕被找麻煩的,給他新聞爆料端正一下。

我都想去消防局坐坐了....他這樣會被重罰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昨天研究了一下法規發現..
1.新店家給我的那桶除了沒檢驗外,甚至是32年老桶免驗+不准用了....
故意給我這 ...

並沒規定32年老桶不準用喔! 40年的桶都照樣可以用喔!

新鋼瓶每5年驗1次,10年後每3年檢驗1次,19年後每年檢驗1次;
19年或45年鋼瓶驗瓶成本是相同的!
只是愈老的鋼瓶會增加較多驗不過風險, 驗不過就要壓掉回收了!

不管是30年或5年以上的鋼瓶,只要驗得過就可繼續用! 驗不過,就算第5年第一次驗也同樣要報廢!

因每支鋼瓶使用率多少?很難說! 老鋼瓶年年驗,並不會比較危險,
例1: 新鋼瓶第1年就意外凹洞漏氣,要過4年才驗出來。19年鋼瓶也凹洞漏氣,則隔年就會驗出來。
例2: 家庭1年只用2桶,40年也不過才裝80次。但營業用4天1桶,1年就已搬運填充91次,你認為哪支較安全?

而驗瓶同時一律換新的氣閥, 不管是30年或5年以上的鋼瓶,只要有去檢驗都要換!
所以,最主要應看在檢驗期限內。

你的鋼瓶過期,可能前手瓦斯行不做,鋼瓶放太久,後手瓦斯行把前手庫存鋼瓶送出去,才會過期..
若檢驗期才剛過去一些就算了.....下次叫瓦斯時也可提醒一下。
(瓦斯行主就差在驗瓶成本,久久才叫一次的容易拿到快過期的鋼瓶。)

瓦斯行有人肯接手還不錯了,
過去我家是瓦斯行倒了,鋼瓶沒人要收,連資源回收廠也不收報廢鋼瓶(屬於危險物品),
其他家瓦斯行不收過期鋼瓶就算了,連未過期鋼瓶都還看年份,否則要加價<--這叫做洗鋼瓶
後來就一家一家問,問到一家只要鋼瓶沒過期就OK,不看鋼瓶年份,
雖然一桶貴了約15~20元,但就一直叫這家了!

至於怎麼一家一家問?

全國的瓦斯行 http://www.lpgc.org.tw/inn_g_3.asp (要跳槽時一家家打電話比價)
換瓦斯行時,除了問價格之外,也要先...
1. 看檢驗日期有沒有過? 未過期的大多都可以換,若已過期就繼續叫同一家,否則會另收驗瓶費。
2. 看所在位置,送不送瓦斯?
3. 要爬樓梯的,上樓費怎麼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並沒規定32年老桶不準用喔! 40年的桶都照樣可以用喔!

新鋼瓶每5年驗1次,10年後每3年檢驗1次,19年後每年 ...

哇~你好內行喔,你是在消防單位工作還是家裡開瓦斯行的~厲害厲害n_116|

以前這間每支鋼瓶都檢驗合格,而且都最少有一年的到期距離....老闆從年輕創業
都快五十年了.....結果忽然收掉(三個月前才叫)

新接手的這個店距離蠻遠的說~~~總之我得繼續叫拿一個合格鋼瓶先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哇~你好內行喔,你是在消防單位工作還是家裡開瓦斯行的~厲害厲害

以前這間每支鋼瓶都檢驗合格, ...

不是我內行,而是對瓦斯行生態不爽而被逼的!
過去我家叫的瓦斯行倒了,其他瓦斯行對未過期鋼瓶都還看年份,否則要加價,
因為不爽.....才東找西找查資料,見招拆招解決!
(若家裡只剩老人家或良家婦女,沒瓦斯時就急了!八成會被瓦斯行A一筆錢)

我家原本4個鋼瓶 給2台熱水器+1個瓦斯爐, 2桶已過期,2桶沒過期,就算找到不加價的也只剩2桶可用,
就藉這個機會重新配管,類似天然氣共用瓦斯管,2台熱水器+1個瓦斯爐全都共用同一鋼瓶,
再花600-800元買一條雙瓶連接管+有壓力表的調整器,整戶只要2桶瓦斯就不至於用到一半沒瓦斯了!

另外,還要掛個吊牌,才知道哪桶是使用桶?哪桶是備用桶?
可用A4紙張印出來後對摺,使用桶/備用桶分正反面,留白剪掉些,再護貝或透明膠帶做防水,掛在瓦斯鋼瓶上。

用這方法把桶裝瓦斯搞定之後,就不會想裝天然氣了! 且桶裝瓦斯更自主更省錢。
但瓦斯鋼瓶最好放屋外,且放在送瓦斯不必進門的地方,再配管拉進屋裡才比較好!

Mobile01這篇是我寫的, 因被01停權也懶得在01發言了!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1998893
2個桶裝瓦斯接條雙瓶連結管,就不會洗到冷水了!
叫瓦斯的時間有很大彈性! 不會用到沒瓦斯在那裡痴痴的等...

再補充那篇沒寫的...那時我是買中壓的CNS橡膠瓦斯管,以6分PVC管保護,自己配管,
但發現橡膠管同樣會透一點點點點的氣,在PVC管內有一點點點點點的瓦斯臭味,
所以, 建議自己配管用燃氣用的鋁塑管有金屬層就可100%不透氣。但鋁塑管接頭處要用泡泡水檢查有沒有漏氣。

其實還有更火大的!
2桶已過期鋼瓶資源回收廠不收,瓦斯行也不收,打電話到政府相關部門,
或什麼中華民國液化石油氣容器安全協會???是有回電,但也沒法解決!
到最後還是在拍賣網放了好像3年?才終於把2桶20kg過期鋼瓶以450元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我內行,而是對瓦斯行的生態不爽而被逼的!
過去我家叫的瓦斯行倒了,其他家瓦斯行不收過期鋼瓶,未過期 ...

我手上也還有一支鋼瓶~~搬家後只需用一桶,瓦斯行挑了一桶+200就跳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