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4呎T8啟動器問題

楼主(2017-01-12):
請問亮兩頭中間不亮是哪個元件損壞了.請大大幫我圈起來.幫小弟解答...謝謝

网友A:
機板翻個角度和底板拍一下吧

楼主:
我晚點拍.如果檢查那顆電容要各別焊起來在測量嗎

网友:
我換過的是大顆電容爆~~~最下面那兩顆

网友B:
高壓啟動電容檢查看看。容質應該很小。

楼主:
哪一顆幫忙圈一下
都用歐姆檔就量得出來嗎

网友:
燈管2個燈絲,4條出線連接,跑一下線路,兩燈絲的其中的兩條電線會串一個啟動電容,啟動電容容質很小,可能需要電容錶。

楼主:
怎不能在樓上補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啟動電容檢查看看。容質應該很小。

哪一顆是高壓電容

网友C:
和PTC(未裝)並聯的那顆,是C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PTC(未裝)並聯的那顆,是C5

嗯~明天交叉測試看看

网友D:
4呎T8...建議不要修了,
買新的4呎T5 28W+預熱高功啟動器的燈具,就不用再換啟動器了!
且燈管壽命可2萬小時。

2~4呎T8燈管 +傳統安定器+啟動器,壽命好像是1萬小時...也算壽命很長了!
但燈管愈短壽命也愈短,1呎的壽命只剩下3千小時。

T5 28W是三波長燈管,相當於傳統T8/T9 36W燈管的亮度,
但若需要再增亮2.5~3成的亮度,則可保留4呎T8燈具把它修好,
以後改用1支約80元的T8/T9三波長燈管(太陽神燈管)。

网友E:
會不會是燈管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是燈管壞了?!

燈管在第一線就檢查交叉測試過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呎T8...建議不要修了,
買新的4呎T5 28W+預熱高功啟動器的燈具,就不用再換啟動器了!
且燈管壽命可2萬小時 ...

此電路版不是安定器跟啟動器做在一起的嗎
說到T5的燈管更別說了..啟動器也常常在壞..等這支修好我在拍T5的版上來求解
還是傳統T8安定器+啟動器的耐用.一般只壞那10-20元的啟動器.安定器根本不會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電路版不是安定器跟啟動器做在一起的嗎
說到T5的燈管更別說了..啟動器也常常在壞..等這支修好我在拍T5 ...

你那安定器跟啟動器做在一起,要看是瞬亮還是預熱式的,
看長度不太像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
瞬亮電子安定器,日光燈管會很快掛點,更不要修了!

若原本是瞬亮的,燈管掛得很快!
建議T8/T9/T5燈管都改為 高功率預熱型電子安定器, 有CNS檢驗標誌+功率因數97%以上,
可參考這篇
https://ericecheng2266.wordpress ... 8F%9B%E8%A3%9D-diy/

我前面講的壽命幾千~2萬小時,都是講預熱式閃兩下才亮的安定器...若用瞬亮的可能2~3千小時就掛點!

傳統安定器+啟動器,日光燈閃兩下才亮,4尺10000, 2尺7500, 1尺5000小時
預熱高功電子式啟動器,日光燈閃兩下才亮,不管幾尺都是20000小時。

傳統燈具用4尺日光燈管,壽命10000小時,在家庭算很長壽了!
因為一般家庭晚上只開燈5小時,然後就關燈睡覺了! 10000/5小時/365天=5.4年,
20000小時則10~11年才換燈管,搞不好房子都換人住了!

但對於公司/工廠而言,開燈一天可能超過8小時,換燈管的機率就會高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板翻個角度和底板拍一下吧

高手啊...果然是壞那一顆.因為這是雙管燈.所以還沒焊起來在上面量壞的這邊.那顆電容就短路了
兩邊交換後換這邊好囉...等待零件完修

剛剛的是水族燈具...家用的T5燈的啟動器都直接掛掉不亮.你也知道是哪一個元件壞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啊...果然是壞那一顆.因為這是雙管燈.所以還沒焊起來在上面量壞的這邊.那顆電容就短路了
兩邊交換後 ...

看看吧!

像這種的驅動器效率較高,
但也容易損壞,又不容易修理,
IC,MOSFET都不好找,
所以我還是喜歡用省電燈管的基板改造,
省錢又簡單,旗時效率也差不了多少!!

110/220V,T5, 14WX4  功率因數:99%

日光燈管驅動器1

日光燈管驅動器1

日光燈管驅動器2

日光燈管驅動器2

110/220V,T8-40E單管,或20WX2,

日光燈管驅動器3

日光燈管驅動器3

日光燈管驅動器4

日光燈管驅動器4

日光燈管驅動器5

日光燈管驅動器5

日光燈管驅動器6

日光燈管驅動器6

日光燈管驅動器7

日光燈管驅動器7

日光燈管驅動器8

日光燈管驅動器8

日光燈管驅動器9

日光燈管驅動器9

日光燈管驅動器10

日光燈管驅動器10

日光燈管驅動器11

日光燈管驅動器11

日光燈管驅動器12

日光燈管驅動器12

日光燈管驅動器13

日光燈管驅動器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安定器跟啟動器做在一起,要看是瞬亮還是預熱式的,
看長度不太像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
若瞬亮電子安定 ...

剛剛看了一下文章.的確是瞬間型短的跟很長的那種.非常容易壞

預熱型的是T8跟T5都通用嗎

對了在請教一下.像水族燈有PL的U型燈管.因為不知是安定器換或是燈管壞的情況下.可使用其他安定器測試嗎
因為U型燈管很貴.怕如果是安定器壞掉.那燈管就多買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文章.的確是瞬間型短的跟很長的那種.非常容易壞

預熱型的是T8跟T5都通用嗎

拍些圖來看看吧!

預熱型的,
T8跟T5不一定通用,
功率電流亮度會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些圖來看看吧!

預熱型的,

照片中的細圖是有什麼差別呢...我只看到有顆元件的腳黑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文章.的確是瞬間型短的跟很長的那種.非常容易壞

預熱型的是T8跟T5都通用嗎

沒有適用的測試安定器或燈管,燈管帶去賣場測試區測,要注意瓦數。善用附近賣場的測試區,無法判斷又不想買了變備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中的細圖是有什麼差別呢...我只看到有顆元件的腳黑黑的

這算是市面上比較高級的燈管驅動,
效率高,價錢高,
坦白說,還是不如螺旋燈管的基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文章.的確是瞬間型短的跟很長的那種.非常容易壞

預熱型的是T8跟T5都通用嗎

T5/T8安定器/燈具都不通用, 瓦數W不一樣啊!

但T8=T9 安定器可通用,燈管燈座也通用,也像傳統啟動器,不同長度(瓦數)燈管不一定通用
歐洲品牌飛利浦、歐斯朗是T8
國產品牌的日光燈管是T9,因外徑較粗一點點點,所以也較亮一點點點點....

T8/T9燈管,可用在傳統安定器+啟動器的燈具,也可用在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不需啟動器),
市面買不到T8/T9+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燈具...只有T5的!

T8/T9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你到拍賣網找看看, 約250~400元
T5則可能乾脆換個燈具比較簡單...但燈管的C/P值沒有T8/T9三波長那麼高...

例:  T5 4呎28W 80元一支, T8/T9三波長36W也約80元一支,
都三波長,就每W光效都差不多,但因T8/T9瓦數較高,亮度可比T5增加2.5~3成。
但因為沒有廠商生產T8/T9+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燈具,
所以,只能自己把T8/T9舊燈具改裝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或改成T5燈具。

瞬亮式的日光燈電子安定器,都建議不要修理直接換掉了!
否則長期以來賠掉的燈管成本,都不知能換幾組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或燈具了!
若24hr開著,用瞬亮式對燈管壽命可能比較沒差? 可將就點用,
但常開開關關,燈管絕對死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T5/T8安定器/燈具都不通用, 瓦數W不一樣啊!

但T8=T9 安定器可通用,燈管燈座也通用,也像傳統啟動器,不同 ...

所以說預熱型的基本是用在T5的嗎.但也能改在T8跟T9是這樣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說預熱型的基本是用在T5的嗎.但也能改在T8跟T9是這樣嗎

T5不能改T8/T9,
就到拍賣網買T8/T9的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還要看T8/T9支援幾瓦?幾支燈管的...

T8/T9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似乎都沒有給10W燈管的!(成本太高,划不來)

懶得改,就換成T5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的燈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5不能改T8/T9,
就到拍賣網買T8/T9的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還要看T8/T9支援幾瓦?幾支燈管的...

請教一個問題1.2KV的電容是不是不好買到.還是根本沒人賣
小弟我跑了好幾家都跟我說沒有.找到一家說有相同但電壓不一樣
麻煩幫我看一下是否只差電壓不一樣.話說電燈要用到耐壓1200V的嗎
會不會爆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一個問題1.2KV的電容是不是不好買到.還是根本沒人賣
小弟我跑了好幾家都跟我說沒有.找到一家說有相同 ...

耐壓1200V的確實不好買,
市面上最多的就是600V的,
600V的也可以用啦,
只是壽命長短不一定,
反正很便宜多買兩個備用吧!!
或是用0.012,600V兩個串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壓1200V的確實不好買,
市面上最多的就是600V的,
600V的也可以用啦,

那我買的那個白的也是682J的嗎
怎麼寫法不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買的那個白的也是682J的嗎
怎麼寫法不一樣

682j 就是 0.0068,
123j 就是 0.012,

只是寫法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2j 就是 0.0068,
123j 就是 0.012,

請問這種電容的相關知識有資料可查或學習的網站嗎

楼主(2017-02-13):
引用 网友A:
機板翻個角度和底板拍一下吧

請問莉莉..我有另一組跟這個一樣的
但都沒動作完全不亮.請問有可能是哪個元件的問題
要焊下來做檢測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莉莉..我有另一組跟這個一樣的
但都沒動作完全不亮.請問有可能是哪個元件的問題
要焊下來做檢測嗎 ...

都沒動作完全不亮,
故障原因就不同了,
會壞的地方有幾個,
電源整流濾波大電容,電晶體,
觸發二極體,電晶體,電組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沒動作完全不亮,
故障原因就不同了,
會壞的地方有幾個,

好...那我就從簡單的電容焊起來全部檢查
上次那組真準..一次就中
這次也是雙管燈.可是兩邊同時都不亮
實在是頭痛了...哈.不過也較有挑戰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電容的相關知識有資料可查或學習的網站嗎

http://www.auto.kyu.edu.tw/cwche ... %9F%A5%E8%AD%9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auto.kyu.edu.tw/cwchen/courses/electrical%20circuit/%E9%9B%BB%E5%AD%90%E9%9B%BB%E8%B7%A ...

大哥...太感謝你了
你們真是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沒動作完全不亮,
故障原因就不同了,
會壞的地方有幾個,

我拆了四個可疑電容。照片這兩顆沒短路
歐姆檔量指針完全不動。是開路壞了嗎
682J  1200V
104J  63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了四個可疑電容。照片這兩顆沒短路
歐姆檔量指針完全不動。是開路壞了嗎
682J  1200V

歐姆檔量指針完全不動,
應該是好的,用10K檔量,
會動一點點...

http://dropjar.com/#1i2376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歐姆檔量指針完全不動,
應該是好的,用10K檔量,
會動一點點...

剛剛測試結果10K檔位
682J  1200V      秒動了一下
104J  630V       完全不動.另外測試  104J   400V  會明顯的跳動.104這顆有問題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剛剛測試結果10K檔位
682J  1200V      秒動了一下
104J  630V       完全不動.另外測試  104J   400V   ...

看來神龍大的電表沒有電容檔位,如果偏好指針電表投資一台Sanwa CX506a會是量電容電組一輩子的好朋友

回到正題
682J 是 6.8nF 1200V
104J 是 0.1uF 630V
1200V耐壓的電容比較難買,建議可以買3顆400V的安規電容串在一起,串聯兩顆容值砍半三顆容值X1/3以此類推,但還是需要配對免得誤差讓其中一兩顆承受過大電壓

不知道神龍大的電表10K檔的電壓是多少呢? 現在電表都已經很便宜了,如果可以買一台夠用的會是很好的投資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測試結果10K檔位
682J  1200V      秒動了一下
104J  630V       完全不動.另外測試  104J   400V   ...

接續上一則
6.8nF=0.0068uF和0.1uF比起來差很多,指針偏轉角度也會有差,不妨試試看拿顆220uF和2200uF的電容用1K檔量量看,就會比較好理解是什麼一回事了,指針電表歐姆檔的原理是利用電容的充電電流來測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來神龍大的電表沒有電容檔位,如果偏好指針電表投資一台Sanwa CX506a會是量電容電組一輩子的好朋友

回 ...

嗯..上網去看看價位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