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果汁機SM-186

楼主(2017-01-12):
話說到我想要修理一台果汁機
但是卻遇到三洋公司所使用的非一般的螺絲
而是使用特殊螺絲(應該是星型螺絲)
而我也去找了兩組特殊螺絲要來把外殼拆掉
無奈...所找的都沒辦法把螺絲拆掉
總共有四個螺絲要拆
真是無奈
怎麼三洋會防止人家拆機呢

所用的工具組

不知道是否有大大有高見
可以給我建議

网友A:
這要六角中間有洞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要六角中間有洞的喔

大大~我有注意到唷
我那組工具也是星行有洞的(中間有凹進去)
但是試了各種不同的大小
就是沒辦法把螺絲轉出來

螺絲又埋在很深的地方(約10公分深)
所以才感到無奈呀!!
不知道是否能找到正確的工具。或是有其他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有注意到唷
我那組工具也是星行有洞的(中間有凹進去)
但是試了各種不同的大小

jeff116大我看照片好像是六角的,還是我看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有注意到唷
我那組工具也是星行有洞的(中間有凹進去)
但是試了各種不同的大小

用這種星型中空加長型就可以了~

网友:
跟學姐買一組南旗

网友:
拆不下來的原因是為何?
螺絲孔不合嗎?
還是卡死無法拆,
有可能是深度太深,
工具雖然有卡住,
但施不上力氣,
而轉不動..

网友:
帶去五金店直接說我要買這種板手 . 他就會找給你了

网友:
這種螺絲小家電用的多,對常玩的人而言,已經算不上特硃了。

网友:
到五金賣場 應該不少
也有下方的

网友:
學姐 這組工具 真的好用
只是要拆深一點的 要用連接桿 有時洞太小(不要想歪)(連接桿伸不進去)

网友:
這種星型的、六角、八角、三角的.. 去稍微大一點的五金行都有賣(沒有就多找幾家),通常都是國產大廠或是歐系家電會用這種螺絲 避免亂拆...
這種星型中間有洞的起子 買單把的即可 比較省錢,也比較耐用 不是拆不開 是你的工具用錯(45合一裡面沒有這種)  帶去五金行比 插進去轉的開 買那把就對了  它也不是六角、八角,是星狀而且中間有洞的才對
我上個月也是遇到這問題 才去買一把 我買單把的大約是一百五 很細很好插入 (跟萬用換把手的不同..那種很粗) 幾號規格的我忘了  插進去轉的開就正確

网友:
拆開了嗎

楼主:
還沒~
我在想...
我買了工具就只用這一次..
感覺...不常用到
CP值蠻低的...
不過沒拆開又不能修
苦惱中..

网友:
我為了維修美式咖啡機而砸下599買了全型號中空星型板手,修好咖啡機之後卻覺得是賺到了 !
雖然只用了那麼一下下,現在晾在工具箱裡,以後也不知道是否還會用到,但總比花個二張小朋友買新的咖啡機划算 !
快過年了,就當作是買公益彩卷,不要再為此困惱了,建議明天天一亮就去五金行買來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沒~
我在想...
我買了工具就只用這一次..

三洋果汁機的故障情形?
一定要拆機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沒~
我在想...
我買了工具就只用這一次..

大大,我以前拆補蚊燈也是有一顆這種螺絲,
後來是用小一號的一字起子去轉開的,
大小選剛好可以閃過中間那個小凸點,又可以卡到其中兩個槽,
只有一顆才能這樣硬拆.
轉下來之後換回一般螺絲吧.
不過轉那麼多顆還是花個百來買一組大賣場牌的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沒~
我在想...
我買了工具就只用這一次..

家中常用或回收練功,衡量物品年限殘餘價值,這對不會修的我慢慢省下工具和材料的錢,我買工具材料花了新品的一半以上,只用了一次。雖然是修好了,最後想想我怎麼不直接換新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洋果汁機的故障情形?
一定要拆機嗎?

一定要拆的
因為按按鍵都沒有反應
不是線斷掉就是電容問題
要不然就是馬達問題
若是馬達問題,那就難搞了,恐會賠了夫人又折兵
這就是我所擔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我以前拆補蚊燈也是有一顆這種螺絲,
後來是用小一號的一字起子去轉開的,
大小選剛好可以閃過中間那 ...

螺絲若是淺淺的可看見,我也不會這樣苦惱
問題就是他是在15公分深的地方,
讓我非常苦惱
我也是想要把這螺絲拆下來後就要換成一般的螺絲
不過現在要拆了才能做後續動作。

我曾想過直接用電鑽從螺絲孔鑽下去破壞螺絲的結構
不過就像前面講的,再15cm深的地方不太好控制
怕會傷到果汁機外殼
傷腦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定要拆的
因為按按鍵都沒有反應
不是線斷掉就是電容問題

馬達線圈裏頭包覆著一顆溫度保險絲,應該是它燒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要拆的
因為按按鍵都沒有反應
不是線斷掉就是電容問題

J大,
到徵求區試看看: 限XX地區,借用工具一組,可自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螺絲若是淺淺的可看見,我也不會這樣苦惱
問題就是他是在15公分深的地方,
讓我非常苦惱

如果在 雲林縣 拿來我這邊幫拆或是來借工具 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馬達線圈裏頭包覆著一顆溫度保險絲,應該是它燒斷了

那顆溫度保險絲  一般不知斷熱的一焊好在量 又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在 雲林縣 拿來我這邊幫拆或是來借工具 都行

sa大~
感謝你,你的協助我心領了!!
我在高雄~我再另外想辦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