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明谷、明治 門口機與電鎖 問題

楼主(2017-01-12):
家中明谷門口機安裝一片機板可遙控電鎖,順利成功安裝 ! 朋友告知他家中的明治也要安裝
,但苦於無明治門口機(機板)線路圖一直安裝不順利 ! 不知有版友可協助明治門口機線路圖 ?
網路有找到明治對講機配線圖!

网友A:
沒有型號嗎?

另外你最好標上原使用的型號=? 替換的型號=? ~即使你call原廠詢問,她們也是會問你我所提的2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型號嗎?

Ultraman大。
明治YH-309-E/D 機板電路圖

網購遙控機板使用24V 變壓器電壓正常可遙控。但用明治YH-309-E/D 24V電壓卻出現遙控機板不穩定

网友B:
紅紅棕接電源變壓器(24,24,0);黃綠接門口機,紅黑接電鎖(你可先用電錶量壓開鎖會有電壓輸出),電鎖接法你可把電鎖(EL,AC,PT這個是為一個開關)繼電器一條線直接接紅黑線的黑,繼電器另一條線接(EL,AC,PT這個是為一個開關)一端,另一接紅黑線的紅

(EL,AC,PT這個是為一個開關)你要先找出開關的兩點出來,請先用電錶量測,門關起來是要能導通,開啟門門需關掉才是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紅棕接電源變壓器(24,24,0);黃綠接門口機,紅黑接電鎖(你可先用電錶量壓開鎖會有電壓輸出),電鎖接法你可把 ...

bobbie_168 大 ! 你應該是專業人員 ! "黃綠接門口機"這句話就不是很懂! 這片本來就是門口機的機板

另請教 pt 燈無法亮,確定為機械物品 ! 電鎖外殼拆開後就無法亮了,
查出是右方小鐵片無法準確觸發微動開關!

网友:
早期類似此款是接到門口機,現一看TR是接到內部應答控制盒(接到電話或是接到總機外線端由分機控制),看接線圖應該是一整組包含應答控制盒

你若是呈現開門電鎖則已經由開關切斷,可將門關上此時開關才會成一端短路(導通)

圖片註解最好往旁邊空白處,盡量不要遮住其他,近可能呈現原貌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紅棕接電源變壓器(24,24,0);黃綠接門口機,紅黑接電鎖(你可先用電錶量壓開鎖會有電壓輸出),電鎖接法你可把 ...

明治 門口機板 電壓量測圖 01 (Copy).jpg

3pin 的紅紅棕接機板出現機板繼電器一直吸放吸放動作 !
改接 4pin黃綠紅黑 的紅黑接機板 , 雖然第一天可正常遙控電鎖,但第三天就出現遙控機板當機無作用 ...

网友:
1:電源部份
A)3pin 的紅紅棕是電源輸入只要給(AC 24V,24V,0V 變壓器)經二極體基板電壓34V
B)3pin 的紅棕是電源輸入AC 0-32V實際經二極體基板電壓只剩22V所以會跳動因為電壓不足

2:電鎖
A)從基板紅黑只要有按開鎖動作就會送出電壓
B)電鎖若關門SW開關應為導通,開門SW開關應為關閉
C)電鎖繼電器與開關與紅黑為串接開關迴路,正常是關門SW開關應為導通等待按開鎖動作就會送出電壓讓電鎖繼電器動作門開了開門SW開關應為關閉讓整個回路斷開(怕基板送出電壓過久會使電鎖繼電器燒燬)

PS:建議一步一步檢測各部分操作是否正常,若是按開鎖動作就會送出電壓後都無法停止就會產生門關了還會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