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種水龍頭軸心有得買嗎?

楼主(2017-01-13):
三件式水龍頭漏水

拆下來量的尺寸

网友A:
多年前也是找不到合用的閥心,後來自己修復閥心,使用至今已超過7年狀況良好。
http://ysckyy.blogspot.tw/2010/11/blog-post_220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也是找不到合用的閥心,後來自己修復閥心,使用至今已超過7年狀況良好。
http://ysckyy.blogspot.tw/ ...

y大,
你這篇大作我有參考過了,我這個底部那個膠圈(圖上18mm處),我也換過了,無效, 跟你那個差別在於我這顆我只能拆解到這裡,找不到地方拆了!
好像都是熱水的先壞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y大,
你這篇大作我有參考過了,我這個底部那個膠圈(圖上18mm處),我也換過了,無效, 跟你那個差別在於我這顆 ...

我的是冷水先壞......熱水至今9年多了反而沒事。

可能剛好那顆瑕疵,目前家中使用同型水龍頭冷熱水合計8顆,就只有那顆漏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y大,
你這篇大作我有參考過了,我這個底部那個膠圈(圖上18mm處),我也換過了,無效, 跟你那個差別在於我這顆 ...

B大:
旋轉件與固定件連接處一定有止漏墊圈,一般常見的是O型環。
您漏水的地方是從軸心冒水出來嗎?

网友C:
水龍頭止漏是O型環,
箭頭處有換嗎?
1與2處應該還能分解,
這裡面也是有條O型環.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大:
旋轉件與固定件連接處一定有止漏墊圈,一般常見的是O型環。
您漏水的地方是從軸心冒水出來嗎?

C大,
見下圖說明,水是從出口處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龍頭止漏是O型環,
箭頭處有換嗎?

Sandy媽媽,
見下圖說明,結構跟一般的有點不同.

楼主:
上方無止水膠圈,也無法拆解

底部這個膠圈換過了

開水時裡面陶瓷閥心位置

關水時裡面陶瓷閥心位置

目前唯一可能拆解處,應該是底部那有條縫隙處,只是不好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冷水先壞......熱水至今9年多了反而沒事。

可能剛好那顆瑕疵,目前家中使用同型水龍頭冷熱水合計8 ...

Y大,
我的大概用了12年,所以你還有3年可以撐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方無止水膠圈,也無法拆解

沒錯,應該是尾端那一圈拆開後,轉軸聯陶瓷片一起從後方抽出。

网友:
這詢問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32292231
這規格的銅芯不容易找,
依附圖來看是用拔出的,
要不要把軸心泡在鹽酸(浴廁清潔劑)幾天,
因為上面都卡水垢,
所以才拔不出來..
裡面結構是與ysc大的類似..
有O型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方無止水膠圈,也無法拆解

B大:
用管鉗夾住底部拆看看吧!
由Sandy媽媽提供的沒屋頂網頁看來,此款兩片式陶瓷軸心也是一片固定式另一片是旋轉件,但是中間沒有墊圈。出水口漏水可能原因是上下陶瓷接觸面磨損過多或是有刮痕造成漏水。
若能拆開取出陶瓷軸心,提供2個維修可行性:1.增加陶瓷軸心底部膠塞厚度,2.在上下陶瓷接觸面抹上矽質油脂,供參考。

PS:可詢問特力屋是否有賣此款陶瓷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應該是尾端那一圈拆開後,轉軸聯陶瓷片一起從後方抽出。

果然沒錯,就是從那裏夾住轉一下就拆下來了,
只是現在不曉得是哪個零件漏? 要來慢慢試了.

有比較懷疑左下邊那顆 ,它兩面和中間都有膠圈 (中間膠圈的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沒錯,就是從那裏夾住轉一下就拆下來了,
只是現在不曉得是哪個零件漏? 要來慢慢試了.

個人猜測,應該是兩片陶磁片接合面壓力不足導致無法緊閉而漏水,尾端轉下那圈應該有個O環壓住陶磁片,這O環如果年久扁掉是有可能造成壓力不足而漏水。

网友D:
我覺得是水垢重(石灰質)致使陶瓷接面鬆弛,只要清乾淨,重新鎖上即可。

网友E:
兩片陶磁片接合面壓力不足導致無法緊閉而漏水,
尾端底下那個橡膠墊片壓住陶磁片,
橡膠墊片彈性疲乏壓不住陶磁片,
用寶特瓶瓶蓋裡的墊片,
剪個大小一樣的,中間要挖洞,
墊上去就好了,
家裡的水龍頭都是靠寶特瓶瓶蓋裡的墊片再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是水垢重(石灰質)致使陶瓷接面鬆弛,只要清乾淨,重新鎖上即可。

ok,
我來清潔看看,不用花錢維修我很"呷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兩片陶磁片接合面壓力不足導致無法緊閉而漏水,
尾端底下那個橡膠墊片壓住陶磁片,
橡膠墊片彈性疲乏壓不住 ...

yes!!
我來試試看 "五星級"維修法 !!

网友F:
這個應該是TOTO的,拿著這個到TOTO店面比長度

网友G:
到水電行看看運氣,有無拆下中古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水電行看看運氣,有無拆下中古不要的!

因為家裡夜間部的那位同學嚴重抗議與警告
說我搞什麼東西,這2組漏水修的這麼慢,到底是會不會呀?真的不會就不要硬 "ㄍ一ㄥ"

其實前幾天我已經網拍一組台制的先裝上去,再把沒漏水的冷水口裝到另一組熱水口湊合著來用,不然怎可讓我這樣慢慢玩.

現在時間不趕了,待我慢慢來查漏水處,修起來當備品.
另外Sandy媽提供的那個網址有單賣裡面的陶瓷組,真不行就拍個2組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應該是TOTO的,拿著這個到TOTO店面比長度

Dave大,
我現在要將它當實驗品維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家裡夜間部的那位同學嚴重抗議與警告
說我搞什麼東西,這2組漏水修的這麼慢,到底是會不會呀?真的 ...

"這位同學"是貴公子吧?
不會叫他來用~
老爸在修理水電,怎可以鬼叫鬼叫.
要叫外面水電工也要好幾天.
小鬼都不知道老爸的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位同學"是貴公子吧?
不會叫他來用~
老爸在修理水電,怎可以鬼叫鬼叫.

噓,小聲點!!
是家裡的財務總管啦,晚上能不能同裘共枕一同研究學問,還要看她賞臉.
現在"ㄡ落"我可以當水電工了

网友H:
原來那東西長那樣ㄚ~~長知識了

有這種水龍頭~~~~大概是你們財務長每晚給你放燒水扭太用力了...給扭壞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噓,小聲點!!
是家裡的財務總管啦,晚上能不能同裘共枕一同研究學問,還要看她賞臉.
現在"ㄡ落"我可以當水電 ...

哈哈!好熟悉的的港覺喔.
有時真的覺得賠了人夫又折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來那東西長那樣ㄚ~~長知識了

有這種水龍頭~~~~大概是你們財務長每晚給你放燒水扭太用力了...給扭壞的˙ ...

放熱水?
A大,你連續劇看太多囉!!
不是你來放熱水,你就該心存感恩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好熟悉的的港覺喔.
有時真的覺得賠了人夫又折兵.

哈哈哈!!
不然老娘我這麼委屈嫁給你,圖的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