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OSHIBA 東芝液晶 機型:37HL86G 遙控器可開機無法操控

楼主(2017-01-13):
銘牌

TOSHIBA 東芝液晶 機型:37HL86G
故障原因 :
能用遙控器開機 但遙控器無法關機 遙控器只能開機 其它按鍵都無法操控
液晶電視本體按鍵 能開機能關機 也能叫出選單
一開機時是顯示在 VGA 無法切換到其他模式

開機畫面如下 :

全機後照圖

電源板

主機板全照圖

主機板 1/2

主機板 2/2

能開機 電源板沒壞 背光板跟燈條也沒問題 能出現藍底顯示無訊號源先斷定邏輯板跟面板也沒問題 那就剩主機板了

查看2片主機板電容 都沒禿起 要全換嗎?
那先查看主控IC吧? 在主機板2/2那片看到一顆大IC應該就是主控IC 那就把那片的電容全換先
換完後 先測試竟然搖控器能關機了 在接上視訊盒接天線 遙控器能切換到電視模式了 遙控器按鍵都能操控了 那就試機吧

試機畫面如下 :

完修試機中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
感謝sa2086大分享的維修實例 恭喜完修

网友:
電容搞怪,
恭喜完修!

网友A:
Sa大經驗判斷真準確 , 完全沒使用量測工具就能完修 , 又是一電解電容搞怪實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大經驗判斷真準確 , 完全沒使用量測工具就能完修 , 又是一電解電容搞怪實例 !

網上一些前輩分享那麼多 大都跟電容有關 小弟還需網上前輩教導

目前電容跟以前真的差很多 不敢恭維 所以猜測故障處 先換再說

网友:
好棒的分享恭喜n_116|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我有一台國際的也是這種情況,改天來試試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應該是視訊盒沒裝好的關係,或是鬆動
我認為電容器故障不會這樣,有些舊機型只要視訊盒沒裝好就無法切換,下次可以留意看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視訊盒沒裝好的關係,或是鬆動
我認為電容器故障不會這樣,有些舊機型只要視訊盒沒裝好就無法切換,下次 ...

感謝提醒
也遇到過 樓主說的問題

最主要問題是 能用遙控器開機 但遙控器無法關機 所以應該無關視訊盒

网友:
技術精湛!謝謝無私的分享有你真好!

网友:
恭喜完修,既然換了主機板電容,電源板電容也換一換吧,可以用更久!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這型的 之前是邏輯版故 障
找了好久才找到板子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