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擎 H67M-ITX/HT 不開機

楼主(2017-01-13):
大家好~
小弟手上這片主板,故障狀況為開機停住!
沒辦法完成開機檢測(我猜)
斷電後開機會響4聲警報音 (AMI BIOS)

測試過,內存118,238(SMBCLK/DATA)有3.3V,236有3V,1/67有0.75V,168有1.5V~
用示波器看過SMBCLK/DATA 波形,只有開機時有顯示2次振盪!

因為想重刷BIOS,可是BIOS為.EXE 沒辦法用燒錄器燒(有抓過H67M-ITX,的測試也是不開)

想看看前輩們有何建議?
還是可以幫我解開BIOS呢?
以下附上BIOS連結!

http://asrock.pc.cdn.bitgravity. ... -ITXHT(2.20)WIN.zip

補充內容 (2017-2-10 11:13 PM):
跟各位前輩報告一下!
最後我用假負載打組值,發現TX#0這點只有幾歐姆!
所以應該是晶片組掛點了.......
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助!

网友:
試試用這個

3.82 MB, 下載次數: 36

楼主:
kafachan大~

剛剛試過,一樣卡住!

這種ITX小板沒除錯卡都不知到底是卡在哪邊?

网友A:
引用 楼主:
kafachan大~

剛剛試過,一樣卡住!

有查 內存120 / 240 VTT電壓嗎? 時鐘打值, 數據線也打一下值看看. 都正常換個cpu 看看.

楼主:
不知道板上有前輩有nct5573d 這顆IO的腳位圖嗎?

其實還挺討厭華擎的主板!
查不到資料是怎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板上有前輩有nct5573d 這顆IO的腳位圖嗎?

其實還挺討厭華擎的主板!

也許是客製化的規格.專門針對小片主機板開發.所以找不到就不足為奇了.我很少修華擎的板.因為大多無資料

网友C:
nct5573d,這顆好像滿好找的阿,一餵狗就看到了,是這個嗎?

http://www.datasheetbay.com/pdf/855349/NCT5577D.html

記憶體沒有抓到的話應該跟super IO關係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ct5573d,這顆好像滿好找的阿,一餵狗就看到了,是這個嗎?

http://www.datasheetbay.com/pdf/855349/NCT ...

謝謝~
不過這是nct5577d的~

腳位不ˊ知道有沒有一樣!

現在狀況為開機後 就停在黑畫面,應該ˋ是某個硬體偵測卡住!

所以想找IO看看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許是客製化的規格.專門針對小片主機板開發.所以找不到就不足為奇了.我很少修華擎的板.因為大多無資料 ...

哈哈~

小弟只是單純發發牢騷!

剛剛a14985157兄找了NCT5577d 的手冊,我有又找NCT5532d 手冊來對!
看起來腳位應該是差不多~

有的用總比亂猜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小弟只是單純發發牢騷!

所以鼓勵發文上來的好處是-人多好辦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鼓勵發文上來的好處是-人多好辦事.呵呵

我在想~

不知道能不能從 super IO 上直接拉腳位到除錯卡上~

現在再翻翻文獻~

不知道C大有研究過嗎?

网友:
抱歉抱歉,沒有仔細的對到型號

super IO通常量一下PSOUT腳位,有把開關按鈕的訊號送出給南僑,然後開始上電、跑碼

就可以先查別的地方了

super IO是用LPC來溝通的,華擎除錯卡也是用LPC溝通,

可以找找看這片板子上有沒有TPM header,通常從這裡可以直接拉出LPC

网友:
這兩個其中一個應該就是你想要的LPC 總線接口了.

現在的主板沒有PCI 槽,PCIE 槽也只有技嘉會做在PCIE 上,其它的大都使用LPC總線來實現debug 功能了.

楼主:
感謝kafachan兄,解答~

小弟這個假日維修員,自己手邊的工具都沒有玩透.....

之前有插過這個排針,但是沒想要要換插華擎 新檔的位置.......

看起來是卡 62 ~

因為第一組記憶體槽有缺一根彈片!
所以我先把記憶體座換新(兩個一起換),等耿換完再來量測看看!

网友D:
好怪的版子 記憶體2條上去不會卡到風扇扣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怪的版子 記憶體2條上去不會卡到風扇扣具嗎?

短版的要先上記憶體才不會卡到!

長版的只能用原廠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查 內存120 / 240 VTT電壓嗎? 時鐘打值, 數據線也打一下值看看. 都正常換個cpu 看看. ...

數據線沒打值....

想說掏片DDR3 打值卡再來試試~

我的U是G840 所以最原始的BIOS 應該就有支援!

時鐘跟120/240 電壓都正常~

個人是懷疑記憶體座有問題!
有跑碼比較安心(畢竟換座很花時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想~

不知道能不能從 super IO 上直接拉腳位到除錯卡上~

嗯.已經看到跑62了.請問如果不插記憶體.會跑什麼數字.D3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已經看到跑62了.請問如果不插記憶體.會跑什麼數字.D3 嗎

c大
是顯示53

网友:
沒錯.我剛好有一片華擎的正常主機板.我拿出來測了一下.也是53
另外我把讀碼過程大約記了下來讓你參考
跑碼順序
4F
9A
62 VGA信號輸出
99 鍵盤燈亮起
A2 畫面出現
A9
A6
我覺得跑62應該要出現畫面了.你有換過cpu嗎

网友E:
華擎Debug 燈故障排除對照表
故障碼        說明
00        請檢查 CPU 是否正確安裝,然後清除 CMOS。
0d        記憶體、顯示卡等裝置相關問題。請清除 CMOS、重新安裝記憶體和顯示卡,然後移除其他 USB、PCI 裝置。
01-54, 5A-60
(0d 除外)        記憶體相關問題。請重新安裝 CPU 和記憶體,然後清除 CMOS。
若問題仍存在,請只安裝一個記憶體模組,或嘗試使用其他記憶體模組。
55        記憶體無法偵測到。請重新安裝記憶體和 CPU。若問題仍存在,請只安裝一個記憶體模組,或嘗試使用其他記憶體模組。
61-91        晶片組初始化錯誤。請按下重置開關或清除 CMOS。
92-99        PCI-E 裝置相關問題。請重新安裝 PCI-E 裝置,或改用其他插槽。若問題仍存在,請移除所有 PCI-E 裝置或嘗試使用其他顯示卡。
A0-A7        IDE 或 SATA 裝置相關問題。請重新安裝 IDE 和 SATA 裝置。若問題仍存在,請清除 CMOS 並嘗試移除所有 SATA 裝置。
b0        記憶體相關問題。請重新安裝 CPU 和記憶體。若問題仍存在,請只安裝一個記憶體模組,或嘗試使用其他記憶體模組。
對於 X79 機型,請嘗試安裝記憶體至 DDR3_A1、B1、C1 及 D1 插槽。
b4        USB 裝置相關問題。請嘗試移除所有 USB 裝置。
b7        記憶體相關問題。請重新安裝 CPU 和記憶體,然後清除 CMOS。若問題仍存在,請只安裝一個記憶體模組,或嘗試使用其他記憶體模組。
d6        顯示卡無法辨識。請清除 CMOS 並嘗試重新安裝顯示卡。若問題仍存在,請嘗試安裝顯示卡至其他插槽或使用其他顯示卡。
d7        鍵盤及滑鼠無法辨識。請嘗試重新安裝鍵盤及滑鼠。
d8        密碼無效。
FF        請檢查 CPU 是否正確安裝,然後清除 CMOS。

楼主:
c大,我已經把記憶體座給拆了.......
公司有電動吸錫槍!
明天帶去公司用~

我手上這顆G840 在我 NAS專用上H61(黑群)內顯是正常的~

手邊沒有1155的U,要換U要去公司A一顆借來測~

除錯卡停在62 我放很久久沒開機,外加顯卡也沒開機!
清過CMOS也不開~
記憶體(都是金士頓)換雙面的也是不開~
倒是我想到以前有碰過一片主版,限定單記憶體時必須插DIMM1~
不知道會不會這片也是這麼奇杷,一切只好等我換好記憶體座再說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kafachan兄,解答~

小弟這個假日維修員,自己手邊的工具都沒有玩透.....

你的TL460 plus是二代

我之前有發過Debug卡  TL460 PLus 第三代的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674&highlight=

第三代已經全面自動偵測不須調整jump,並有多加LED快速過濾功能

只是後來因為我有1代跟2代,所以至今仍在考慮是否購入三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TL460 plus是二代

怪不得這麼眼熟,這東西原來我也有一張.

楼主:
換完記憶體座~

還是一樣卡62!

換顆處理器,變成62之後接 -->07 停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華擎Debug 燈故障排除對照表
故障碼        說明
00        請檢查 CPU 是否正確安裝,然後清除 CMOS。

請問獅子魚大!

我換一顆CPU後卡07, CPU重裝,記憶體重裝,BIOS 重燒~
一樣蛤還是07!

是符合您說的
01-54, 5A-60
(0d 除外)        記憶體相關問題。請重新安裝 CPU 和記憶體,然後清除 CMOS
問題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獅子魚大!

我換一顆CPU後卡07, CPU重裝,記憶體重裝,BIOS 重燒~

CPU座針腳檢查看看 還有BIOS 燒這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座針腳檢查看看 還有BIOS 燒這版看看

剛剛試過~
無效!

有上假負載,所有測試點都有0.7~1V左右的電壓(也有1V以上)至於對不對,就要找片好的版子測試才知道了!

可惜公司的示波器明天就要歸還~

題外話~
公司神人同事說要借去量測他西門子PLC模組輸入訊號的取樣頻率........
媽呀!
我還真不知道他到底在說瞎毀?
原來示波器可以知道其他電路上(未知)的取樣頻率(還能自動同步擷取?)!

瞬間我還真懷疑我怎麼還坐在那上班........(所謂豬一般的隊友)
這年頭沒技術也要會瞎謅........

网友E:
除錯卡跑碼順序是多少
CMOS電池跟座子檢查一下

网友B:
跑碼過程-橋與IO會做溝通.如果有異常也會卡住.因為AMI BIOS 跑07 查詢後顯示鍵盤部份.檢查鍵盤附近是否有氧化現象.IO也是.希望有進展.否則看著都頭大了(陸先生說:蛋疼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碼過程-橋與IO會做溝通.如果有異常也會卡住.因為AMI BIOS 跑07 查詢後顯示鍵盤部份.檢查鍵盤附近是否有 ...

C大~
所以我應該要用後面那顆CPU測試(I3 3220)才有效嗎?
因為本來的U(G840)只會卡62!

鍵盤附近的確有氧化現象,我以為頂多是不能使用(改USB)~
晚點我在測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錯卡跑碼順序是多少
CMOS電池跟座子檢查一下

跑馬順序晚點再來錄影再跟您說!

電池有換新/CMOS座,我是量清除COMS的排針(三根那種)有3V電壓(+BAT_3V),所以電池座應該沒問題~

補充內容 (2017-1-18 11:54 PM):
順序為
4F
過五秒
07(停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TL460 plus是二代

昨晚用新的測試`

結果停在CPU錯誤~(不知道準不準)

晚點再來查CPU腳位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