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M GT125 自動阻風門供電異常,能否改DC 12V供應?

楼主(2017-01-14):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我的機車 SYM GT125
近期早上都很難騎  冷車發動還算好發 就是會怠速不穩 一直偏高
最近發現機車也很吃油,1公升只剩21km

小弟有熱車的習慣,可是近期發現 熱車超過十分鐘 騎車轉速還是很高 3500 rpm以上不降
直接騎的話容易再回油門時反應一頓一頓的 常常會放屁
這個情況時好時壞,有時騎久一點就會正常,有時騎了一小時還是怠速很高
(通常早上最明顯,傍晚騎車就比較緩和)

我有先拿顆+12v dc的變壓器 直接供電給自動阻風門測試
大概五分鐘後 觸摸自動阻風門有工作溫度
接回原本線路 熱車很久只有稍微溫溫的

原地發動測量供應自動阻風門的電源  只有AC 6~8v
懷疑可能跟電盤內仁有零件故障
電瓶回充正常 測量有在+13.5~14v左右

目前有個構想,如果我拉一條電門正電 DC12V 直接供應自動阻風門
應該也是是能暫時改善這問題?會不會對阻風門有不良影響嗎?

感謝賜教

网友A:
應該是歧管或週邊軟管有漏 . 認真翻一翻 . 轉一轉 看看

歧管就抓化油器上下左右晃晃 . 看怠速有無變化

网友B:
清潔化油器 更換空濾 檢視火星塞
回想一下 空濾 及火星塞哪時候換的
可以的話拍一張火星塞上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歧管或週邊軟管有漏 . 認真翻一翻 . 轉一轉 看看

歧管就抓化油器上下左右晃晃 . 看怠速有無變化 ...

我會再仔細找找看有沒有漏的
我是發現冷車搖化油器 會影響轉速 甚至快熄火
如果騎很久 等怠速穩一點後  搖就沒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潔化油器 更換空濾 檢視火星塞
回想一下 空濾 及火星塞哪時候換的
可以的話拍一張火星塞上來看看 ...

空濾才剛換不到一週
火星塞印象中大概大概用了六千公里

火星塞我再找時間拆開來拍照
最近得一直用車 @@

网友:
如果有串連電阻 應該要查一下
不然拆開 柱塞通電查一下 看伸長長度是否足夠

還有買一顆 換掉試試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087823872

网友C:
以兩陽在研發方面下的心力,基本構造應該不變
1.請您先檢查藍線末端電阻是否正常
2.接下來發動後油門催個幾下,自動阻風門電壓會不會上升到12V以上

1正常的話進2
2如果還是6-8V,您的內仁要換了

不過以您的電池回充電壓看,內仁應該還好

网友:
從電門接的話~
有個問題是太慢啟動引擎~
阻風門就會提早關閉會啟動不太起來~

其它就沒什麼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兩陽在研發方面下的心力,基本構造應該不變
1.請您先檢查藍線末端電阻是否正常
2.接下來發動後油門催個幾 ...

小弟後來 直接接上電門正電測試
發現冷車的提速與 熱車之後的表現好很多
熱車後怠速是穩定的  暫時應該是改善了
持續觀察中~

感謝各位大大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