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8V可調電源供甕器用筆電19V電源組裝

楼主(2017-01-14):
筆電19V電源供應器+LM317+2N3055+電壓電流表頭,不知可行嗎?請前輩們指導:

線路圖網路上bx2aw前輩http://blog.xuite.net/bx2aw/wretch1/108019399轉貼
想趁年假組裝,不知有人試過嗎?或是有意見提供。
補充筆電19V電供照片:輸入AC100-240V(1.5A)輸出C19V(3.42A)

网友:
1A太低了.....

网友A:
改用以下來用比較好.記得加散熱
LT1083 7.5A

LT1084 5A

LT1085 3A

LT1086 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以下來用比較好.記得加散熱
LT1083 7.5A

用固定穩壓嗎?我是想用調壓方式,以前就是用現成變壓器,覺得不穩定也不方便,傢伙一大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固定穩壓嗎?我是想用調壓方式,以前就是用現成變壓器,鴂得不穩定也不方便,傢伙一大堆。 ...

跟317一樣用法

网友B:
這電路圖基本上是沒問題的,只是標題 筆電19V 電源跟這個有何關係?

楼主:
補充圖片19V電供2.5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路圖基本上是沒問題的,只是標題 筆電19V 電源跟這個有何關係?

找不到適合的變壓器(220V較多),想用它代替變壓器。打開膠殼好像比傳統變壓器更有效率,且廢物利用。
不過只能0-17V。

网友C:
直接找筆電的電壓回授  從那邊改可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筆電的電壓回授  從那邊改可調就好

功夫太差了,看了半天就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適合的變壓器(220V較多),想用它代替變壓器。打開膠殼好像比傳統變壓器更有效率,且廢物利用。
不 ...

看標題以為要將19V升壓至28V,誤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筆電的電壓回授  從那邊改可調就好

這牽涉到動態範圍問題,筆電變壓器、桌機電源供應器都是以固定電壓來設計,改成大範圍電壓變動可調電源供應器穩定度有差,尤其低壓高電流、高壓低電流等極端狀態下比較會出問題,以筆電變壓器降壓之後,再輔以線性穩壓器調整電壓,似乎是個不錯的折衷方案。

网友:
幾個問題點討論

1.  0 - 28V 可調電源供應器...
  可以說說什麼應用...

2. 筆電19V電源組裝
  物盡其用嗎?

3. 除了電壓以外,電流 幾A,也是很重要

网友:
這線路沒有限流保護,耗熱又容易壞,
建議別做,
查爾斯電子網有很多電路可參考:
http://www.gccircuit.com/Circuit/0-30V-VV-VC-PSU.pdf

最好改用開關式的, 只是前輩可能對傳統線性比較堅持 :)

网友:
您可考慮自動升降壓模塊 ,沒屋頂的有賣,您筆電變壓器DC19V接上去,輸出DC 1-30V

网友:
自動升降壓模塊 +1
這個是最適合大部份的人製作了,成功率很高,成品又很實用,整体費用並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固定穩壓嗎?我是想用調壓方式,以前就是用現成變壓器,覺得不穩定也不方便,傢伙一大堆。 ...

我過年前在雅虎拍賣買了XL6009升壓模組,IN 3-32V,OUT5-35V,降壓另外有降壓的模組(我降壓需求低),
重點是便宜,一組才32元,降壓模組也是幾十元而已,升降壓模組動輒一百多至5 6百,
但是標榜電流可至4A,實際使用,用18650當輸入,點52顆黃光LED,電壓約可調到4.5V,
在往上調可能輸入電流不足,電壓反而降低了,輸出電壓4.2V時,18650輸出的電流是1.3A
(因為輸出接USB插座無法測量),重點....使用不到1分鐘,全部零件發燙無法觸摸,
所以這種簡單式的模組,在實際的使用是比較困難的。如用12V的鉛酸電池,電壓提高至19V給筆電用。
如果輸出的電流在0.5A時,零件是不會發燙的,所以只適合在小電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