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救)接0-27V電源供應兩個變壓器AC12V可串聯成24V使用...

楼主(2017-01-14):
想到用兩個變壓器串聯,一個約15V
兩個串聯成30V,就可達到0-27v
找到一個30V的大變壓器(不斷電系統使用的)可是實在太大了,重約7公斤,怕沒實力組裝

网友A:
我大概知道你想做什麼

可以  鐵芯變壓器可以串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知道你想做什麼

可以  鐵芯變壓器可以串聯

請問如果兩個電流大小不一樣,會危險嗎?另如電流還不夠,可4個兩串兩並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兩個電流大小不一樣,會危險嗎?另如電流還不夠,可4個兩串兩並嗎? ...

電流會被最小的那個給限制住   跟變壓器繞組的ˊ導線截面積有關

鐵芯變壓器不可以直接並聯

而且串並聯都需要注意相位

网友:
變壓器串連
1.注意相位
2.電流以最小為主

假設兩顆12-0的變壓器
一顆是5安培,另一顆是2安培
則串連後可能電壓為24V
電流降至2安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流會被最小的那個給限制住   跟變壓器繞組的ˊ導線截面積有關

鐵芯變壓器不可以直接並聯

感謝指導,那我如果用電腦電供方式,先整流電容濾波,電壓增至155v再變壓(菜鳥的想法)情形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那我如果用電腦電供方式,先整流電容濾波,電壓增至155v再變壓(菜鳥的想法)情形如何? ...

這個方式 不是一般DIY可以做到了   要自己做一台交換式電源太麻煩了

网友A:
不怕做不出  只是礙於現實要折衷
我本來也是想做一台全線性穩壓的電源供應器  後來折衷 折衷 在折衷 變成了交換式電源搭配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做不出  只是礙於現實要折衷
我本來也是想做一台全線性穩壓的電源供應器  後來折衷 折衷 在折衷 變成了 ...

請教是用幾v的dc-dc如何使用?

网友B:
電容+二極體組成倍壓器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二極體組成倍壓器請參考

請問是dc19v再整流+電容組成倍壓器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兩個電流大小不一樣,會危險嗎?另如電流還不夠,可4個兩串兩並嗎? ...

您到底是要0~??V。然後電流幾A的,這樣搞我想會出事吧,我建議是買一個現成的安全些。
如果有現成的大電流成品,用你那篇2N3055的就可以了,但是觸發改用7805,但是7805中腳接地串聯一個5K的VR,這樣也可以調壓。只是最低就是5V,中腳串聯VR調到5K時,輸出的電壓要看你輸入的電壓是多少,有可能輸出稍小於輸入一些些,我中腳串聯的VR是1K,輸入是24V,VR調到最大時,輸出是20V左右(使用7815時,因為我只有1K的VR,如果中腳與接地的電阻越大,輸出電壓越高,電阻無限大時輸入等於輸出),給您參考一下。

剛剛換了7805測試了一下,最低是5V,VR調到1K時是9V,所以您只要更換不同的78系列穩壓IC,就可以得到您要的電壓。

重點...VR要繞線式的,不可用半可變,會燒毀的。

補一下圖片

輸入電壓

VR0K

VR1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到底是要0~??V。然後電流幾A的,這樣搞我想會出事吧,我建議是買一個現成的安全些。
如果有現成的大電 ...

好強,要學著用,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