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微波爐RE-0905D有過電.按啟動15A保險絲就燒斷

楼主(2017-01-15):
想說這台微波爐還很新丟掉太可惜
有過電.按啟動按鍵15A保險絲就燒斷.換新的15A保險絲還是一樣燒斷
請教前輩是什麼原因?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
微動開關3顆其中有1顆有問題

楼主:
微動開關如何檢測是好的還是壞的

网友:
請問有爬文看到測試微波爐的電燈泡,請問有製作方法可以提供嗎?

网友:
有過電.按啟動按鍵15A保險絲就燒斷

那就試代表說 換好保險絲 沒按啟動鍵時那操作面板燈號都正常
一按啟動鍵 保險絲就燒毀  有可能是第二圖 中間那顆(2M261-M29)出問題

楼主:
有試過kk20det 說的微動開關 . 我有換過門開啟那顆 . 就正常了燈泡會亮 . 轉盤同步馬達也會轉 . 15A保險絲也無燒斷......但現在問題又來了不會加熱 . 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試過kk20det 說的微動開關 . 我有換過門開啟那顆 . 就正常了燈泡會亮 . 轉盤同步馬達也會轉 . 15A保險絲 ...

把底下白色高壓驅動板的保護蓋拿掉拍一張放上來看看

网友:
藍框的零件都有可能,紅框的零件最有可能.
特別注意: 千萬記得碰電容前要確定已放電
論壇上打"微波爐" 搜尋,對你幫助會很大.

网友:
檢查高壓二極體、磁控管是否正常,另外請小心電容 !

网友:
這一型是變頻機種,似乎沒那麼簡單。變頻模組量量看哪邊有短路,不會的話 建議送原廠。

楼主:
已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