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YRAMID AK8600 擴大機,有時有聲音,有時沒聲音,

楼主(2017-01-15):
名牌
台中市,那裡有賣這個零件,用WD-40伺候,15天又沒聲音

网友:
馬達控制的可變電阻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155082855
雙連動含馬達遙控音量VR有中央抽頭B100K

中央抽頭不用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网友:
這種機器還找的到搖控器嗎

楼主(2017-03-04):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155082855
雙連動含馬達遙控音量VR有中央抽頭B100K

中央抽頭,是什麼意思

网友:
中間抽頭是做響度控制用的
VR的中點去接線路的

网友:
沒有屋頂的拍賣常常可以看到,關鍵字“馬達 可變電阻”或“馬達 音量”應該會有不少,和kuo大說的一樣如果有中間抽頭可以直接剪掉或空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