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鋁電解電容與超級電容器拆解

楼主(2017-01-15):
1.一般常見鋁電解電容故障時,頂部會有突起現象,且其電容量會明顯降低或ESR有上升的現象,究竟其內部本體出現了何種原因,導致其故障呢?請欣賞影片中的說明.影片中另有以李沙育圖形做為比較其電壓與電流的關係,藉此亦可觀察其好壞.

2.而超級電容器其在有限的體積,是如何達成超高電容量的特性?亦欣賞影片中的說明.

网友:
若有字幕或翻譯更佳!

网友:
Youtube 可以開字幕呀,這兩個影片發音都還算標準英文字幕都很正確
第二個影片顯微鏡照呈現的很好,以前的電容都直接用金屬箔,不只超級法拉電容會用蝕刻,現在一般的鋁電解也都用蒸鍍金屬增加表面積減少體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