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改遠程附件的問題

楼主(2017-01-16):
為因應論壇主機空間即將佔滿的問題,我有意將論壇附件移到外部的空間,也謝謝kafachan 版大提供儲存空間,目前空間已可以使用,不過要把附件移到外部的空間可不是只要有外部空間即可,Discuz 原本就有遠程附件的功能,因為我們論壇原本的附件是放在伺服器上(本地),如果直接在Discuz 裡設定使用遠程附件,那只會把新帖子中的附件傳往外部空間,原本在本地的附件是不會動的,這樣我們的主機空間還是沒有減少,只是會減緩伺服器空間的速度,所以要把本地的附件都移到外部空間,這樣才能把伺服器空間空出來。

所以在Discuz 後台設定使用遠程附件,並把本地的附件都上傳到遠端後,還要做設定把mysql 都指到遠端空間的附件位置,這樣才能對應到,否則也是沒有用。

1. 以上這一點我想請有經驗的會員來幫忙。
2. 如果有一天我們購買更大硬碟,可以很方便將外部空間轉回伺服器。

在使用外部空間也需要備份,kafachan 表示可以支援寫每天把附件打包壓縮傳到我指定的地方,但是附件打包壓縮也是數10G,每天這麼傳也是非常恐怖,怎麼分割也想請有經驗的會員提供意見。

其實使用遠程附件有沒其它問題我也不知道,因為空間是在香港,使用起來會不會很卡我也不確定,這些都要改完之後才會知道,請懂相關問題的會員大力協助。

楼主:
我曾經想過,如果我只把日期較舊的附件移往遠端可能是比較好的做法︰

1. 新的附件在本地應該比較快,因為主機在台灣。
2. 舊的附件不用更新,所以kafachan 不用備份,當然也不用再把備份檔傳給我。

不知道我想的對不對?

网友A(2017-05-05):
不考慮用 nas 來存圖片及附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考慮用 nas 來存圖片及附件嗎?

+1

在本地用NAS做檔案連結以及備份, 不但快, 也方便管理!

网友:
對啊!nas 用舊pc就可勝任了,而且擴充容易。

网友B:
五燈大的建議 +1,
現在的 NAS 系統貴在哪,我實在不清楚,不都是拿 自主軟体來改的嗎?
像有名的 FREENAS 就很適合,區域網路速度快,現大多是 1Gb 了吧,即使只用兩哽碟來做,效能應該!不會太差!,最主要的是自己的東西自己故障排除也方便!
使用外面的空間,有個較大問題,怕久了會有變數,像那個露天不就是這樣,大家支持了,就要手續費,要用這些空間,這些風險要算進去!

网友:
老大翻手找了下以前的 BOOKMARK,希望這篇對 NAS 有興旳人有所助益!
http://wiki.weithenn.org/cgi-bin ... 89%E8%A3%9D_FreeNAS

以上連結的圖都掉了,不過我想安裝 freenas 不難,網路及官方網站有很多資料,以下這篇老大應該有興趣,里面有提供如何使用 freensd + rsync 來備份伺啓上的資料:
FreeNAS + RSYNC = 備份伺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五燈大的建議 +1,
現在的 NAS 系統貴在哪,我實在不清楚,不都是拿 自主軟体來改的嗎?
像有名的 FREENAS 就 ...

我是用過類似的(Nas4free),RAID1故障一顆重建很久...RAID5會比較好點。

RAID1不是不行,只是要常備份。兩顆同時掛就byebye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過類似的(Nas4free),RAID1故障一顆重建很久...RAID5會比較好點。

RAID1不是不行,只是要常備份。 ...

預算夠的話.. 一定要做RAID6..
如果資料放多了... 那已經不是錢的問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預算夠的話.. 一定要做RAID6..
如果資料放多了... 那已經不是錢的問題了!!

牛大又挖到超大的金礦了,
有錢有有錢的做法,一般市井小民加上經濟又很悶,只能在方便性、效能、經濟上做捨,將就著用!
話說我那天挖到比黃金博物館那塊200 公斤還大的金塊,別說 RAID6, 連 RAID N 我都敢給它撂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牛大又挖到超大的金礦了,
有錢有有錢的做法,一般市井小民加上經濟又很悶,只能在方便性、效能 ...

這個... RAID慘案看多了, 就會知道要一次到位..
RAID0 << 掛一顆... 資料不復返
RAID1/5 << 掛了一顆做回復時, 要燒香拜佛, 賭另一顆不會在還原的時候掛掉

RAID6 << 牛親身遇過, 一顆 "嗶" 沒多久, 第二顆跟著 "嗶"...
還好二顆硬碟都在保固內, 請了半天假衝到光華新天地換了二顆, 資料全數安全...
牛是用三顆3TB硬碟做RAID6的.. 如果當時第三顆也 "嗶" 的話... 牛會哭出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 RAID慘案看多了, 就會知道要一次到位..
RAID0

備份是一定要的,四顆做raid5很合理,做raid6就有點浪費了。小弟我目前是用ds916+  2t X 4做raid5,但有二顆看六年了,很恐怖,所以每晚都會做異機備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過類似的(Nas4free),RAID1故障一顆重建很久...RAID5會比較好點。

RAID1不是不行,只是要常備份。 ...

真的要用 NAS , 最好是用有 CPU 的 RAID 卡, 不要用主機板內建低階的RAID來做
現在全新拆機的 RAID 卡都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要用 NAS , 最好是用有 CPU 的 RAID 卡, 不要用主機板內建低階的RAID來做
現在全新拆機的 RAID 卡都 ...

只是實驗性質,硬體RAID卡還是值得投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要用 NAS , 最好是用有 CPU 的 RAID 卡, 不要用主機板內建低階的RAID來做
現在全新拆機的 RAID 卡都 ...

其實大家都還是會有 Software RAID 或是 Hardward RAID 哪個好的迷思...
Hardware RAID有自己的CPU, 在運算處理上是強了一些沒錯.
但Software RAID能自行分散資料的存取, 也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的適用!

市面上的NAS, 有PRO和LITE版, 差別大多也只是用內建的SATA或是用外部SATA.
以一般SOHO或是個人資料備份, 牛認為用內建SATA就夠用了!

另外, 如果萬不幸RAID硬體壞掉時, 要怎樣救回資料也是個問題...
有CPU的RAID, 它是用自己的方式存取資料, 一定要找到同樣的RAID卡才能救資料.
內建SATA的RAID, 用Red Hat就可以救資料了...

如果牛的認知有誤, 勿酸!

网友E:
大家都好棒棒!都非常專業!但是你們都在鑽牛角尖。

一個簡單的事情,就是做備份,硬體應不用太複雜,只要用最簡單的方法,把資料定期備到其他媒體上就完成了,接下來的工作作就是安全的保存備份就好了。

備份完成就可以去喝咖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好棒棒!都非常專業!但是你們都在鑽牛角尖。

一個簡單的事情,就是做備份,硬體應不用太複雜,只 ...

wooden大,

備份, 還是有分本地備份/Intranet或是異地備份/Internet的..
Wish大提到要把資料備份到香港, 是所以有NAS本地備份的討論.
也因為討論到NAS, 是所以有RAID的安全性衍生.

不過, 大家也只能在版上討論出一串...
最後還是得由Wish大選出最好的解決方案吧..

网友:
移機的時候, 就知道問題的所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ooden大,

備份, 還是有分本地備份/Intranet或是異地備份/Internet的..

也是吧!
老大是個很謹慎的人,但是他也不是很有時間來搞這些,畢竟從開始建置到最後資料的保存都要花很多時間力。

所以我才會建議,低成本,操作容易,管理不耗時下的方案。

當然,要簡要繁,自行決定,我們者只能出主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是吧!
老大是個很謹慎的人,但是他也不是很有時間來搞這些,畢竟從開始建置到最後資料的保存都要花很 ...

沒錯, 雖然我個人是心有餘而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