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大功率電子式負載機的製作與測試

楼主(2017-01-16):
1.維修師傅們常在維修好一台客戶送修的電源供應器時,苦於無足夠大的負載可供驗證,這時你可參考影片中的電路,自行製造一台負載機,其中並包含了測試間的連線,及負載電流的計算,歡迎大家一起進入此學習領域.
2.影片中使用的取樣電阻規格為滿刻度50A/75mV,換算等效電阻為1.5毫歐.

3.參考線路圖:

网友A:
我還沒組起來  只有試裝測電路   還沒裝起來  跟講解電路原理

那個參考電路  可以理解成壓控電阻   只不過非恆阻抗  而是恆電流消耗
電路內部的檢流電阻上的壓降跟Vref 是恆定的  變化由OPA控制MOSFET來做

C1跟R2這個就很有趣了
這個OPA電路也沒看到補償電容   在某些情況下也許會震盪   或是說其實那個OPA輸出接個RC就是要避免這個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沒組起來  只有試裝測電路   還沒裝起來  跟講解電路原理

那個參考電路  可以理解成壓控電阻   只 ...

在放大器的輸出端所並聯的RC(串聯)電路,一般都是防止高頻所引發的震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