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對講機電路怎麼接?

楼主(2017-01-16):
已經有去買麵包板跟材料了,可是卻接不出來。

网友A:
標題請附上電路名稱

楼主:
附上名稱了,請問偶人會接嗎?

网友:
看下面圖形 只有兩個不為相關的示意圖...
上面那個應該是圖形框內的電路...
有完整文件可以看嗎?

网友:
  "接不出來" 的意思, 是接好後未產生功能, 還是不會接?

  不知樓主有無電子電路基礎.
  先把主|被動零件性質 (極性、腳位) 瞭解, 再瞭解麵包板結構.

  若直接插件上有困難, 不妨先打草稿. 在紙上用原子筆畫出麵包板通路, 再用鉛筆將零件先求正確 "安插", 進而簡化. 滿意後照稿插實件, 若電路圖及草稿皆正確理論上應會成功.

  請樓主再試試吧!

楼主:
用筆打草稿這個方式我也有想過,可是太麻煩了,沒有真的這樣做。

先把主|被動零件性質 (極性、腳位) 瞭解, 再瞭解麵包板結構.
關於這部分,我可能還要再上網查,因為我真的沒甚麼基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筆打草稿這個方式我也有想過,可是太麻煩了,沒有真的這樣做。

先將電路圖擷取出來,然後列印,放到麵包版上,將零件比對一一插上,然後將零件的焊點先焊好,翻到底部,將共通點接上,完工。

麵包板買那種一個孔,底部一個焊點的那種,不要買兩個孔已經有銅箔相連的。

楼主:
對吼~~如果買你講的那種,串聯跟並聯應該會比較好判斷。

网友:
材料都買了?
1 電源
2 零件 線材
3 鉻鐵 焊錫 焊油 ...
4 工具 剝線鉗 斜口鉗...
4 麵包板 洞洞板
5 ...

好歹有個照片吧!

楼主:
都買了,可是聽店員說電容買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標題請附上電路名稱

當開新版時有顯示,難道他看不懂這些字的意思嗎?
他也不知道您跟他說的是什麼意思,看不懂的也沒問,就這樣過去了?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開新版時有顯示,難道他看不懂這些字的意思嗎?
他也不知道您跟他說的是什麼意思,看不懂的也沒問,就這樣 ...

有的東西也不見得有廠牌型號,原本標題他連"對講機"這三個字都沒有,難怪發文兩次被其它會員補上-6分。

楼主: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這個是網路上面的電路圖,所以沒有廠牌也沒有型號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之後再補。請問我po那張圖的S1跟K1是什麼意思啊?

楼主:
找到相片了

网友:
你要回覆某個會員的回帖時,請記得按下該帖左下角的"回覆"鍵做回覆,這樣被你回覆的會員才會看到系統的通知,再來看你的回帖,這樣大家在看你的帖子時,以才知道你到底在回哪個會員的帖子,而其他的會員寫給你看的就不一定要用回帖功能,你都能看到系統的通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這個是網路上面的電路圖,所以沒有廠牌也沒有型號  ●請至少提供一 ...

你這樣回答、一般老手不會字字讀、
至少要分段落。
問的題目要明顯、
這裡的前輩都長你很多歲、
要有禮貌問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這個是網路上面的電路圖,所以沒有廠牌也沒有型號  ●請至少提供一 ...

S1是按壓開關.
K1是電源開關.
基礎電路圖你無法看懂嗎?
你是讀那一科的?

网友:
線接成那樣應該很難有人看的懂吧 !
你的配置有問題  ,  你的板子那麼大 , 沒必要擠在一起吧 !!
你可以先接好一級(一顆電晶體)  , 再接下一級 ..........這樣不是比較不會出錯 !!

楼主:
S1是按壓開關.
K1是電源開關.

網路好像查不到诶

网友:
这个算简单
先做一个, 实验对着 MIC 讲话或敲敲他, 喇叭有声音就好了
然后再做另外一组
最后, 思考如何把这两组变成实用的 "对讲机"
要脑袋动动脑筋

楼主:
我已經把電路的線換成單芯線了,方便除錯,可是還是看不出來><。另外C5那顆一腳接地,請問要怎麼接啊?是單純的並聯嗎?

楼主:
圖片附上了

网友:
在麵包板上請按照以下這些零件位置擺放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32709&size=300x300&key=471f989a433af94d&nocache=yes&type=fixnone

注意電晶體的腳位 !! 一定要正確 !!

C4, C5 , C6 電解電容也有極性 !!

電容式 MIC 也有極性 !!

這些有極性的元件 , 一定要接正確 !!

接好後按那個 S1 則喇叭會有聲音出來的 !!

楼主:
謝謝樓主,不過我對麵包版的串聯 並聯 跟接地真的不太懂,還在GOOGLE甚麼是接地,感謝你的協助,現在還在查閱相關資料。因為我連最基礎的都似懂非懂。

對三極體的知識我也只是聽同學說,然後上網查一查而已,畢竟學校沒有教,這算是課外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主,不過我對麵包版的串聯 並聯 跟接地真的不太懂,還在GOOGLE甚麼是接地,感謝你的協助,現在還在查閱相 ...

請善用你的工具 [三用電錶]  !!

你不會連這個也沒有吧 ??

楼主:
其實我不太會用三用電表,以前小時候我爸有教我用,可是後來他說電表一直被我用壞掉,就好幾年不教我了。

然後我去問他的時候,他說我沒沒心思,講過又忘記,所以我的電表是跟我弟借的,不敢隨便亂用,現在最近在看一本關於三用電表的書,也是半桶水而已。

因為看不懂那個接地符號阿,所以有查維基百科,可是有看沒懂,現在放棄中。

回樓上:我知道那些孔是連通的,這個資料我有查到,學校以前好像也有教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不太會用三用電表,以前小時候我爸有教我用,可是後來他說電表一直被我用壞掉,就好幾年不教我了。

然 ...

就只是把元件擺上去 , 沒那麼難吧 !!
[接地] 這只是一般的說法 , 在這裡指的是 [負極]  就是 畫著 [一] 符號的 !!

電錶一般看說明書 基本的操作就沒問題了 !!
當然使用任何儀器你都要先瞭解它 , 要不然你也不知量那些要做啥 ?
同時也可能搞壞儀器 , 還有安全上的問題 !!

像你對電子元件都不瞭解 , 就冒然的想要去完成一個電路
你可能已經把那些電子元件搞壞了 !!
等你真正接好電路 , 也可能不會動作了 !!
那你電錶又不會用 , 請問你要如何知道問題是出在哪 ???

學習還是要從基本做起 , 沒有人一出生就會這些 !!
也不要想一步就要登天 !!

上面是元件擺放示意圖 , 所有元件的數值都不正確哦 !!!

目的只是讓你瞭解元件大概擺放位置 !!

是不是跟我那圖的位置差不多呢 ???

(未加 MIC 電池 C3 , C6 , S1 , 喇叭)

楼主:
再研究歐~~謝謝你,最近放寒假都在玩電腦比較多,有時間再看。

竟然只要接納幾條線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研究歐~~謝謝你,最近放寒假都在玩電腦比較多,有時間再看。

竟然只要接納幾條線而已。 ...

你來論壇問問題,
結果前輩在教導你時,
你卻回答玩電腦比較多,
還需等你有時間再研究,
無心學習難怪你學不好,
學習心態太差勁.
學習一件事時要專一,
才能會有收穫.

PS.如果我回答你 : 等我有時間再教你,
     你的感覺如何?
     有好的老師要教,要抓緊時間學...

楼主:
恩恩~~對齁。謝謝你的熱心教導,讓我對這一題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网友:
怎麼看都不像對講機電路
可以確定是音頻放大電路
超像揚聲器,做二個可互相精神喊話,無須喇叭拉線至對方。
可當無線對槓!大家講。
以上還是自己認知有差距。

网友:
要把喇叭放置對方,就是你說他聽,連同電源共需6條
網上很多類似對講機電路搜尋就有

网友:
有實際做過對講機線路的人都會有”回授“哮叫的經驗,要調整成適當的音量、物理隔離或開關的切換才能對應處理,或是用複雜的高速切換電路或自動增益電路來處理回授的問題。

以下也是網路搜來的最簡單可行的線路,真的很想做做看就試試這個,關鍵就在對講切換開關。

楼主:
我也會上網找,可是接不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會上網找,可是接不出來。

你可以看看這一系列的教學視頻,我覺得他講解如何連接還蠻容易理解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OO10qUeRC5BLlMijAJt

楼主:
我有搜到這個影片,然後問家人,大概有點概念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