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R7-571G 集顯的,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7-01-16):
1.過電不開-3v 5v電壓有…
2.風扇不會轉,但量風扇接電的地方,有3v和5v電壓,風扇是好的,換到獨顯那個座就會轉了…
3.cpu會發熱…
4.有人有修過嗎?還是哪裏可以代修呢?感謝大大的幫忙…

楼主:
補清楚一點的圖…

楼主:
全景圖,剛被裁切了…右上角那個排線有作用嗎?感謝!

网友:
可以考慮先刷BIOS

楼主:
請問獅子魚大,有這款的bios嗎?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獅子魚大,有這款的bios嗎?感謝您…

你把你的備份讀出來傳上來我要確定是哪一版
還有板號:
LA-A001P R1.0 是不是這版 還是LA-A021P

楼主:
獅大…板號是la-a021p,感謝!

3.56 MB, 下載次數: 16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板號是la-a021p,感謝!

上面你的檔案修改的

下面網路抓的

楼主:
回報獅大,狀況依舊…刷修改那…一樣過電不開…,網路那個,會重複斷電再開…對了忘了補充一下,開機會有電流聲,正常嗎?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獅大,狀況依舊…刷修改那…一樣過電不開…,網路那個,會重複斷電再開…對了忘了補充一下,開機會有電 ...

那你先聽看看電流聲是從哪裡出來用手摸摸附近零件是否會發燙

网友:
測一下15腳電壓看看

楼主:
記憶体插糟,電壓不正常,只有0.1…接下來該查哪?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憶体插糟,電壓不正常,只有0.1…接下來該查哪?感謝您…

先給你圖紙跟點位圖 大家再一同來討論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憶体插糟,電壓不正常,只有0.1…接下來該查哪?感謝您…

看看KB9012QF-A3 13腳是否收到平台復位訊號  PLT_RST 高電位

楼主:
呼呼,小弟非本科系的,找了好久,沒找到kb9012qf-a3,有哪位大大肯幫幫小弟付費維修呢?感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呼呼,小弟非本科系的,找了好久,沒找到kb9012qf-a3,有哪位大大肯幫幫小弟付費維修呢?感謝大大… ...

楼主:
那要怎麼修啊…那顆不是cpu嗎?沒有bga,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