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H97 LGA1150 小問題

楼主(2017-01-17):
請問我在INTEL官網上查到的
記憶體通道只支援2個通道 是真的嗎
聽說X晶片可以支援2個以上 真的可以嗎 有什麼限制呢?

小弟有點無知 不好意思

主機板 Msi h97 gaming 3
CPU intel i5 4590 3.3 up 3.7

网友A:
他是支援2組雙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支援2組雙通道

我剛剛安裝一條8GB的 讀的到 三條
確實顯示16GB
2條4G 一條8G 正常嗎

网友:
雙通道模式=在同一組通道(兩支插槽)內安裝兩支同容量、同規格(如均為DDR3-1333)的
記憶體模組。如果更嚴謹一點最好連DRAM顆粒規格都相同....所以市面上有雙通道包裝
販售,成雙成對的運作....記憶體控制器會將兩支64bit的模組當128bit的來運作,加大
記憶體傳輸頻寬....

I社X開頭的晶片組支援四通道模式,所以必須一口氣安裝四支...

网友:
主機板請查說明書或是官網說明

不管你是啥晶片該晶片有啥功能那多不重要

重點在於主機板製造商,他是否有將整個功能整合進去,你這樣討論沒有多大實質的意義

如果你只是針對你的msi主機板,你可以直接上官網查其規格及限制.

而且不管你是幾個通道,就算比一般還快,那種快也絕對是你感覺不到的

我倒是覺得你要去"確認"你主機板ram的相容性這才是重點

网友:
說真的~
如果沒有大量資料處理之類的!
裝超過8G,除了RAMDISK以外~

能增加的就只有爽度~
某種程度就跟去數處理器的框框數一樣.......

建議你應該要先搞清楚intel 晶片組的等級!
H97 Z97 為1150腳位 X99 為2011V3腳位( 可上伺服器的U,例如 E5 2683V3 14核心28執行序 )~
先天架構就故意規劃不同,問這硬體架構會講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