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樂金 LE5500 DA 畫面異常

楼主(2017-01-17):
請教各位大大,開機時螢幕右邊會有一個顏色比較淡的直條

但如果無訊號輸入時雜訊無直條
請問這樣是邏輯板還是面板呢

順道請教一下這種機型邏輯板是跟主板二合一嗎

网友A:
這塊邏輯版是整合在AD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塊邏輯版是整合在AD上面

如果面板壞了配板不就吃力了?

网友:
面板買單

网友:
應該是主機板問題,難搞 !

网友B:
因該是面板...口渴了(進水)

鐵框拆下來看看可能有機會...會好

网友:
主機板+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該是面板...口渴了(進水)

鐵框拆下來看看可能有機會...會好

我拆下鐵框赫然發現面板驅動變成這樣
請問大大這樣修復的機會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下鐵框赫然發現面板驅動變成這樣
請問大大這樣修復的機會大嗎

應該沒辦法了~~~軟電路板接合處都氧化了

网友:
有耐心就有救

楼主:
我初步清潔後 軟排感覺上是沒傷到
但一整排貼片電阻有四顆斷路
這種貼片電阻有專門在維修的嗎
請問大大在電阻中間隔的紅圈處小顆是什麼東西

网友:
那是小電容,還要再重新補焊過,不過不太好補,因為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