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 np-jf18 錯誤代號E07

楼主(2017-01-17):
各位先進,請問一下象印電子鍋 np-jf18 ,
最近出現錯誤代號E07,
有那位先進知道是什麼錯誤嗎?

E07

E07

网友:
我猜是溫度保險絲斷 !

楼主:
非常感謝duncan大大

网友A:
別忘了替他評分,加分一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忘了替他評分,加分一下喔.

sandy319大大,我想評分,可是我是不是還沒權限阿

楼主:
回報各位大大,電子鍋已經修好,再次感謝duncan大大提供的情報
損壞部分
1.風扇轉速的二極體燒毀,原來不知是哪個型號,手邊也只有SMD type 1N4148
   看他應該只是電壓隔離,1N4148的反向耐壓可到50V,也就直上
2.NPN電晶體或是NMOS燒毀,也是不知型號,查電路看來可能是用來讓風扇負端接地用,
   所以就換上2N700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報各位大大,電子鍋已經修好,再次感謝duncan大大提供的情報
損壞部分
1.風扇轉速的二極體燒毀,原來不知是 ...

問一下,你這台因該日本機 100V AC,不是台灣機

所以我認為你若是用台灣市電,因該一段時間後,還是會繼續燒電路板

你因該先量一下你家的市電=? AC,若是超過110V以上最好不要直上,可以買其他裝置減壓至100V 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一下,你這台因該日本機 100V AC,不是台灣機

所以我認為你若是用台灣市電,因該一段時間後,還是會繼續燒 ...

我以前有有這樣的疑慮,我買過日本的電視,水波爐,電子鍋,免痔馬桶蓋,吹風機,電烤箱,也只有這次燒壞過,
而且這個電子鍋還是家族去日本旅行一次買三個,另外兩個在親戚家用,還頭好壯壯,我覺得應該只是單一事件
我算過交流電壓高10V,變壓後的直流電壓假設也提高10/110,都還在日本設計的安全範圍內,所以我就繼續用,又壞再來求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有有這樣的疑慮,我買過日本的電視,水波爐,電子鍋,免痔馬桶蓋,吹風機,電烤箱,也只有這次燒壞過,
而 ...

各家裡的市電,有少許差異,有的高達120V以上,應與電桿上的變電器.遠近有關。量一下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