懇請高手指導..全漢FSP180-50PLA電源供應器input 220v自行改110v!!

楼主(2017-01-17):
電源供應器110/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Wish大的文,寫的很詳盡,可是小弟有點懂,又好像不懂..

全漢FSP180-50PLA電源供應器220想自行改110v,5Vsb 2a

FSP180-50PLA input:220v

FSP180-50PLA input:220v

Q1:不加開關,加一條跳線,就變110V??

加一條跳線就變110V

加一條跳線就變110V

Q2:是那2個紅圈圈的位置嗎??

是這2個位置嗎??

是這2個位置嗎??

補充內容 (2017-1-20 12:35 PM):
已解決

网友A:
當使用 110v  要加那條線 ~ (輸入110v時)
也就是說若要使用 220v 要斷開這條線 !!  (輸入 220v時)
如果加了那條線後使用220v 會爆電容的 !!

不知你實際電路是如何 , 你要自行確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使用 110v  要加那條線 ~  (輸入110v時)
也就是說若要使用 220v 要斷開這條線 !!  (輸入 220v時)
如果加 ...

感謝回應..就正常110V使用..小弟根本沒220V可用啊!!
請問大大..是接那2個地方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就正常110V使用..小弟根本沒220V可用啊!!
請問大大..是接那2個地方嗎?? ...

GOOGLE 一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p;start=80&sa=N

http://www.rackmountnet.com/180- ... -supply-p-8623.html
http://www.sparklepower.com/pdf/FSP180-50PLA.pdf
https://www.rosch-computer.de/ma ... le/FSP180-50PLA.pdf

這棵有apfc  ,  不用改 直接插110v 也可以用

网友C:
這個電源型號FSP180-50PLA 好像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帶apfc , 另一個是不帶apfc .
圖一沒apfc 只能 240v , 圖2 100v - 240v 帶apfc .相同型號,差別也很大,確實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一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FSP180-50PLA&num=40&safe=off&biw=1600&bih=1070&e ...

感謝回應..小弟再次確認..110V無法使用..
量測5Vsb..5.2V(OK)..應該有2A..安培一直跳(0~1.1A)..
量2顆大電容..79V&7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源型號FSP180-50PLA 好像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帶apfc , 另一個是不帶apfc .
圖一沒apfc 只能 240v , 圖 ...

傳說中黑心PS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就正常110V使用..小弟根本沒220V可用啊!!
請問大大..是接那2個地方嗎?? ...

如果你確定無誤 !!
就你畫的那 2個紅圈處接起來 !!
此時只能輸入110v 切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確定無誤 !!
就你畫的那 2個紅圈處接起來 !!
此時只能輸入110v 切記 !!!

萬分感謝,星期五休假再來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小弟再次確認..110V無法使用..
量測5Vsb..5.2V(OK)..應該有2A..安培一直跳(0~1.1A)..
量2顆大 ...

請問您是如何測量5Vsb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您是如何測量5Vsb電流?

就電表轉直流安培20A..紅棒插第九pin(紫線)..黑棒接地..小弟也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電表轉直流安培20A..紅棒插第九pin(紫線)..黑棒接地..小弟也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

不可以這樣量,這是短路!必須加負載測量。
比如5V要量供電能力是否有2A,必須用2.5歐姆10W以上電阻當負載,測量流過負載的電流與端電壓。

以您這種測量法,測量主+5V、+3.3V、+12V電流那不是很恐怖?那動不動都是20幾A的供電能力!

或是換個方向說,難道可以用交流電流表直接接在插座兩端來測量該迴路供電能力?

測量電壓是並聯,測量電流是與負載串聯,記住這原則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這樣量,這是短路!必須加負載測量。
比如5V要量供電能力是否有2A,必須用2.5歐姆10W以上電阻當負 ...

哎呀..您不說..小弟真不知道害怕..
2.5歐姆=5V/2A..??
10W=5V*2A..??
是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您不說..小弟真不知道害怕..
2.5歐姆=5V/2A..??
10W=5V*2A..??

是的,沒錯,歐姆定律國中就有教了吧。

网友:
電表的電流檔遇到有電壓的場合要千萬小心,如果沒把握不如加個隔離變壓器降壓一下總比燒起來好

楼主:
嗯嗯..隔離變壓器..受教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