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轉貼] 有的掛鐘為什麼指定用鹼性電池

楼主(2017-01-17):
話說我家一個掛鐘, 常常不到半年就要換電池了,我一直百思不解!看了以下文章馛終於了解了!
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介紹給大家,這樣大家了解了嗎?
-- 轉貼部份內容 --
這個掛鐘的電池槽印著「USE ALKALINE BATTERIES」(使用鹼性電池)。
為什麼這個掛鐘要指定使用鹼性電池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它比較耗電。
它為什麼比較耗電?因為它是動秒式掛鐘。(秒針連續性轉動)
用三用電表量測它的電流,在0.5x~0.6x~0.7x ma之間連續導電。
如果量測跳秒式掛鐘(秒針一秒跳一次),它的電流是 0.5x---0 (或極低讀數)---0.6x---
0 (或極低讀數)--- 0.5x ma...間歇性導電。
數據說明:動秒式掛鐘 比 跳秒式掛鐘 耗電。
如果動秒式掛鐘使用一般碳鋅電池,說不定不到半年就沒電了。但使用鹼性電池,或許可以
使用一年以上。

-- 原址 --
http://electronmania.blogspot.tw/2017/01/blog-post.html

网友:
強大...
可是... 鹼性電池會漏液的說...
這陣子清了一台標籤列印機, 剛剛換了一個時鐘錶芯...
都是被鹼性電池搞到的..

网友:
電池槽印著「USE ALKALINE BATTERIES」(使用鹼性電池),當然要用鹼性電池
鬧鐘有遇到買來就付鹼性電池

网友A:
不一定要用鹼性電池,低自放鎳氫電池的放電電流也較大,可以試看看!

前Sanyo現在改為Panasonic eneloop 的低自放鎳氫可以凍卡固!
SONY的低自放鎳氫略差了點...

至於其他雜牌號稱的低自放鎳氫, 用久後照樣非低自放...

鹼性電池也不便宜,若太耗電....還是把掛鐘換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用鹼性電池,低自放鎳氫電池的放電電流也較大,可以試看看!

前Sanyo現在改為Panasonic eneloop 的低 ...

只是鎳氫要定時檢查電壓,太低的話就會受傷,噴錢比鹼性快

p牌的低自放我用很多,的確好用,比國產的xd什麼的強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鎳氫要定時檢查電壓,太低的話就會受傷,噴錢比鹼性快

p牌的低自放我用很多,的確好用,比國產的xd ...

若一般不耗電的跳秒式掛鐘,
一顆碳鋅電池就可用1~2年,是不太適合用鎳氫電池,也沒必要...

但樓主這種掃秒式掛鐘較耗電,半年就要換電池,用鎳氫電池應該可以。
可能鎳氫電池還沒到1.2V就不走了! 還不至於過放電。

但看到鐘沒在走或不準之後,也一樣要盡速把鎳氫電池充電,
否則不走的鐘一直長期放著不管,繼續耗用電力,還是會讓鎳氫電池搞到過放電。

网友:
不然。有些石英钟必须上碳锌电池。用了alkaline电池,会over得很快。这里一些坛子里讨论得蛮多的。这起源于山寨时钟芯耐受脉冲电流比较差的缘故。另一个,alkaline电池真的很、很、很容易漏液!这是最头痛的!所以,钟表商家极力推荐使用碳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