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maru S2401 禾聯電視 台視HD無法收視 求韌體

楼主(2017-01-17):
禾聯似乎有一批數位電視台視HD頻道無法收視的

現在的台視新聞升級HD後也一樣

但其他頻道HD都正常

官網有公布此問題需更新韌體

後來跟客服確認以前有提供

但現在網站不提供了

請問板上有哪位先進有這台的firmware可提供嗎?

网友:
無線HD高畫質台出現馬賽克
隨著奧運各家電視台也順勢推出HD高畫質台,可是台視HD台就是會出現馬賽克,其他HD台訊號比較差但卻可正常收視,原因是出在某CHIP廠商未按H.264標準完全解碼所致。

目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去函電視機廠家更新韌體,詳細內容可參考:http://bigboy2000.blogspot.tw/20 ... -appear-mosaic.html大男孩與小蘋果,以維護民眾收視權益。

使用該chip之廠家有Toshiba(部分機種)、奇美(部分機種)、大同(部分機種)、Benq(部分機種)和聯碩(HERAN) 之 LED(LCD)TV接收「台視HD台」會呈現馬賽克無法收視。
Toshiba要找 新禾 0800-678-678  Fujimaru

网友:
以後發帖請依版規把廠牌型號補上,不要增加管理人員負擔

网友:
請打電話叫禾聯碩公司來更新 保固外基本收費300而已 幾天前叫過相同服務

网友A:
Fujimaru是富士丸不是禾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jimaru是富士丸不是禾聯

終於有人看到了......

网友:
主旨不符版規問題我已經真不想再"提醒了",直接"檢舉"處理

以這帖來說用原主旨: 禾聯電視 台視HD無法收視 求韌體

結果搞了半天只是烏龍一場,若真有人提供韌體解決問題,日後有相同問題的人
要搜尋就會搜尋不到了,這樣這帖根本就沒有意義

楼主:
抱歉造成困擾沒說清楚

禾聯代工的富士丸

沒注意到沒在標題key型號

因為前幾天有聯絡禾聯

告知以前有提供在官網

後來要由服務站代為更新

或是由師傅onside更新

但是就會有費用300元

是認為能自己處理好就加減看,運氣不好更新壞掉也就算了

网友(2017-02-16):
引用 楼主:
抱歉造成困擾沒說清楚

禾聯代工的富士丸

我的禾聯32吋,型號hd32z59 前天請禾聯來更新,一開始只說更新韌體就可以了,保外收300元
結果更新了20分鐘,跟我說更壞了,要換主機板3500,我聽到當場傻眼,要求他還原,因為我之前是只有台視不能看
其他都可以看,但他跟我說沒辦法,一定要換,不然整台電視就不能用了,基於是他們更新壞掉,所以換主機板只跟我酌收1500元,最後還是給他換了,只是我覺得既然是他們把我搞壞的,為什麼還要我負擔主機版的費用,覺得禾聯的作法有點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