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雙按鈕觸發電路 功能正常但IC不知為何發燙

楼主(2017-01-17):
   最近做了一個雙按鈕的觸發線路 動作是兩個按鈕同時按下則輸出一負脈波
         當只按一個鈕或按下一個鈕後2秒再按另一扭則不動作 實測時動作都符合要求
                但是卻發現 2顆NE555 及CD4049會發熱 不知各位大大能否告知原因及該如何改善 謝謝

線路圖

線路圖

線路圖

洞洞板成品

洞洞板成品

洞洞板成品

网友:
給12v,當然會熱。5v就好。

网友:
1. 12V電壓不會太高,CMOS跟555都可以在15V以下正常工作。
2. 電源是由左上方那顆7812供應的嗎?7812輸出好像沒看到濾波電容,最好接個10uF對地,就近在每顆IC電源與地之間並聯一顆0.1uF。
3. CD4049與CD4011未使用的輸入腳是否有處理?最好拉高或拉低,不可以空腳浮接。
4. CD4011輸出驅動哪種負載?
5. CD4049與CD4011跟555同電源嗎?

网友:
建議先用可調實驗電源供電,先上 5V 看全體工作耗電,再上 12V 再看工作電流。
4 個 IC 都有用 IC 座那就簡單了,分別拔下 IC 看電流少多少就是他的耗電電流。

會發熱這種形容不夠客觀還是要觀察工作耗電電流的變化才能找出問題來。

楼主:
電源是7812供應的 10uf及0.1的電容我在加上試試看

楼主:
cd4049的空腳我試過全接+12v則更燙 全接地則沒改變  4顆ic只有4011是常温 4011的輸出是接後段的羅輯閘但是沒接 ic也是燙 ic耗電流我再量看看 謝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cd4049的空腳我試過全接+12v則更燙 全接地則沒改變  4顆ic只有4011是常温 4011的輸出是接後段的羅輯閘但是 ...

電路上所使用的電阻色碼是否正確?

楼主:
電阻都對

楼主:
剛測了電流 剛上電約90ma但是會一直下降到最後約停在55ma有時又昇到66ma 其它ic兩顆555都是約10ma    4011約20至25   4049約40~55因為會一直變動所以沒有固定值 這些都是在沒按按鈕時量的

网友:
燙是幾度?

网友A:
CMOS 閘上電不工作靜態時幾乎不會耗電,一定是沒用的空閘接線錯誤。

CMOS 邏輯閘沒用到的空閘輸入一定要有歸屬,也就是說接地接正都可以就是不能空接不管,而輸出腳就不要管他,輸出強制接地或正都是不對會消耗過大電流長時間也會損壞。

CMOS 閘輸入阻抗極高,空腳不接會感應雜訊自己工作起來而產生高頻振盪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 閘上電不工作靜態時幾乎不會耗電,一定是沒用的空閘接線錯誤。

CMOS 邏輯閘沒用到的空閘輸入一定要有 ...

我再把CMOS 邏輯閘沒用到的空閘輸入全接地試試看 謝謝

网友:
Tact Switch 下方一腳接地的電阻非得用 1kΩ 嗎?改 10kΩ或數十上百 kΩ可省電流很多,無妨實驗看看。

网友:
555 pin 4 Reset 斷開並直接接電阻到 Vcc 看看~

楼主:
今天早上 依照 duke83 大大ˋ的指導 將所有未使用的邏輯閘輸入端全部接地  重新上電測試後一切就恢復正常了總電流也降至30MA 經過這次事件才知道未使用的邏輯閘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也要感謝duke83 及各位大大的指導謝謝大家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