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Weller WD1 改背光與休眠

楼主(2017-01-18):
WD1 實在是台好烙鐵,功率大、升溫快、換頭快等等一些優點,緣由請看先前討論http://bbs.pigoo.com/thread-60913-1-1.html
在我手上用了半年多已經很習慣她的存在,但是有一個小小問題是因為工作環境不夠亮,面板上沒有顯著的紅光 LED 電源指示所以用完常常會忘記關電。
多裝個 LED 在面板上是很簡單的事但是要挖洞有點捨不得破壞美感,那就在 LCD 螢幕裝上背光板好了,有開機明亮光顯示又能看清楚螢幕文字內容。

比對了一下現成的 LED 背光板 20x4 字符的 LCM 模組剛好,不過還是要切短一點才能完全放進去。
用了兩顆電阻來調節適合的亮度,LCD 也要先從 PCB 上先解焊拆除才能將背光板放進去。
現在開機很明顯不再會忘記關電,對老花眼也看得很清楚了。

再來要改休眠開關,WD1 支援軟體與硬體休眠,先說硬體開關休眠原廠就有 WDH10T 的專用烙鐵架,此物看到賣的最便宜的價格也能再買一套二手的 WD1 所以花不下去找資料自己改。

有個長鐵線連動後面的微動開關,引線接到 WD1 主機烙鐵手柄再串連 WDH10T 接上,這條 Weller 專用線不好買也很不便宜得想方法來省事。

找到 WDH10T 內部線路圖來研究如何接線
原來就是一個微動開關串電阻連接手柄接頭的第 1 與第 6 腳,先用一個電阻來短路這兩隻腳看會不會跳休眠指示,主機內部的設定也要先開啟,用圖片中的 75K 歐姆不會動最後試到用 10K 歐姆的才能正確動作。

我的改法是這樣的,先在 PCB 上找到這個控制點與 GND 端
白線端有多焊一個 0805 的 10K,黑線接地,紅線沒接。

引出線使用 3P 的杜邦公母插座,直接用熱融膠固定上去,主機後的方孔原本是給 USB 接頭露出用,WD1 改不了 USB 介面所以此孔沒用到。
從後面看也不會突兀。

再來就是加裝微動開關
這款的烙鐵架將微動開關裝在這裡最簡單,但有環境溫度的疑慮,暫時這樣先用一陣子再說要改改天再來改,也可能會去買一個原廠全新的無休眠開關的WDH10 來改也說不定,是 WDH10T 的一半價。
改好後休眠可以動作了,螢幕左上角多了 Standby 的字了,溫度也會自動下降到預設定的溫度了。

烙鐵的休眠可以降低耗電也能提升整體的使用壽命,焊頭高溫氧化的現象也能改善很多,但是烙鐵的溫昇要夠快才能從休眠溫度提升回到焊接溫度。
其實此 WD1 還有一個軟體休眠設定可以使用而不需靠外部微動開關,其動作原理是 CPU 判別溫度變化在 3 度 C 內就認為你沒在用烙鐵,這樣的狀況一段時間後(你自己設定時間)就會進入休眠模式了,沒改硬體開關前我就是這樣用,這兩種的差異是軟體休眠要喚醒時要先按一下主機上的按鍵,硬體開關直接休眠直接喚醒。
還有一個自動關機的選項設定,進入休眠後一段時間後都沒喚醒就完全關掉手柄的電讓溫度回到室溫。

數位式烙鐵的功能越來越齊全,就好像三用表一樣是時代的趨勢,烙鐵的使用頻率比電表還要高所以找個好用的烙鐵是必要的。

网友A:
德國的weller,該不會是以前有支廣告做得氣勢磅礡,看起來就覺得很貴很貴的東東?

我以前想說把一般烙鐵加裝30分鐘內的可調時控,時間一到就關電源,若在使用中關閉電源,再按啟動就好了,這樣就不怕忘記關電了,想了想都沒在動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國的weller,該不會是以前有支廣告做得氣勢磅礡,看起來就覺得很貴很貴的東東?

我以前想說把一般烙鐵加裝3 ...

好像有看過,大廠花大錢作廣告或影片也是合理的,這些費用都會算進賣價裡。

烙鐵大都是空燒燒壞的,真正焊壞還是少數,這個構想不錯等你發表成果。
我還曾經想過做一個溫度套環與 PTC,用簡單的 OPA 與閘流體控制,裝在 30 元的木柄烙鐵來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看過,大廠花大錢作廣告或影片也是合理的,這些費用都會算進賣價裡。

烙鐵大都是空燒燒壞的,真正 ...

我目前都只用木柄烙鐵(30W,60W)+調光調速的TRIAC,在盒子上標示臨界加溫起點,做為暫時不用時調整的位置,要用時再調到最大,等熱了再稍為調降一下,烙鐵頭用很久很久都用不壞,20幾年前去新店時買了幾支做備用,到現在都還擺著 ...

因為有在想焊SMD的零件,目前的烙鐵頭不知能否適用,可能要再買較尖的烙鐵頭,也許又要買一台新的焊台與烙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都只用木柄烙鐵(30W,60W)+調光調速的TRIAC,在盒子上標示臨界加溫起點,做為暫時不用時調整的位置,要 ...

要焊或拆 SMD 被動元件木柄烙鐵還是很好用,因為焊頭很容易就能 DIY,只要讓我改成恆溫的她就是無敵的 CP 值破表。

例如這個焊頭是用 1.6mm 的電力用單心線對折插進去再折彎成型,兩點間距隨時能調整,焊頭用壞了再折一個新的五分鐘就完成了,還不用花錢買材料。
恆溫檯式烙鐵頭都很難自製(好像找不到買新恆溫烙鐵的藉口了)

楼主:
還會有的,沒事多去逛逛就會有收穫。

有了好工具後您會更喜歡玩電子電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焊或拆 SMD 被動元件木柄烙鐵還是很好用,因為焊頭很容易就能 DIY,只要讓我改成恆溫的她就是無敵的 CP ...

我幾個月前才看過類似的視頻又忘了,以下就是,該視頻已關閉嵌入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_7Pf_fSVy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幾個月前才看過類似的視頻又忘了,以下就是,該視頻已關閉嵌入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 ...

這也是個辦法,有時我也會同時使用兩隻烙鐵左右同時開弓,雙焊點或大面銅箔也都能解決,所以各種工具要齊全烙鐵也不例外,含瓦斯烙鐵在內共有七八隻以應付各種狀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也是個辦法,有時我也會同時使用兩隻烙鐵左右同時開弓,雙焊點或大面銅箔也都能解決,所以各種工具要齊 ...

我可能會先用你的方式,買支新的烙鐵來改就好了,視頻裡的線要用點焊機點焊的,以後再來弄,我有瓦斯烙鐵,若要用還要買瓦斯和點焊用的焊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會先用你的方式,買支新的烙鐵來改就好了,視頻裡的線要用點焊機點焊的,以後再來弄,我有瓦斯烙鐵,若 ...

應該不需要用到點焊,只要讓銅線不會從焊頭上脫落就行了,例如焊頭上先銑一個溝槽銅線再紐綁上去,再用錫吃滿所有的縫隙就能幫助傳熱,最後再用烙鐵溫度計來檢驗一下溫度誤差有多少,如果溫度很接近控溫烙鐵台設定的數值那就很成功了。

控溫烙鐵手柄的焊頭更換都是套筒形式所以自行改裝的焊頭直徑不能大過套筒,也有想過直接在圓柱狀的焊頭上鑽兩個小孔再塞兩段銅線進去,或是直接用一字起子型的焊頭中間用銼刀磨掉而形成兩個焊點。
下圖是 Weller 用的焊頭有兩種尺寸,這型的手柄我有但是這款的焊頭沒有買,因為這型的烙鐵很少在用了而全新的頭還有十幾隻。

其實現在對岸生產的控溫烙鐵副廠焊頭便宜的很只要幾元民幣買這種的回來折騰一點都不心疼。

网友B: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下次去工作室時,把照片貼給你看,你就知道我的情形。
這部焊台我也跟那位大陸賣家買了一台,由於我怕摔壞,所以寄到惠民那裡,請他收到時先幫我代收並拆封檢查是否有摔壞?我因為有一位朋友在大陸華強北,我請他回台灣時順便帶回來,很幸運的,也因為如此,我省了一件麻煩事,因為惠民收到拆封後,主機被摔破的很厲害,我請惠民拍相片傳給我,我再傳給賣家時(跟duke83買的同一賣家),他很負責的請惠民用貨到付款方式寄回給他,然後他再換一台給我。
跟大家陸東西是有一些風險的,duke83是比較幸運的,但是不是每個人或每次都這麼幸運就不好說了,如果我的例子是發生在你,就算要寄回大陸幫你修好再寄回台灣都是很兩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下次去工作室時,把照片貼給你看,你就知道我的情形。
這部焊台我也跟那位大陸賣 ...

到對岸去買儀器設備本來心裡就要抱著有最壞的情況的盤算,萬一有損壞是否可以自行處理或是付很高額的運費再寄回去,我膽子比較大也自認如有損壞也能自行處理,例如事前早就找好全新的替換外殼有損壞或外觀不滿意再花些錢換成全新的,自己要用的再多花點錢不會捨不得。

如果是學姊代購的話要考量的情況就不同了,習慣是先收錢再買貨的情況下不能有其他意外產生,不然即使是全額退費有些買家背地裡還是會講的很難聽。

我也幫過自己的同事與朋友買過許多台焊台或熱風槍,本來就沒有在賺差價當然一些可能的意外也會先說清楚,不是朋友的當然也不會幫忙代購省得麻煩。
這種代購 Case 我都是自己先墊錢待東西送到其手上還讓他試用滿意後再等信用卡結帳日根據當天匯率與朋友才結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對岸去買儀器設備本來心裡就要抱著有最壞的情況的盤算,萬一有損壞是否可以自行處理或是付很高額的運費 ...

是的!跟大陸買東西就是要先有最壞的打算,多年來跟大陸交易所產生的問題千奇百怪,遇到願意解決的賣家算你運氣好,若遇到不肯負責的賣家反而是正常。

我說過了,你的運氣算好,當時我把摔爛那台的照片檔案貼給賣家看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LCD 有沒有破?我都沒看到東西怎麼知道有沒有破?我只能請惠民寄還賣家請他自己檢查,破了LCD 他也大概就麻煩了,就像我這裡一台FLUKE 19破面板一樣,買一片面板跟買一台差不多。

以前跟大陸買東西很困難,烏骨雞學姐有在幫大家代購,結果遇到數次補稅金了,怎麼辦?請跟團的會員貼錢嗎?都是我們自己出,遇到卡關了怎麼辦?惠民找關係去喬,貨要的回來當然沒事,貨要不回來我也不會讓他一個人全擔下來,現在跟大陸買東西方便了,大家都能自己買了,大家也學習跟大陸人做生意的方法,很多事情都是久了就知道了。

网友:
哦。。我香港的都一樣。。把貨退回運費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