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AA假电池

楼主(2017-01-18):
自制红外线遥控器的18650锂电池要充电, 很多实验都要用到充电池,  但是电池上板子后就很麻烦. 一直都需要方便的充电器外接线给充电池, 买不到方便的器材, 只有自己做几个看看合适不. 隔壁装潢后丢了一堆碎木料, 还有一小段直径1.6mm的单支电线, 花点手工活, 做了类似AA假电池, 塞到充电器的槽里, 引出电线, 就可以方便对外上板后的电池充电了, 还能用. 如果单纯为了这个目标, 要把木头开个这样尺寸的方料, 没有木工的锯台的话其实很辛苦, 捡到了下脚料算是赚到, 都捡来的, 感谢上天赐予这样的物料和机缘. 对的人在对的地方是人才, 适合的材料找到用处是器材, 不适合的材料常需要替换就变成耗财.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AA dummy battery

AA dummy battery

网友A:
之前玩鋰電池(Li-Ion)時, 下面這款金威澎是很多人推的!
把它的正負極拉出來, 焊上強力磁鐵後, 不管是大小顆的圓柱電池都很方便充電!

樓主那台D4充電器很好用喔! 牛現在玩鋰鐵電池(LiFePO4), 都是用它在充電的!!
但好像遇到有保護板的Li-Ion時, 它會認不到電池!!

网友:
太聰明,我都沒有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鋰電池(Li-Ion)時, 下面這款金威澎是很多人推的!
把它的正負極拉出來, 焊上強力磁鐵後, 不管是大小顆 ...

感謝分享,值得學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鋰電池(Li-Ion)時, 下面這款金威澎是很多人推的!
把它的正負極拉出來, 焊上強力磁鐵後, 不管是大小顆 ...

好聰明! 用超強力磁鐵取代卡槽或者鱷魚夾~ 不過在電流高的場合不知道磁鐵這個不是很良的導體會發熱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聰明! 用超強力磁鐵取代卡槽或者鱷魚夾~ 不過在電流高的場合不知道磁鐵這個不是很良的導體會發熱嗎? ...

牛手上的充電器跑不上0.4A, 所以都沒出啥問題...
大電流, 可能要用更大粒的吧!!

PS:
那個釹鐵硼強力磁鐵的耐溫只到80度...
焊接的時候要注意, 不然會退磁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牛手上的充電器跑不上0.4A, 所以都沒出啥問題...
大電流, 可能要用更大粒的吧!!

阿牛,阿牛,實在有夠牛 ...
網路上好像也難以查到相關的磁鐵焊接,釹鐵硼強力磁鐵的焊接也沒有,若再查不到,那就是 -- 叫你第一名 ...

會不會是 -- 世界第一頂耶,再查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牛,阿牛,實在有夠牛 ...
網路上好像也難以查到相關的磁鐵焊接,釹鐵硼強力磁鐵的焊接也沒有 ...

切... 牛只是拿手邊有的材料來惡搞罷了!!
那些個小磁鐵是來自於光碟機雷射頭,

雷射頭是痞網的 ckevin_pin大大 給的! (那時牛在玩雷射的說...)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983

网友:
這個做法讓我想到一般熱水瓶的電源線使用磁力吸引讓電極接觸的作法。
同場加映:
蘋果 Mac book 電源線使用磁性吸引接觸的專利
http://www.google.com/patents/US20080096398?hl=zh-TW
有興趣的朋友看看這篇專利吧。如果覺得英文太艱深,直接看示意圖就好。

网友D(2017-03-04):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鋰電池(Li-Ion)時, 下面這款金威澎是很多人推的!
把它的正負極拉出來, 焊上強力磁鐵後, 不管是大小顆 ...

蠻好奇磁鐵怎麼焊接上導線的
稍試了一下失敗
有小秘訣可授嗎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蠻好奇磁鐵怎麼焊接上導線的
稍試了一下失敗
有小秘訣可授嗎 ?

Eric大,

就一邊放溼衛生紙降溫(因為溫度過高的話, 磁鐵會退磁),
用尖嘴鉗夾著 (因為磁鐵會吸附在烙鐵頭上, 會影響焊線作業)
再來就上錫/黏線..

就和一般焊件作業一樣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ric大,

就一邊放溼衛生紙降溫(因為溫度過高的話, 磁鐵會退磁),

謝謝心得分享

剛剛也網搜一下類似的
有 (鱷魚夾 + 磁鐵 )的方式,做法也蠻彈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謝謝心得分享

剛剛也網搜一下類似的

网友(2013-12-01):
簡單應用 強力磁鐵 對18650 單顆外接充電器之充電

网友(2017-03-11):
引用 网友E:

网友(2013-12-01):
簡單應用 強力磁鐵 對18650 單顆外接充電器之充電

之前眼拙
搜過站內舊文
沒看清楚 lkkseemi大 的文章與圖片
還捨近求遠去站外搜尋,失敬失敬

不過有個問題
小弟試過兩種接點夾持方式充電
充飽一顆電池所花的時間有差異
A. 電池吸銣磁鐵    + 鱷魚夾 ~ 約2天充飽一顆 18650
B. 電池端點焊鎳片 + 鱷魚夾 ~ 約1天充飽一顆 18650

是傳導接觸面大小差異 / 傳導路徑阻抗 / 或 ......等其他條件不同所造成
當中的差異點,目前我想不透問題所在 ?

网友(2017-03-11):
引用 网友D:
之前眼拙
搜過站內舊文
沒看清楚 lkkseemi大 的文章與圖片

文章出處:  鋰電池:充電設定:4.15v  500mah
您用300mah 當然充電要充的比較久。

銣磁鐵 吸電池  + 鱷魚夾 ...您懷疑接觸不良, 可用銅箔片做一個導電較佳銣磁鐵的家+ 鱷魚夾充電。

銣磁鐵...此係應用強力磁鐵的吸力,吸附在供電夾子上,方便充電時不需載具,直接更換電池。

所以用銅箔片做一個導電較佳銣磁鐵的家...銅箔片包銣磁鐵 並做出鱷魚夾 導電電極。
銅箔片解決了接觸不良的問題。銣磁鐵方便充電時不需載具,直接更換電池。

如此就不用去銲接銣磁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