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990FXA-D3 元件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7-01-18):
事情是這樣塔扇螺絲卡死,用老虎鉗夾螺絲退螺帽,去敲到我綠色的SMD元件脫落了,追查線路那是供電模組的線路,現在不敢送電怕把CPU搞壞

綠色畫起來缺元件處

綠色畫起來缺元件處

誰知道規格補上去就能用了

補充內容 (2017-1-19 08:09 PM):
以在綠色缺件處補0.1u的0604 16v的smd電容還是一樣cpu沒電,那要往那裏查

補充內容 (2017-1-24 11:31 AM):
上周六送回原廠,晶片缺料無法換,只是撞掉元件,搞到板子要報廢也太扯
今天去G嘉拿回板子,如kafachan所說我先把焊點補一補看能不能開

補充內容 (2017-1-24 03:25 PM):
以取回板子,焊點G嘉工程師有補了,它寫能開機,不穩定要換北橋,但是我裝U根本開不起來,去量CPU根本沒電過去給他,G嘉真會謊話阿

网友:
0.1u/4/x7r/16v/k/x
應該是這個

楼主:
補上去一樣不行,那還有那個規格可以測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上去一樣不行,那還有那個規格可以測試

你補的大小跟這顆顏色大小依樣嗎
先把CMOS放電一下或清除看可不可以開機

网友:
既然是SMD元件脫落,
如果沒被爛, 撿回脫落的焊回原位不是一了百了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補的大小跟這顆顏色大小依樣嗎
先把CMOS放電一下或清除看可不可以開機

大小一樣,有拔電池放電過了還是沒電來cpu這,懷疑有傷到供電的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一樣,有拔電池放電過了還是沒電來cpu這,懷疑有傷到供電的其他地方 ...

好像真的有點損傷,可檢查一下這幾個圈圈位置.

网友:
拔電池放電,也是一招,

楼主:
終於修好了,電容另外一顆有裂掉,補焊時才覺得怪怪的,一拆就破拉

測試開機

測試開機

以補元件

以補元件

网友:
恭喜 大大完修~

网友(2017-02-19):
恭喜qqq2247495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