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包線用於焊接的介紹

楼主(2017-01-18):
漆包線使用的人還蠻多的,但是好像沒有人特別介紹.
就我個人使用上的經驗大略說明我的用法.

使用漆包線焊接的優缺點.
優點:線徑細,對於小空間較好焊接.
缺點:每次都須將漆燙掉,無法用在大電流路徑上或高壓的環境(線徑細則無法耐大電流,絕緣漆無法耐高壓).

選擇上的問題:
可以選擇大約AWG 30~4X左右,下面圖片都是AWG38左右.
重點是你的鑷子要能控制,太細可能不好操作.
所以要選擇你能夠正常操作的尺寸,每個人狀況不大相同.

列出兩個使用漆包線範例與說明:
1.短距離焊接優勢
短距離非直線的跳線可以很容易彎曲與操作.
單心線的操作上較難直接用鑷子直接達成想要的彎曲程度,如90度轉彎須預先折彎.
參考下圖,黃色框起來的是單心線,紅色是漆包線.
其實在這種距離下漆包線反而很有優勢,因為線本身還是有絕緣能力.
但是單心線這種距離下很難保有線材外皮,剝掉反而較好操作.
當然也是可以使用多心線中的細銅線,不過同樣也是喪失絕緣效果.
於下面第二點的狀況下就容易短路.

2.保護IC的PAD
示波器量訊號時可以使用漆包線拉出來量訊號.
由於漆包線較細,彎曲時產生應力較小,可以避免IC或PCB PAD損壞.
下圖示範多點拉線,不用把線剪斷在小零件間繞來繞去,總共焊接4個點.
可以減少因使用剝皮的單心線造成短路的可能.
亦能減少操作時間,貼膠帶或是塗漆之類.

真實使用狀況:
我找出之前做測試時的板子,算是比較複雜的.
下圖可以看出來其實跳線數量很高且大量交錯.

网友:
很實用的技術分享,感謝你!

网友:
原來漆包線,那麼好用

网友:
不錯的方法,漆包線到處都有馬達-變壓器裡面都有!

网友:
技術分享,感謝你

网友:
真的是神人級的接法呀,小弟配服萬分,要學起來了。

网友A:
想知道最後一張圖是改什麼??
以前學生時,老師有說,線路設計(含跳線),都應是鈍角(大於90度),不能是銳角(小於90度)
就跟水管、水流原理一樣,銳角不利於流速,電流、電壓會不順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最後一張圖是改什麼??
以前學生時,老師有說,線路設計(含跳線),都應是鈍角(大於90度),不能是銳 ...

最後一個圖片就是我在原本板子上額外加上一些線路上去做測試.
主要是示意實際的用法.

因為小弟平常工作也有接觸到Layout這塊,所以就我了解的部分說明.
一般印刷電路板上的走線都採取鈍角的原因在於電磁相容(EMC)的原因,銳角較容易散發雜訊出來.
走直角對於訊號或電源品質來說是不會有影響.
走線影響訊號品質在高速介面上較常發生,如走線阻抗不連續或是長度差異過大,又或者是走線在雜訊多的零件附近(如USB線走在交換式電源的電感正下方).

學校實習課上面我遇到是教師叫學生要拉直角,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人示範洞洞板的焊接都是走直角.
學校內教學我感覺是以整齊為優先.

補充內容 (2017-1-23 10:59 AM):
補充直角對於訊號品質的問題,這邊在1GHz以內的差異是不大,除非應用上是特別高頻,則必須使用模擬軟體去看影響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