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 CV-T41吸塵器維修求助

楼主(2017-01-18):
這台是同事家用的,症狀是上電後沒反應,又是小弟出公差

外觀,只有1個電源開關

拆掉紅箭頭螺絲

底部一樣,拆掉箭頭螺絲

掀起上蓋

保險絲掛了

很高興的換15A新保險絲,上電後馬達狂轉2秒,保險絲又燒了

用手試轉,馬達軸心沒卡住

馬達沒螺絲固定,靠前後膠圈卡住

炭刷還很長

2邊碳刷拆掉,場磁也是線圈,2邊場磁接點紅箭頭跟紅箭頭通,藍箭頭跟藍箭頭通

測電容是開路的,測馬達阻抗幾乎是0

詭異了,請問前輩哪裡短路導致燒保險絲

网友A:
會不會是線圈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線圈燒了

有懷疑過,可是沒聞到燒焦味

還有這台標示功率1400w,15a保險絲應該上電就會燒斷,不過業主也用了好幾年,之前怎麼過來的

网友:
運轉電容開路是表示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懷疑過,可是沒聞到燒焦味

還有這台標示功率1400w,15a保險絲應該上電就會燒斷,不過業主也用了好幾年 ...

日立吸塵器這是馬達短路了,
別修了,
我前年修一台,
是保險絲燒毀,
不信邪,換兩次保險絲(一樣燒毀),
直接換馬達就好了.
論壇就有實例,
網路上也是災情一堆..

网友:
紅、藍箭頭共點,是碳刷的夾座片
保險絲改換15A無熔絲開關(NFB)
保證聞的到燒碳刷的味道後~NFB才跳脫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看來這台沒救了,請問這麼小一台吃掉1400w功率,到底是怎麼吃的,畢竟已經快2馬力了
還有馬達的啟動電流依經驗大概是運轉電流的1.6倍,1400w大約12.7A,x1.6等於20.3A,為何原廠用15A保險絲還能撐這麼久

网友:
運轉電容 有沒有充放電
測量線圈 用X1 不要用X10

网友:
一個月前也回收一台,原因是馬達燒了

只留下電源線做成延長線用,其餘回收了

楼主:
資源回收前把馬達拆了,風扇罩用鐵鎚慢慢敲出來,這台的設計值得老闆加薪,風力通過風扇前孔,離心通過風扇罩周緣,再進入馬達殼,流經電樞和場磁後向外排出,請看箭頭,這個設計小弟上次是在40年代的第一代空用噴射引擎看到的

總算解釋了為何會故障,業主太克勤克儉,用過後過濾紙袋倒一倒又裝回去,紙袋孔隙被灰塵塞住,導致散熱風量不足,用久了就掛馬達
原廠設計就是要你勤買勤換紙袋,否則就掛馬達給你看,難怪董仔住的起豪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資源回收前把馬達拆了,風扇罩用鐵鎚慢慢敲出來,這台的設計值得老闆加薪,風力通過風扇前孔,離心通過風扇罩 ...

沒錯,我也分析過這馬達燒燬原因,
一般都是捨不得換集塵袋,
想說還沒滿。

楼主:
60年前SAAB噴射戰鬥機的引擎,仔細看跟這顆馬達還有點像,都是離心壓縮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我也分析過這馬達燒燬原因,
一般都是捨不得換集塵袋,
想說還沒滿。

其實要耐用並不難,馬達尾巴加個風扇就好了,家用1/2HP抽水機都有

小弟覺得原廠故意的,無商不奸其來有自

网友C:
"用過後過濾紙袋倒一倒又裝回去,紙袋孔隙被灰塵塞住,導致散熱風量不足,用久了就掛馬達"

所以現在就算換紙袋也沒有辦法解救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過後過濾紙袋倒一倒又裝回去,紙袋孔隙被灰塵塞住,導致散熱風量不足,用久了就掛馬達"

所以現在就算換紙 ...

馬達掛了,小弟懷疑線圈有層間短路,阻抗變低,所以上電後電流大增

网友:
啟動電流過大,轉速沒起來造成,就如同轉動不足如線圈短路

网友:
測量線圈感抗即可知道

网友:
原來如此~~~透過集塵袋過濾的風來冷卻馬達,要是你重複使用集塵袋就無法充分冷卻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要耐用並不難,馬達尾巴加個風扇就好了,家用1/2HP抽水機都有

小弟覺得原廠故意的,無商不奸其來有自 ...

這不算奸商吧
畢竟1.4kw的馬達,發熱量不低
原廠設計是用"進風"的方式讓馬達散熱

而一般的馬達設計,是在線圈後方裝扇葉
讓空氣可以經過馬達本體
達到散熱功用

但是兩種馬達的外殼差很多
吸塵器的馬達是簡單的殼,並無法將熱能導出
一般的馬達可以透過外殼,將熱能導出

网友:
這型只會壞馬達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台類似的,也是燒馬達!

网友:
不要小看微塵造成之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