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兩支腳的SMD電阻,電容等零件的簡易烙鐵頭改裝.

楼主(2017-01-18):
焊接兩支腳的SMD電阻,電容等零件的簡易烙鐵頭改裝.
該視頻已關閉嵌入功能,連直接放大也不行.

Quick & Easy Desoldering Hakko SMD 0402 0603 0805 (fixed tweez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_7Pf_fSVyA

网友A:
讚一個
不過0402,0603,0805還要調整間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一個
不過0402,0603,0805還要調整間距嗎?

那個視頻裡的SMD用的焊接線是要用點焊機直接焊在烙鐵頭上的,若是你的用量不多,稍為調整一下距離就好了,若是較多時或常用時,就另外準備一支烙鐵頭或者整支烙鐵,這樣可能會比較好,前面的焊接線也不會因為常調整而斷掉.

若是無法自行焊接那個SMD用的焊接線的話,可以先用Duke大的方式較簡單.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我可能會先用他的方式,買支新的烙鐵來改就好了,視頻裡的焊接線要用點焊機點焊的,以後再來弄,我有瓦斯烙鐵,若要用還要買瓦斯和點焊用的焊線.

网友B:
這個很實用,製作也不難,要求也不高,為什麼在工具市場上找不到?

自製的問題是外型可以作的很像,但是表面沒有處理不耐用。

視頻裡的焊接線絞合點在背面看不到,
但是正面看到的是銲頭刻槽後將銅線捲合,
如果不刻槽可能很容易脫線。

Duke大的方式應是將銅線捲成適當銲頭直徑,再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很實用,製作也不難,要求也不高,為什麼在工具市場上找不到?

自製的問題是外型可以作的很像,但是表面沒 ...

SMT 的製程是為了量產省成本人工與速度都是,在材料的制造與運輸的重量也能大幅減低,但是其精密度對 DIY 者或維修者是個考驗,本來就是考量不再維修的設計但中國人很省繼續修來用。

所以很少商人會為了這個極少數的個人市場開發工具,就算有也很少人買價錢壓不下來,有此需要的人也只能自己想辦法。

网友:
我都用熱風槍把風速調低就可以了..
零件拆裝兼用,速度也比較快呦!

网友:
Good!! 就是不知耐不耐操!!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視頻裡的SMD用的焊接線是要用點焊機直接焊在烙鐵頭上的,若是你的用量不多,稍為調整一下距離就好了,若 ...

Duke大的方法對我這種少量使用非常非常方便,不過如果是工作需要的話還是買把工具比較值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