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關於RS232的問題

楼主(2017-01-19):
各位晚上好

小弟在玩RS232時 在網路上搜尋到 如下圖這樣的電路

因為我實驗的IC 是SP3232  跟這張圖的IC有所不同

再圖上在紅色框框的部分 一個是RXD CTS 有加上拉電阻 而TXD以及RTS卻沒有 這點我想不透這是為何?
因為我沒加上拉電阻也是能動

而另外一個框框 在RTS 與CTS 那一端加上了二極體以及0歐姆電阻 這點我也想不透是為何?

能否請板上有做過RS232的前輩指點一下呢?

謝謝指點

网友A:
您畫紅框的部分是TTL側,連接過去的電路沒畫出來,這樣設計有何意義看不出來。

建議以原廠規格書為準,網路上片段圖片太多不一定正確,或是符合某種介面使用,不必太在意。

您圖上轉換IC第2腳接的電容要接到VCC才正確,圖上電容接到地會導致+6.6V電壓不足。

其實現在一般應用,只接RXD、TXD已經足夠使用,硬體握手訊號(RTS、CTS、DCD、DSR....)已經很少用到了。

网友B:
下方紅框的D2/R18為2選1,當選用2極體時,則信號只具單向導通,亦即本來pin12是要當輸出的,結果當接上外部信號線時,卻不慎接到外部的輸入信號,同理上部紅框電阻,也是不慎灌入了外部輸入信號時,可作為過壓保護,以上都是為防萬一輸入/輸出反接的保護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畫紅框的部分是TTL側,連接過去的電路沒畫出來,這樣設計有何意義看不出來。

建議以原廠規格書為準,網 ...

呵 好
沒有啦 我只是想多學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方紅框的D2/R18為2選1,當選用2極體時,則信號只具單向導通,亦即本來pin12是要當輸出的,結果當接上外部信號 ...

CIKO老師
結果當接上外部信號線時,卻不慎接到外部的輸入信號, 你說這個我了解你的意思 那不慎灌入輸入信號 會怎樣嗎?
那這樣 TXD跟 RTS 在14腳跟7腳 也有可能灌入輸入信號 是否也能依此下去做保護???

另外你說電阻是防止不甚灌入信號 可是他是0歐姆的電阻 這樣有限流效果嗎???

小弟愚鈍 懇請老師再詳細指點

网友C:
那只是預留二選一,上二極體電阻就不上,這種方式大都用再輸入端,這種方法已沒人用,因為是多餘的,會用二極體大多是接到mcu io腳還有與其他控制共用(io不夠用)才會用此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預留二選一,上二極體電阻就不上,這種方式大都用再輸入端,這種方法已沒人用,因為是多餘的,會用二極體 ...

原來如此 謝謝前輩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