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航海儀器上的電子零件學名

楼主(2017-01-19):
此零件不知道有沒有在生產或是有替代品
希望大大能解答

此零件

此零件

网友A:
是什麼儀器    在哪個部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麼儀器    在哪個部位使用的

方位探測器     頻率調整

网友:
會不會是一個旋轉編碼器,要看一下有幾多個腳

网友:
應該是特殊規格設計的可變電阻 !

网友B:
好像是波段開關的延長切換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波段開關的延長切換器

我猜也是這個
很早期這樣設計是控制面板選鈕靠這去拉後面有一條線直接接到電路板上的開關

网友:
你應該多拍幾張不同的角度的照片,這樣比較容易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