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東訊 616無來電顯示

楼主(2017-01-20):
我的主機是舊版的616不是616A

最近來電顯示完全沒作用,

問過原廠,來電顯示卡完全停產,那只能維修?

紅框部份應該是來電顯示擴充卡,拿下來後該從哪邊下手??完全無頭緒。

露天有看到專維修的拍賣,不過價格會讓人想直接換一台主機划算

不過先醫醫看,能不花大條的最好。

板子DX-2211AA確定來電顯示卡沒錯

上面元件怎麼看都不像有問題的樣子,難道要SMD一顆一顆拆下來量?

网友A:
記得616來電顯示是內建的,不是另外插卡,可能是下面黃框部分電路:

您畫的紅框應該是自動語音總機。

是三路外線來電同時失效,還是只有某外線失效?有時是局線交換機訊號相容性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616來電顯示是內建的,不是另外插卡,可能是下面黃框部分電路:

我是找到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581231004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9123637315

但也不確定是不是,如果是機板上就麻煩了,可能直接買新機板616A還比較快

公司不可能讓我把機板拆下來研究好幾天慢慢修

网友B:
系統有全部resets 嗎一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統有全部resets 嗎一次嗎

試過reset了,還是一樣的問題

上次reset過一次,日期重設,連帶其他設定都不見,

偏偏又忘記怎麼鎖分機15,16不能撥外線和手機,

到現在這部份還沒設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試過reset了,還是一樣的問題

上次reset過一次,日期重設,連帶其他設定都不見,

參數設定說明書不在了嗎?
可設定的參數非常多且繁雜,若沒說明書根本無從下手,
我家也有一台DX616,連設定日期都要找出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數設定說明書不在了嗎?
可設定的參數非常多且繁雜,若沒說明書根本無從下手,
我家也有一台DX616,連 ...

網路上有抓到程式設定616A,
但和SD-616不一樣,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上有抓到程式設定616A,
但和SD-616不一樣,我完全看不懂

手機拍的,參考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網路上有抓到程式設定616A,
但和SD-616不一樣,我完全看不懂

剛剛有找到SD/DX 616 程式設定手冊 PDF 檔,內容跟我手邊紙本手冊是一樣的,趕快下載存檔吧!
http://chi-de.com/download/tecom/OSD-DX-616.pdf

网友C:
查型號DX2211AA是自動總機加來電顯示卡....
不過還沒遇過來電顯示故障的說....
是每一通都不顯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有找到SD/DX 616 程式設定手冊 PDF 檔,內容跟我手邊紙本手冊是一樣的,趕快下載存檔吧!
http://chi ...

原來是1-SN-01
我看成後面那個表格,
謝謝ys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型號DX2211AA是自動總機加來電顯示卡....
不過還沒遇過來電顯示故障的說....
是每一通都不顯示嗎? ...

是每一通....
板子上怎麼看都不覺得有問題....
所以完全無法入手...

网友:
我有一台616也是一樣的情形,沒有來電顯示,剛好有痞友在網路購物賣中古東訊SD-616總機(6外線16內線),裝上去有問題,後來又將自己原來的裝回去。

剛才看到這篇,又將買來的DX2211AA子卡拆下裝到我的616上面,還是一樣沒有來電顯示。殘念。

原來的子板

買來的中古子板

网友C:
你可以試試將電信局來的線路直接接到可以來電顯示的一般電話機上面
看看能不能來電顯示....
我以前有遇過一樣的情形
試過後發現電信局來的訊號就有問題不能顯示
申告後就OK了.....來電顯示卡這種東西是都沒有壞掉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試試將電信局來的線路直接接到可以來電顯示的一般電話機上面
看看能不能來電顯示....
我以前有遇過一 ...

這台機子外線一共接三個號碼,

三個外線都沒有來電顯示,我每一線都試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機子外線一共接三個號碼,

三個外線都沒有來電顯示,我每一線都試過了 ...

p大的意思是外線先不要接入總機,拿一般顯示型標準話機接在外線上測試,如果也不會顯示來電號碼,那就是局線交換機的問題,反之才是總機問題,這部分要先釐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大的意思是外線先不要接入總機,拿一般顯示型標準話機接在外線上測試,如果也不會顯示來電號碼,那就是 ...

我知道他的意思,
不過我覺得三個外線同時出問題的機率很低,
所以才沒測試,我試試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