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1 畫面左半邊異常

楼主(2017-01-20):
最近家裡的老電視終於怪怪了
之前只有有暗色塊...應該是偏光膜快掛了 但是尚可看
可是最近左半邊有時會突然異常
異常幾秒...又恢復正常
如下圖

請問可以幫我解惑嗎??
是面板壞了...還是只壞邏輯版上的AS15-F???

网友:
面板壞+1

网友:
面板故障。

网友:
兩位大大說的是-

网友:
偏光膜變質 NG

楼主:
應該不是偏光膜...
因為時好時壞...拍兩下  還會恢復正常
偏光膜應該拍不好~~

異常時...左半邊畫面會變成慢動作...
顯示幾秒之前的畫面或者電視台logo....

因為時好時壞...會是某晶片過熱嗎???
我最近終於有時間拆開了..但是看不出異狀
又裝回去了....目前看了幾個小時都正常...
有可能是某排線接觸不良??  只能繼續觀察了...

网友:
面板問題

网友(2017-03-09):
面板不良  剛開機 與一段時間 故障畫面 應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