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G41MT-D3 故障維修

楼主(2017-01-20):
主機板型號:GA-G41MT-D3
故障狀況:觸發開機後.無畫面-跑碼C1

故障分析:還記得上次同樂會嗎.先來這裡看看吧.很熱鬧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92-1-1.html

處理過程:前天 痞友 Jun Lin大 來找我.帶來一台Lenove筆電(筆電也修好.準備發文).和三片主機板.G41MT-D3先修

好就先發文讓大家看看

主角

故障狀況-跑C1

SMBCLK電壓-異常

SMBDATA電壓-異常

SMBCLK/DATA跑到幾個地方 DIMM  TIMECLOCK IC PCIE-1X  PCIE-16X 南橋.其中有一個822升壓排組.就先找這一顆
.可能比較好"欺負" 這顆822排阻為RN16 位於南橋左側

放大些.右邊四隻腳為+3VSB 左下兩隻腳就是SMBCLK/DATA.電壓就如同上方測量的圖片.是異常的.先更換試試

更換完成.SMBCLK電壓

SMBDATA電壓(這一張圖其實是SMBCLK電壓.只因弄丟了SMBDATA照片.所以算示意圖好了)

測試看看

完修.原來技嘉也會有822問題喔

网友A:
每一塊主機版,記憶體電壓,都是這樣量嗎,後面算第三個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塊主機版,記憶體電壓,都是這樣量嗎,後面算第三個洞嗎

DDR1 DDR2 DDR3的SMBCLK位置都不一樣喔.

网友:
果然是大濕級的

楼主:
應該越來越多朋友會去注意SMBCLK/DATA這兩路訊號

网友A:
你會常常用到假負載測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會常常用到假負載測式嗎

會.因為我怕直接上-會燒cpu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 恭喜chiyimonitor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