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E2343F 面板故障 VGL 偏低 lm230WF5面板

楼主(2017-01-20):
VGH 正常 22V  VGL 1.6 有時會跳到5(畫面正常)
都是 晃動 VGL 1.6  對岸有人修過一樣 VGL 偏低 說 100的電桿 短路 但是隨便找顆 100的 更換也一樣
請問一下 該往那個方向查修

网友A:
你這台是白色殼的嗎?
幾個月前碰過一台VGH,VGL不穩的症狀,後來嘗試換sm4005,結果換好後上電後出現T-CON連接Panel FPC short NG

當初查修手繪圖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是白色殼的嗎?
幾個月前碰過一台VGH,VGL不穩的症狀,後來嘗試換sm4005,結果換好後上電後出現T-CON連 ...

白色的 外殼~ XD 請問一下最後有修好嗎?~
我的 最後 因為C43 掉在地上 不見 所以 就不能再繼續搞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是白色殼的嗎?
幾個月前碰過一台VGH,VGL不穩的症狀,後來嘗試換sm4005,結果換好後上電後出現T-CON連 ...

所以 原因是~SM4005 故障 導致 VGL 變低嗎?~
你更換後 GH 跟GL 有正常電壓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色的 外殼~ XD 請問一下最後有修好嗎?~
我的 最後 因為C43 掉在地上 不見 所以 就不能再繼續搞下去~... ...

你C43是不見才沒VGL,還是原來就沒VGL? 這C43就是產生VGL用的.
C43作用看起來跟C50和C52應該差不多吧? 建議可以先參考這2顆規格試試看.

還有弱弱的說一下,VGL是負值,所以應該是偏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 原因是~SM4005 故障 導致 VGL 變低嗎?~
你更換後 GH 跟GL 有正常電壓嗎?

不確定是不是SM4005原因? 發現FPC 燒掉就棄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43是不見才沒VGL,還是原來就沒VGL? 這C43就是產生VGL用的.
C43作用看起來跟C50和C52應該差不多吧? 建 ...

VGL  原本 1.6V  因為更換 別科時不小心 不見了 太小顆~~
之後 更換後~ 隨便找一顆~電壓有恢復 5.6V 但是 VGH 變成 亂跳 XD
VGL 連致面板 那顆點有斷開 還是一樣 1.6V
好 我在拆下C50 C52 來量看看 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