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 請教Viewsonic vx2216w改LED背光

楼主(2017-01-20):
幾天前從回收場拿到一臺vx2216w-2,
開機一陣子后就黑屏,電源開關保持藍色,
重開機也一樣。

拆解了底座與支撐架后
得到問題可能是在電容上,
- 1000uf 25v
- 12J 3kv

一時手賤,上淘寶看了一下,可不得了了。
這一款的PI板和驅動板合起來不到rmb15元,
而且,如果板子的原件焊滿,
是有支援DVI和喇叭的。
有音頻輸入的電源板 (瀚视奇HSG1041 HI221 HI221D高压板ILPI-033 491241400101R电源板)
有DVI的驅動板(瀚视奇HI221D主板 HSG1041原装驱动板)
再加上一對小喇叭不就是。。。
可惜,鐵殼的部分沒有孔,必須要自己打。。。

-

上面是題外話,
因爲畫面有部分比較暗,
所以想把背光改LED,
不知道有沒有人已經改過,
可以告知電源板哪裏可以拉出10~30V的直流電。
謝謝!!

网友:
主電源要連接到高壓部份的地方會有一顆保險絲(零件編號應該是F開頭的),這個地方應該可以找到你要的電壓.

网友:
靠近高壓的電容去找就有了

楼主:
在這一篇看到一樣的電源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672

應該會照著拉綫。
謝謝大家!!

网友A:
① 先檢測面板的燈管是否正常?  ok 的話
② 都已目視到故障元件了,電容全換掉試試看!
③ 改LED背光,未必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① 先檢測面板的燈管是否正常?  ok 的話
② 都已目視到故障元件了,電容全換掉試試看!
③ 改LED背光,未 ...

附議~

燈管若無老化就別換LED背光了.....

楼主:
已經換完電容,
目前正常使用中。

不過總有畫面偏暗偏黃的感覺,
進去工程模式把紅、綠值下調,有比較好一點,
衹是還有點偏暗。

這個偏黃偏暗的問題,
會是燈管還是那個元件老化嗎?
謝謝!!

目前的畫面。

网友:
是有可能燈管老化....用公板背光套件點背光看看是否一樣..

网友:
改led會偏藍色不可能純白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這一篇看到一樣的電源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672

有看表示有用功!!!   不小心被你找到我的帖了!!

楼主:
led偏藍色的問題,
因爲手邊唯一一臺led背光是TN面板,
在太亮和角度的缺點下,沒有能觀察到,
因爲現在的狀態實在有點暗,
衹能2個缺點選一個比較輕的。

原本是打算從淘寶買焊滿的電源板和驅動板把這臺陽春機變成有dvi和聲音的,
順帶改led的,
所以做了很多的功課,
eson0724的那篇文章也看了很多遍,
一直到換完電容殼裝回去才發現是同一張電源板。
等淘到led套件會照著圖改電路。

其實我也希望能測試現在的燈管,
還是乾脆換燈管就好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