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寶網無法下單,不知什麼原因?

楼主(2017-01-20):
前幾天上淘寶網並無此現象,今天要找印表零件時,卻是限制無法下單,
但有的卻可以下單,只是並不是我想要的,不知是否有人遇到相同的問題?

网友A:
Wooden大,

您是由淘寶台灣登入的嗎?
http://tw.taobao.com/market/tw/twxz.php

有沒有試過由淘寶大陸登入?
https://www.taobao.com/

有的賣家在設定物件時, 有地點限制的..
供您參考!

网友B:
台灣不給一般個人進口,要有進口許可證才可以進關。
海外物流>>禁運品清單
見第2項『各目的地口岸特殊要求』。
上個月買了550馬達及齒輪,就是不給進。
奇怪的是,好像只限對岸。

网友:
使用大陸網址
不要使用台灣網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oden大,

您是由淘寶台灣登入的嗎?

由淘寶大陸登入,一樣不行
https://world.taobao.com/item/43 ... 662916123.84.bM4mjr

网友:
找代購下單看看! (你可以不用買,純粹看能否成功下單)

如果連代購也不行,那就是大陸對台灣開始有商品抵制綠營政府

如果代購可以購買,那就屬於"software"問題

网友:
就怕可以買,也有出貨,貨運也收,可是卡海關不過。處理起來勞民傷財又耗時。

网友:
可以用手機版APP去下單,不太有限制

网友:
換個地區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灣不給一般個人進口,要有進口許可證才可以進關。
海外物流>>禁運品清單
見第2項『各目的地口岸特殊要求 ...

馬達有磁性  要走特貨   要另找服務商  不能用官方的

网友:
我剛訂了相機鏡頭

SONY T100 和 T900 的模組

結過T900的可以  T100 跟樓主一樣不能下單,

我一樣用T900買2個,請店家發不同的鏡頭模組,可以出貨

問店家是不是設定問題,店家也搞不清楚,

另一種辦法就是透過集運商運貨,以特殊貨就能過海關,用淘寶直運會卡關的

之前買繼電器就被退貨了,所以還是要用集運會比較好通關!!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
今早起來逐一點閱查詢就不再出現不給下單的清形了,
顯然是軟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