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華Otali ICE CREAM 10W LED 燈泡 不亮(軟)

楼主(2017-01-20):
2016年一月買的剛過保幾天就完全不亮了,症狀是最近兩三個月
有時候會忽然就暗掉,但是把它轉一轉就又會恢復,昨天又不亮,
怎麼轉都不亮了。
1.光罩只是卡扣,用力往外拉就可以拆掉,燈板是一串20顆,
我用電池兩顆串連(約2.6V)一顆一顆測試,都會亮。

2.燈板沒問題只好繼續拆,底部用小一字敲掉,電路板居然就可以
直接抽出,猜測該不會....,另一極只是浮貼在上面而已,通常另一
極還會黏在燈泡,於是將兩條電線直接插到插頭,果然又會亮了。

3.鑽孔+用線把電線拉回去,焊回去,完成。

网友:
燈頭處連接線接觸不良 用焊的比較穩

恭喜完修

网友A:
原來同規格賣ˊ麼貴的產品也會出包~~是特例還是通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同規格賣ˊ麼貴的產品也會出包~~是特例還是通例?

我看交流端的那邊都是沒焊錫的,底端用壓入的方式,旁邊我猜測也是用螺旋的部分金屬區壓住一極,
也許剛好哪顆沒壓到或只壓到一點點,長期熱脹冷縮之類的就鬆脫了。
這種我買五顆目前就一顆出狀況。

補充一下我買這批燈泡的使用心得
1.燈泡使用一年時間色溫已變白,各位可以看最後照片我有使用電只開關切換,一段亮左右外側(使用時間較長),一段全亮四顆,可以看出來左右外側已明顯變了,另一顆裝在浴室比較少用更明顯看得出差別。
2.燈罩出現裂痕,之前的回文
3.亮度略低於23W省電燈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