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奇美TL-42X7000D 42吋液晶電視 開機異常

楼主(2017-01-21):
再來就是黑屏

PWR 3.288V
5V->5.04V
12V-.11.89V
P201->24.2V
P202->24.2V
P203->20.12V
P207->20.12

高壓板 STATUS 3.317V
          E-PMW 5.01
          I-PMW 3.026V
          ON/OFF 4.93V
         F101~104 ->23.66~24V

倍頻板 換過電容

目前是關機一段時間,開機才有藍屏(未接HDMI訊號)過一會就會變成直條紋再來就是黑屏
有爬文,不知是不是倍頻板(TL-42X70D)的問題.還是主機板問題?謝謝!!

网友:
請問故障畫面出來仍舊有聲音嗎? 另外黑屏背光有亮嗎?還是因為沒接信號一陣子電視保護啓動關掉了? 1.檢查tcon輸入輸出屏線 2.測量tcon電壓是否異常 3.有bga工具的話也可嘗試bga倍頻板主i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