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cky DK-565 上機測試電源燈閃爍

楼主(2017-01-20):
5Vsb=5V  PS_ON = 2.4V,上主機板測試可開機但是電源燈閃爍。
嚇得我直接切斷電源,之前有上假負載測試過
(12v1 72W/12V2 72W 5V 25W,合計功率169W)。

負載測試時,3.3v 5v 12v也似乎正常。
不知道為什麼電源燈閃爍,不會是二次側出問題了?
請各位先進提供意見,感謝。

网友A:
你有加燈泡防短嗎 ??

有時候是加這個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加燈泡防短嗎 ??

有時候是加這個的問題 !!

直上,沒有加防燒裝置。所以嚇到...
因為想說假負載似乎沒問題就...被陰了XD

楼主:
我想我找到問題點了。
PS_ON短接,PG電壓應該會上升到5V送給MB,但是測量結果為0V。
找出相關review互相對照,同樣使用HY510N(Figure 13)
Seasonic 520w review
努力啃PDF檔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我找到問題點了。
PS_ON短接,PG電壓應該會上升到5V送給MB,但是測量結果為0V。
找出相關review互相對 ...

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2)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31-1-1.html

可以參考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2)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31-1-1.html

看完您的維修實例只有一句話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這顆故障PSU服下後,功力大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完您的維修實例只有一句話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這顆故障PSU服下後,功力大增~ ...

jeanshyen大
是論壇的高手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jeanshyen大
是論壇的高手耶~

小弟有眼不識泰山...
之前發文都不太瞭解jeanshyen大所需要的測試數據,看了前輩過去的維修文才知道要這樣標註測量的電壓。
別人才有辦法判斷,哪裡出問題並給予提示。

楼主:
  PGI   PDON_N   UV   OV  FPL_N   PGO
1.4v      L     no   no    L      L
參照function table, PGO要high,只有一個條件「必定要大於1.2V,沒有UV/OV發生並且FPL_N是Low」。
VCC略低,12V被什麼吃掉了?這表示我應該要往回量測電路上各元件是否正常嗎?

HY510N_v1 301.zip

334.54 KB, 下載次數: 27

网友A:
引用 楼主:
PGI   PDON_N   UV   OV  FPL_N   PGO
1.4v      L     no   no    L      L
參照function table, P ...

如果 vcc =7 v 不知你的 +12v 輸出會是多少 ???

另外那個 PGI =1.4v 這是有點低(不排除電錶誤差 , 有交流成分) , 最好是維持 2.0v 左右  !!

可以檢查這迴路上的電容 , 換掉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vcc =7 v 不知你的 +12v 輸出會是多少 ???

另外那個 PGI =1.4v 這是有點低(不排除電錶誤差 , 有交 ...

1.兩路的12V輸出都是12V。
2.好的,我追看看線路上的電容。

楼主:
PGI迴路的電阻沒有故障,各電壓對地也符合歐母定律(應該是沒問題)。
怎麼PGO就是沒有電壓出來?難道HY510壞掉...如果要驗證IC故障,一定要將PGO接腳吸空嗎?
Vcc=7V足夠驅動嗎?抱歉問題有點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PGI迴路的電阻沒有故障,各電壓對地也符合歐母定律(應該是沒問題)。
怎麼PGO就是沒有電壓出來?難道HY510 ...

照手冊 vcc 4 ~ 15v 的範圍內都算合理 !!
而且 vcc 也只有 過壓偵測 , 應該不會影響才對 !!
根據提供的電路上 電阻及電壓的數據 , 應該是
R1=2.2+15+6.8 :  R2=2.7
電壓 15v 則  R1=24000 :  R2=2700
=1.5V  左右 !!

通常會設定在最低標準的  1.5 ~ 2.0 倍才對 !!  (基於電路的穩定)

http://gc.digitw.com/Program/VOLT-ON-REG/VOLT-ON-REG.htm

另外 :
vL=v1+v2+v3
V1=14 : v2=5 : v3=1.4
VL=20.4 V
電壓數據有問題 ???

那你正常可以輸出 pgo 時 , 各腳位又是何狀況 ????

你確定  C803  C805 沒問題嗎 ???
D 801 正常嗎 ???

補充內容 (2017-1-30 01:11 PM):
將 HY510N  8 pin (pgo) 吸空 , 用 二極檔測 對地 , 交換探棒 各測 一次 , 看數據各為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手冊 vcc 4 ~ 15v 的範圍內都算合理 !!
而且 vcc 也只有 過壓偵測 , 應該不會影響才對 !!
根據提供的 ...

1.抱歉,關於V1, V2, V3, 應該是我沒標示清楚。
右側標示的電壓值是「各點對地量測的結果」,不是零件上頭的電壓降。

2. C803 C805板上測量是有阻值,D801板上測量單向導通。
(PS_ON短接測量Vr812上的電壓是1點多V,紅棒換到R811指針往負方向跑)。

3.將 HY510N  8 pin (pgo) 吸空 , 用 二極檔測 對地 , 交換探棒 各測 一次 , 看數據各為何 ??
是要將PS_ON短接,測量PGO對地電壓?(我的指針電表沒有二極體檔)。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抱歉,關於V1, V2, V3, 應該是我沒標示清楚。
右側標示的電壓值是「各點對地量測的結果」,不是零件上 ...

1. 你這空載時 pgo 會正常輸出嗎 ???

[將 HY510N  8 pin (pgo) 吸空 , 用 二極檔測 對地 , 交換探棒 各測 一次 , 看數據各為何 ??
是要將PS_ON短接,測量PGO對地電壓?(我的指針電表沒有二極體檔)。]

是不加電的時候測量 , 主要是看那 ic 內部的晶體是否打穿了 !! (可能是 vcc 拉低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這空載時 pgo 會正常輸出嗎 ???

[將 HY510N  8 pin (pgo) 吸空 , 用 二極檔測 對地 , 交換探棒 各 ...

空載PGO沒輸出電壓,PS_ON短接或是沒有短接都是如此。
了解,原來是要這樣測量,我先將接腳吸空,再來測量。

楼主:
這SMD IC位置有點難用吸錫器,可能要整顆拆下來比較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SMD IC位置有點難用吸錫器,可能要整顆拆下來比較容易。

拆 5v 提升電阻也可以 !!!

順便可以測一下這電阻是否正常 ??

該迴路的電壓是否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 5v 提升電阻也可以 !!!

順便可以測一下這電阻是否正常 ??

拆掉5V提升電阻後,測量PGO對GND的阻值,交換探棒分別為:4K/11K。
這是否就是晶體故障?
R816(222)測量為2K 。

PS_ON短接後,
R816上的+5V正常輸出
Vpgo= 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5V提升電阻後,測量PGO對GND的阻值,交換探棒分別為:4K/11K。
這是否就是晶體故障?
R816(222)測量為 ...

正常不應該有阻值 ??
不過看了一下我發現漏了  C807 !!
電阻值有可能來自它 ~ 拆下再測一下 !!!
如果那顆電容有阻值那就有問題了 !!
先拆除 !!
再恢復 R816 應該會有 5v 了 !!
反之就有可能是 ic 故障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不應該有阻值 ??
不過看了一下我發現漏了  C807 !!
電阻值有可能來自它 ~ 拆下再測一下 !!!

C807 R816移除,PGO對GND電阻為5K/10K(紅黑棒交換)。
C807 R816使用晶體測試儀,分別是10nf   2200k ohm。

先將R816黏回去,上電測量R816上的電壓是5V,PGO還是沒有出現。
看樣子HY510N很可能故障...

請教jeanshyen前輩,使用二極體檔量測PGO對地是因為PGO內部IC有接一顆FET嗎?原理是透過二極體順向逆向偏壓來判斷IC是否故障?
(騎完腳踏車,路上突然想到回來再編輯。)
根據pdf中的block  diagram中,似乎是FET(output都有「open drain output」標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C807 R816移除,PGO對GND電阻為5K/10K(紅黑棒交換)。
C807 R816使用晶體測試儀,分別是10nf   2200k ohm。 ...

[使用二極體檔量測PGO對地是因為PGO內部IC有接一顆FET嗎?原理是透過二極體順向逆向偏壓來判斷IC是否故障?]

是的 !!

當你的條件都符合了 , 理論上 PGO 應該要有 +5v 才對 !!!

所謂 [open drain output] , 表示不會提供電壓輸出 , 你必須透過 提升電阻 外加一個 電壓 !!
依 IC 內部的邏輯 , 來控制 將它接地(高態) or 不接地 (低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二極體檔量測PGO對地是因為PGO內部IC有接一顆FET嗎?原理是透過二極體順向逆向偏壓來判斷IC是否故障 ...

感謝大大的解釋,準備要來購買這顆IC。
站上的PG案例文章也對我幫助很多,請問這種監控IC問題透過示波器觀察是否會不會比較容易判斷?!

透過 提升電阻 外加一個 電壓 !!
依 IC 內部的邏輯 , 來控制 將它接地(高態) or 不接地 (低態)

這段有點不懂,PGO如果是Hi這樣C807對地電壓是5V,然後在將電壓準位傳給ATX 24Pin中的PG。
相反的,PGO是Low的話就沒有不會有5V傳遞到PG,是這樣解釋嗎?
後來追了PG的線路,請參考下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解釋,準備要來購買這顆IC。
站上的PG案例文章也對我幫助很多,請問這種監控IC問題透過示波器觀 ...

類似上面這個電路 !!
如果 我將 按鈕接下 (高態) =1 則 PGO 對地是(低態) =0
反之 則 按鈕未接 (低態) =0 則 PGO 對地 是 (高態) =1 (+5)

這種只是 高低 位準 還用不著示波器 ~ 有點大材小用 !!
三用電錶就很好用了 !!

示波器 對[波]就很管用 ,  畢竟 三用電錶測不到 , 頻率 , 波型 ..........

楼主:
有找到這顆IC,是DIP封裝...(原IC是SMD封裝)
可以剪短再將腳折成向外一點,仿照SMD後再焊上去
這樣可行嗎?還是有更好的方法?感謝!
Ruten HY510N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這顆IC,是DIP封裝...(原IC是SMD封裝)
可以剪短再將腳折成向外一點,仿照SMD後再焊上去
這樣可行嗎? ...

應該是沒問題 ~~

新的可以先測一下看看 !!

反正都要拆下 , 順便測一下原線路上各腳位的電壓 !!

楼主:
更新一下,IC已訂貨。
這兩天才會收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找到這顆IC,是DIP封裝...(原IC是SMD封裝)
可以剪短再將腳折成向外一點,仿照SMD後再焊上去
這樣可行嗎? ...

HY-510N有幾個可以替代的,廢板挖挖看:
PS113A, LP7510, TSP35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HY-510N有幾個可以替代的,廢板挖挖看:
PS113A, LP7510, TSP3510...

感謝分享,之前將修不好的PSU送人。
剩下的只有PS223, PS232S

補充內容 (2017-2-7 12:24 PM):
太早下單了,PS113A便宜HY510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Y-510N有幾個可以替代的,廢板挖挖看:
PS113A, LP7510, TSP3510...

請教benson大,如何查出「可替代」的零件型號?
單價真的差很大!買一顆HY510都能買5顆的PS113A...冏
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benson大,如何查出「可替代」的零件型號?
單價真的差很大!買一顆HY510都能買5顆的PS113A...冏
感 ...

Peter大,
1. 你可以Google HY-510N代用,看看有無代用實例
2. 如果沒有再Google SO8或SOP-8電源監控(Monitor)或管理(Supervisor) IC,下載Datasheet再慢慢比對其特性及應用
3. 最後這點最重要,要有一些冒險的精神,如果燒了只好怪自己書讀得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ter大,
1. 你可以Google HY-510N代用,看看有無代用實例
2. 如果沒有再Google SO8或SOP-8電源監控(Moni ...

感謝您的建議與指導。
不管是維修或是採購非原零件,每個階段都是值得學習與細細研究的魔鬼細節。

网友:
難怪這顆看起來那麼眼熟 , 但 IC 的編號卻沒看過 !!
而且 ps113a 功能上比原來的還來的好 !!

楼主:
又查到一個WT7510,似乎可用(單價20元n_030|)。
WT7510 datasheet
其中差異點是3.3V 5V的臨界值的設定比較嚴格;其他的都相同。
datasheet根本就是直接copy過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查到一個WT7510,似乎可用(單價20元)。
WT7510 datasheet
其中差異點是3.3V 5V的臨界值的設定比 ...

繳一些學費總是要的嘛,哈哈哈

楼主:
突然發現手邊這顆良品海韻430W的電路架構,與Ducky是相同的。
拆開來量測比對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發現手邊這顆良品海韻430W的電路架構,與Ducky是相同的。
拆開來量測比對好了。 ...

這顆PSU的APFC是CM6800 (ML4800)嗎?
如果是,無 PG 訊號而各點輸出電壓正常,請查看CM6800週邊元件或直接先試換 CM6800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PSU的APFC是CM6800 (ML4800)嗎?
如果是,無 PG 訊號而各點輸出電壓正常,請查看CM6800週邊元件或直接先 ...
我先把HY510換新的上去看看,再來決定是否要換CM6800。
AFPFC IC被散熱片擋住,看狼大的測試文介紹,好像是這顆。
搭載固態電容真的比較好?海韻S12 II 500W簡介與測試

网友:
我Seasonic SS-380HB維修紀錄裡有這麼一項換CM6800好的,當初詳細維修狀況我忘記了!!

楼主:
可愛的PG出來了~
買到「DIP8」的IC,尺寸與SOP8有差異,稍微找身邊可用的東拼西湊。
先透過麵包板加上沒用的FDD排線充當單心線,也方便測量HY510N各腳位的數據。
先前測量的Vcc=7V異常也證明了這顆IC故障了(另一顆430W的Vcc也大約11V  PGI =1.4V)。
正常的數據:
PGI=1.4V
Vcc約11V
PGO=5V

↓ 移除HY510N,底部有固定膠。
↓ 排線延伸
↓ 另一邊接到麵包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愛的PG出來了~
買到「DIP8」的IC,尺寸與SOP8有差異,稍微找身邊可用的東拼西湊。
先透過麵包板加上沒用 ...

那個 vcc 會被拉下應該就是 pgo 那個故障造成的 !!
PGI 設 1.4v 真的是有點危險 !!
沒必要設的那麼接近 , 有點自找麻煩 !!

你的 ic 買了多少錢啊 ??
有沒有實際上機測試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 vcc 會被拉下應該就是 pgo 那個故障造成的 !!
PGI 設 1.4v 真的是有點危險 !!
沒必要設的那麼接近  ...

1.依照先前jeanshyen大13樓的回覆,建議要並聯電阻,讓PGI大約維持1.5V~2.0V的電壓準位嗎?

手邊有一顆良品海韻430W,是同樣的電路架構,監控IC也是相同。
測量的數據跟這一顆也是相同,對於是否需要修改電阻有點疑惑n_079|

2.一顆50元,剛剛上機測過了。

楼主:
問題又來了,怎麼把DIP8 IC黏上去這個子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1.依照先前jeanshyen大13樓的回覆,建議要並聯電阻,讓PGI大約維持1.5V~2.0V的電壓準位嗎?

手邊有一顆良 ...

沒有必要啦 ~~

我只是說說 ~ 當初它的設計怎麼會定在 1,4v !!
標準 1.2v 設在 1.4 v 感覺沒這個必要 , 以前修過的都在 1.8v ~ 2.3v左右 !!

之前我只是想測試是不是 pgi 過於接近 , 造成誤判 , 所以想提升此電壓證實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問題又來了,怎麼把DIP8 IC黏上去這個子板....

尺寸差很多嗎 ???
如果真的放不下可以用 洞洞板 , 先焊上洞洞板 在接腳上去 !!
要不考慮買便宜的 ic 來代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差很多嗎 ???
如果真的放不下可以用 洞洞板 , 先焊上洞洞板 在接腳上去 !!
要不考慮買便宜的 ic 來代 ...

尺寸真的差很多,主要是接腳會重疊。
勢必要轉接才能焊接。
拿到的時候一比對,真的是髒話連連。
大大別再勸敗了,這次我買IC也順便買了液體瓶 過濾棉 清潔海綿。(東西愈買愈齊全了XD)
↓ SOP8與DIP8的比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真的差很多,主要是接腳會重疊。
勢必要轉接才能焊接。
拿到的時候一比對,真的是髒話連連。

可試試把腳尖先用小鉗屈成差不多的陣距(有需要可以再把腳磨尖一點) ,然後只把腳尖焊上,試試看

楼主:
最後我用洞洞板轉接透過排線接到子板,洞洞板漂浮在空中。
PS_ON 5Vsb PG都有出來,總算是完修了。
想做個ATX PSU測試器,每次上電測試都要一個個測量,有點麻煩。
有空再上「假負載」測試一下。
再問一下,洞洞板大家是用什麼工具去裁切的,我裁的時候一邊不平整...浪費了一些面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我用洞洞板轉接透過排線接到子板,洞洞板漂浮在空中。
PS_ON 5Vsb PG都有出來,總算是完修了。
想做個A ...

最好還是要固定啦 !!
可以粘在子板後面上 !!

一般都使用刮刀 , 用斷了的小鋸片磨成 !!
有賣現成的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後我用洞洞板轉接透過排線接到子板,洞洞板漂浮在空中。
PS_ON 5Vsb PG都有出來,總算是完修了。
想做個A ...

拉短線還整排  焊起來挺辛苦的作業   要我的話  一定東摸西摸 抵死不願  半小時後才甘願就範
洞洞板裁切...
   以前  我還是小師弟時  前輩師叔伯師兄教我標準作業是鋸子
           但是   我看眾師兄都用  ... 斜口鉗    師叔伯更狠....不裁切

   那還是 單面電木板  遇上使用玻纖板 時
   大家都會喊:  小師弟處理這個很厲害  交給小師弟

我若是處理這個  就是拿園藝剪/花剪  (單手可握的那種)   加上 挫刀修修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短線還整排  焊起來挺辛苦的作業   要我的話  一定東摸西摸 抵死不願  半小時後才甘願就範
洞洞板裁切. ...

確實是有點麻煩,檯燈再加手機的LED燈,焊到都快鬥雞眼了。

...同樣是用斜口鉗怎麼差這麼多?
虧我還特地用美工刀劃幾刀...
結果一剪,飛出去一邊很整齊,一邊跟狗啃的一樣。

來繼續修下一顆n_163|,慘...PS_ON 5Vsb都沒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確實是有點麻煩,檯燈再加手機的LED燈,焊到都快鬥雞眼了。

...同樣是用斜口鉗怎麼差這麼多?

用斜口鉗是快 , 但是.........很難平整 !!

我有時候懶也會用 , 用完還要用銼刀修啦 !!

沒有 ps-on  , 5vsb 不同的挑戰 !!

加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斜口鉗是快 , 但是.........很難平整 !!

我有時候懶也會用 , 用完還要用銼刀修啦 !!

請問jeanshyen大
這幾天我研讀關於「高壓區」的維修實例並追線路,實例中似乎需要大電容放電完畢(或是手動放電)後才能夠去拆解板上零件?! 上電需要防燒裝置。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jeanshyen大
這幾天我研讀關於「高壓區」的維修實例並追線路,實例中似乎需要大電容放電完畢(或是手 ...

修高壓比較麻煩一點 , 如果你是(主要晶體被打穿), 通常會燒其他的元件 , 你若沒有你仔細検查其他元件 , 換了
新的 晶體 , 很容易因為其他的元件故障 , 而造成再次燒毀 !!

這是我的心得 ~  其他的就是量測時要很小心 , 有時不小心手抖一下碰到不該碰的地方 , 嘿嘿 ..........

注意 :有的散熱片會有帶電 , 有些電容頂部也會有電 , 自己被電過好幾次 !!!

還有修回授電路 包括 光耦  元件要小心 , 這些元件有時你拆下 , 未裝上時不可送電 , 因為没回授時會造成
最大輸出 , 有時電壓會是輸出的 2 倍 , 這時你的電容就會放鞭炮  , 有被炸過的經驗 !! (爛電容没防爆的)

(現在的 power 保護做的比較好 , 所以可以比較放心)

祝你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