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動割草機改轉速

楼主(2017-01-20):
請教各位大大,關於電動割草機規格為24V,4A,電機功率800W,9000RPM,想降低轉速至45000轉,讓電池有較長之續航力,且馬達也不致過熱現象,有何較佳的方法,來做改裝呢?  感謝各位! 很好奇市售產品是如何做成2種調速開關的.

楼主:
若想要做出有無段式轉速控制開關的方法,採用加可變電阻的方式,可以嗎?電阻規格應該如何?才不致在大電流之下過熱燒壞呢?謝謝您的回覆與教導!!

网友:
我想是可以改的只是較為專門  改裝都比較複雜
先拆看看  看是用哪種形式的馬達

無刷馬達  就改驅動器    有刷馬達就加裝調速器 PWM

以上兩者皆可改為無段調速

网友:
關於電動割草機規格為24V,4A,電機功率800W,9000RPM,想降低轉速至45000轉
24V 4A 這個應該是 電池規格  24V 4A跟800W是兜不上的
800W的馬達也是很麻煩  24V下800W 是33.333...A   難怪會想將馬達功率降一些

9000RPM,想降低轉速至45000轉
9000RPM,想降低轉速至4500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