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ENOVO G570故障維修 聯想G570維修

楼主(2017-01-21):
主機板型號:  LENOVO G570

故障狀況:1.剛插入變壓器.待機狀態下.CPU風扇就轉不停 2.時開時不開
故障分析:先檢查CPU風扇排針.

處理過程:這一台是痞友帶來處理.修好後發個文.排解大家的無聊 另一片主機板維修在此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63277#lastpost

主角

型號

風扇排針為JFAN1.第1腳為+5VS(開機觸發後才會有電壓).經測量有5V電壓--異常

+5VS來源為U38.由於U38 G極有19V電壓(此處異常.要觸發後才有).所以U38導通
G極會有19V電壓.因為Q110截止.G極為0V 故-要檢查SUSP.

紅色圈為U38  藍色圈為U38-G極控制電路  紫色圈為故障的Q110.此處有腐蝕.剛好就是SUSP信號斷線.直接補線

大約就是鍵盤下方的位置

觸發測試-亮機.時開時不開也是因+5VS 與+3VS提早出現.導致時序異常的現象

若往後有因為同樣現象而搜尋到這一篇的朋友.那就幸福了

网友A:
怕   自己也有一台G570 現役中 用到螢幕發霉 轉軸斷裂  指示LED光衰了 只剩下硬碟燈最亮
  不知道會不會哪天也發作 不開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   自己也有一台G570 現役中 用到螢幕發霉 轉軸斷裂  指示LED光衰了 只剩下硬碟燈最亮
  不知道會不會哪 ...

元件大.別擔心.至少已經值回票價.cpu風扇常保持乾淨.一定會有幫助的.感謝你回應喔

网友B:
因該是有液體入侵造成鏽蝕斷線吧

or 手汗太.......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該是有液體入侵造成鏽蝕斷線吧

or 手汗太.......造成

大概就是類似的這麼一回事吧.呵呵

网友C:
LENOVO的筆電真的不錯用,
我是用LENOVO Y460,
把RAM 加到8G ,
速度還真快(沒有S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NOVO的筆電真的不錯用,
我是用LENOVO Y460,
把RAM 加到8G ,

嗯.只是lenovo有些機種的轉軸比較容易斷裂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D:
恭喜完修與分享。 所以SUSP在待機時, 正常應該是高電平 ;按開關開機後 ,SUSP就為低電平, 這樣分析對嗎? 請樓主指點,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與分享。 所以SUSP在待機時, 正常應該是高電平 ;按開關開機後 ,SUSP就為低電平, 這樣分析對嗎 ...

是的.就是這樣.

网友E:
我得是G580軸與殼分離很久了,螺絲孔全斷光,機殼固定完全靠卡榫,電源排線氧化時好時壞,早把它當桌機用,不外帶了
恭喜板大又延續他的壽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得是G580軸與殼分離很久了,螺絲孔全斷光,機殼固定完全靠卡榫,電源排線氧化時好時壞,早把它當桌機用, ...

看來 lenovo有數個機型都有轉軸螺絲孔斷裂問題.還好你把它當桌機繼續服役